6N7--mos管驱动,

楼主(2025-03-25):
610简单配个对 ,2只5.1K可用恒流源代替,效果更好 !

祝大家玩的开心 !

楼主:
无需散热器 。

楼主:
嘉立创打板文件附上 。

网友A:
少见的D-MOS管的应用,可惜这管子的电流和功耗都小了点,不然应用范围可能会更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见的D-MOS管的应用,可惜这管子的电流和功耗都小了点,不然应用范围可能会更广。

该串叠电路纹波抑制极佳,连下面的1UF电容都是多余,为了减小串扰还是加一个吧,标配10UF。

网友B:
串接的6005构成恒流源,在R9上形成稳定的电压作为610的栅偏压,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接的6005构成恒流源,在R9上形成稳定的电压作为610的栅偏压,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是的              字数太少

补充:正电源不需要用稳压电源 。负电源如果用恒流代替了2只5.1K电阻,也不需要稳压了 。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但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