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者KK-F169收音机求助(关于音量·)

楼主(2025-03-25):
       最近收了一台破冰者KK-F169收音机,虽然频率有点偏差,灵敏度很好,最大的缺陷是开机音量为U09, 特别响,要是在U04左右最为合适,但是这款机器没有记忆功能,想加一个电位器,也没有详细的图纸参考,请教一起老师们该如何改造最合适?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搜索了一下百度和淘宝找不到KDC0327的相关资料,根据电路板的丝印SP,可以确定这是一枚音频功放芯片,肯定有音量控制引脚,需找出这只引脚,然后顺藤摸瓜,修改电阻参数。方法,把音量开到平时常用的音量,检查芯片引脚外围的电阻参数,如果是10K的,就找一只9K的电阻并联,这个时候,(注意,并联的电阻阻值要相近,不然可能会有损坏机子的风险),如果音量有变化,那就很可能是音量控制引脚,然后您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许管用,我以前修改过凯隆D6110音量控制,原机最小声时还有声音。我把音量控制脚改了,之前有机友改过的有参考资料,我只是依葫芦画瓢照搬了过来。

网友B:
任意一根喇叭线从线路板上面焊开,串联470μF电容之后改接主板地,电压放大倍数减半,音量减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意一根喇叭线从线路板上面焊开,串联470μF电容之后改接主板地,电压放大倍数减半,音量减半。

这样改需要大音量时就不行了。

网友C:
这俩齿轮配合的如此松弛,还能好好调台不?

网友:
看起来也是廉价机,凑合用。闲鱼几十元的机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俩齿轮配合的如此松弛,还能好好调台不?

调台轻松不是问题,灵敏度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台轻松不是问题,灵敏度不错。

我的意思是问 回差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问 回差大不大?

大齿轮同轴一个360°编码器,接收6190KHz的一个广播时,从低于6.19MHz开始反时针(有低频调向高频)旋转调谐轮,液晶屏显示6.19时可以收到该广播,而且在显示6.19MHz时,调谐轮有一定的旋转空间。当由高于6.19MHz,比如6.40MHz开始,顺时针旋转调谐轮时可以在6.20MHz处收到6190KHz得广播节目。仅在此段试过,其他无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百度和淘宝找不到KDC0327的相关资料,根据电路板的丝印SP,可以确定这是一枚音频功放芯片,肯定 ...

经过仔细辨别电路板上元件布局,该集成块符合8002d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仔细辨别电路板上元件布局,该集成块符合8002d

8002的应用电路与外围器件:
应用电路简单:只需要极少数的外围器件就能构成完整的音频放大电路,降低了电路设计的复杂性和成本。例如,一般只需要输入电容、反馈电阻、偏置电容等少数几个外围器件,就可以实现芯片的正常工作。
输入电容的作用:输入电容与输入电阻构成一个高通滤波器,其值不仅会影响到电路的低频响应,而且也会影响电路启动和关断时所产生的 Pop 声。通常情况下,较小的输入电容所产生的 Pop 声比较小,但可能会对低频信号的通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合理选择。
反馈电阻与增益调整:通过调整反馈电阻的阻值,可以改变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从而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对音频放大倍数的需求。用户可以根据扬声器的特性和实际的音量需求,灵活地调整反馈电阻的值。

网友:
8002和1622控制还不太一样,上楼那一段是百度抄的,或许用得上。个人认为修改电阻参数达到控制音量的目的比增加电位器好的多,无损改装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