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功率

楼主(2025-03-25):
问下大神这个配置+1050ti需要多大电源驱动

网友A:
不虚标的300W起步,多多益善,虚标的,四五百w

网友B:
处理器65W,显卡75W,如果不虚标,电源200W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虚标的300W起步,多多益善,虚标的,四五百w

谢谢,不需要单独供电的显卡也的需要300功率以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65W,显卡75W,如果不虚标,电源200W就够。

能开机,但大概率负载一高会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但大概率负载一高会自动关机,

350W一下电源功率不够,会出现各种怪现象,特别对机械硬盘有害。最好用标称500W的品牌电源。如航嘉,台达,长城,全汉,大水牛,金河田,鑫谷,先马等。

网友C:
先用手上的电源带带看?
能亮机?那就看个在线1080P以上的,跑它二个小时以上,用表接在12V上看看波动( 最好电源输出12V的空闲线上)向下波动极小的?放心用。

接在板子上测12V?要考虑线和接插件的压降(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手上的电源带带看?
能亮机?那就看个在线1080P以上的,跑它二个小时以上,用表接在12V上看看波动(  ...

电源好像是250的吧,估计够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好像是250的吧,估计够呛了

不放心?
买个长城等等牌子货

省钱
买二手长城等等牌子货

可我在用的 E4600超导2.9G 同时带二块128M的显卡。跑在线视频也没事

电源还是200W山货,
因为是捡来三套主板和显卡,所以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放心?
买个长城等等牌子货

不是,小机箱的,电源跟正常的好像不太一样,我再附件的废品厂又找到了几个明天看看多大,

网友:
长城的450W足够了

网友:
安钛克VP350 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但大概率负载一高会自动关机,

5700G,CPU最大功耗88W,两条DDR4内存,两块硬盘,3个风扇,风扇最大0.8A,0.25A,0.15A。主板B550M。

整个机箱不算显示器,油门踩到底107W,待机20W,T8海盗计量插座测得。

楼主的200W绰绰有余,电源功率越大效率越低,只是这里人不懂而已,才疯狂加电源功率。

网友:
电脑部件的功耗都是公开的,给您汇总一下:

    名称                 最大功耗(W)
GTX 1050 Ti                 90
i5-6500                        75
主板                            约10-30,取中20
SSD                               5
内存+散热+风扇       25

总计:215W
再留20%余量,269W。

结论:
200W有点悬,满负荷时有宕机的可能性。
250W够用。
300W踏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700G,CPU最大功耗88W,两条DDR4内存,两块硬盘,3个风扇,风扇最大0.8A,0.25A,0.15A。主板B550M。

...

电源同一个牌子同样功率,有不同型号,分金牌、白牌、铜牌、白金,转换效率差好多,价格也差的多,不少人都是只看功率不看金牌、白牌、铜牌、白金,甚至买个啥等级都不标的

这配置,真用这么小的电源,用久了硬盘不保

网友:
AMD 250双核CPU,技嘉主板,开机过程中最大能跑到100多W,正常使用中也就60W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同一个牌子同样功率,有不同型号,分金牌、白牌、铜牌、白金,转换效率差好多,价格也差的多,不少人 ...

不论什么牌子电源,功率标的都是最大输出功率,区别只是废热多少的事。同样的输出功率,效率不同,实际输入功率也不同。

我测试的是输入功率107W最大,电源实际输出根本到不了107W这么大。

再者,同一台电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处理器、显卡、硬盘三者都跑到最大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论什么牌子电源,功率标的都是最大输出功率,区别只是废热多少的事。同样的输出功率,效率不同,实际输 ...

有的电源,12V输出是一起的,有的12V输出分好几路,电流有大有小,另外,电源功率也不是各路输出相加,

网友:
都这样了,还纠结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源,12V输出是一起的,有的12V输出分好几路,电流有大有小,另外,电源功率也不是各路输出相加, ...

我从不买长城,铜牌以下的看都不看。效率低意味着废热多,风扇噪音必须大。电路都是明摆着的,用国产垃圾电容,低劣IC做出来只能拼价格,还想质量好?

我目前在用的台式机电源有两个,一个台达250W金牌,一个振华350W金牌,都有10年历史了,风扇噪音都很轻微。

我能看得上的电源都下面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