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喇叭组合三分频倒相式箱的分频点怎样取?

楼主(2025-03-25):
低音,中音用飞乐全纸盆8“(YD-2001 3W)和5”(YD-1306 1W),网购先锋丝膜球顶(墨西哥贴牌货),已用音频信号发生器试过喇叭8吋80--5000Hz 中音5吋130-5500Hz,丝膜球顶4000-13000 大致范围,质量可以。请类似做过的同志们说说,两个分频点怎样取值,谢谢。特别是低中分界点没经验有难度。估计低音会力度不够,但室内使用听古典交响凑合,就不去管它。

网友A:
大概率5寸的灵敏度没有8寸的高。球顶高音也没8寸的高。

网友:
确定三分频系统的分频点需要结合扬声器单元特性、频响曲线和听感需求,以下是具体步骤和建议:

一、基本原则

1. 匹配扬声器单元特性

- 高音单元:通常工作在2kHz~20kHz,分频点需避开其低频截止点(如某高音单元下限为2kHz,则分频点应≥2kHz)。

- 中音单元:理想频段为300Hz~5kHz,需避开其共振峰和高频失真区域。

- 低音单元:负责20Hz~2kHz,需确保其在分频点以上频段无明显失真。

2. 频段衔接平滑

- 相邻频段在分频点处应有3~6dB的重叠,避免频响凹陷或突兀。

- 分频斜率常用12dB/倍频程(二阶)或18dB/倍频程(三阶),斜率越高重叠越少,但相位问题可能更复杂。

二、分频点参考范围

- 高音与中音分频点:2kHz~5kHz
示例:高音单元下限2kHz,中音单元上限5kHz → 分频点设为3kHz(二阶,12dB/倍频程)。

- 中音与低音分频点:300Hz~800Hz
示例:中音单元下限400Hz,低音单元上限800Hz → 分频点设为500Hz(二阶)。

三、确定步骤

1. 获取扬声器参数

- 查阅单元规格书,记录频率响应范围、灵敏度、阻抗等。

2. 绘制频响曲线

- 使用测试软件(如REW)测量各单元实际频响,标记出最佳工作区间。

3. 选择分频点

- 优先选择扬声器单元频响曲线的平缓区域,避开峰谷和共振点。

- 参考公式:分频点  f_c = \sqrt{f_{1} \times f_{2}} ,其中  f_1  为高音下限, f_2  为中音上限。

4. 模拟分频效果

- 使用分频设计软件(如Passive Crossover Designer)模拟分频点处的相位和频响叠加情况,调整斜率和电容/电感值。

5. 试听调整

- 通过人声、乐器等测试音乐,检查分频点处是否有“脱节感”或频段过亮/过暗,微调分频点(±10%)直至听感自然。

四、注意事项

- 相位一致性:确保分频后的各单元相位一致(可通过反接单元极性测试)。

- 箱体与环境影响:密闭箱/倒相箱设计会影响低音延伸,房间声学也可能导致分频点附近驻波,需综合调整。

- 分频器元件精度:电容、电感的误差会影响实际分频点,建议选用高精度元件。

示例配置:
高音(2kHz~20kHz)与中音(400Hz~5kHz)分频点设为3kHz(二阶),中音与低音(20Hz~800Hz)分频点设为500Hz(二阶),最终通过试听微调至3.2kHz和550Hz。

合理的分频点能让各单元各司其职,提升音质的层次感和动态表现。若缺乏测试条件,可参考成熟音箱的分频点(如丹拿C1:300Hz/4kHz)作为起点。

网友:
三分频系统的分频点与功率分配密切相关,合理设置分频点能优化各扬声器单元的功率承载能力,避免过载并提升音质。以下是关键关系及设计要点:

一、分频点对功率分配的影响

1. 频段覆盖决定功率范围

- 高音单元:分频点越高,其需处理的低频成分越少,功率需求越低(因音乐能量多集中在中低频)。

- 低音单元:分频点越低,其需处理的高频成分越少,功率负担减轻。

- 中音单元:作为衔接频段,分频点的位置会影响其功率分配的集中度。

2. 分频斜率与功率衰减

- 二阶(12dB/倍频程):分频点处功率衰减较慢,相邻频段重叠较多,需注意单元承受能力。

- 三阶(18dB/倍频程):衰减更陡峭,功率分配更明确,但相位失真风险增加。

二、功率分配的核心原则

1. 匹配单元功率容量

- 确保分频点处的功率不超过单元额定功率。例如:

- 若低音单元额定功率为200W,中音单元为100W,低音与中音的分频点应设在低音单元高频段功率衰减后不超过中音单元的承受范围。

2. 避免频段重叠导致的功率叠加

- 重叠区域的总功率可能超过单元承受能力。例如:

- 若高音与中音在3kHz处重叠3dB,叠加后总功率可能增加1.4倍(20log(√2)≈3dB),需预留余量。

3. 动态响应与功率储备

- 低频信号动态大,低音单元需更高功率储备;高频信号动态较小,但需避免分频点过低导致的功率过载。

三、分频点与功率的设计步骤

1. 计算各频段功率占比

- 通过音乐频谱分析(如使用软件分析粉红噪声或实际音乐),确定各频段能量分布,调整分频点使功率分配均衡。

2. 仿真验证功率分配

- 使用分频设计软件(如LspCAD)模拟不同分频点下各单元的功率曲线,确保不超过其额定值。

3. 测试与校准

- 通过扫频信号测试各单元在分频点附近的功率响应,结合失真度调整分频点位置。

四、典型案例分析

表格

单元类型 分频点设置 功率分配特点
高音 4kHz(二阶) 仅处理高频,功率占比约5%-10%
中音 400Hz/4kHz 处理人声和乐器主频段,功率占比约30%-40%
低音 400Hz(二阶) 处理低频能量,功率占比约50%-60%

五、注意事项

1. 分频器元件的功率承载

- 分频器中的电容、电感需承受对应频段的功率,避免因元件过载导致音质劣化或损坏。

2. 功放与分频点的协同设计

- 若使用电子分频,功放通道需匹配分频后的频段,避免全频信号输入导致的功率浪费。

3. 动态压缩与保护电路

- 对易过载的频段(如低音)可加入动态压缩或限幅电路,保护单元安全。

总结:分频点的选择需在频段覆盖、单元特性和功率分配之间找到平衡。通过仿真、测试和试听调整,可确保系统在最大功率下仍保持稳定和音质表现。

网友B:
中音喇叭功率太小,高音频点无法选择,按功率分配,太约在2.5KHz,显然不合适,宜重选中音喇叭。

网友:
要确定分频点,需要先知道喇叭单元的频率特性,而喇叭单元的频率特性,可以从厂家资料中获取或者自己用仪器测量。三单元分频器通常使用12dB分频,这样,对于两个分频点的频率,分频电路对信号的移相角是90°,两个频率单元的相位差刚好是180°,只要把中音单元极性反接,分频点的信号就基本可以同相重合。如果中音单元频率响应较宽(比如说上限频率响应达到10k),那么,分频点可以适当取得高一些,不要让中音进入高音单元,这样高音更好一些。这个话题应该发在音响区,发错板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音喇叭功率太小,高音频点无法选择,按功率分配,太约在2.5KHz,显然不合适,宜重选中音喇叭。

YD-1306  5" 8欧纸盆全频 ,标牌标1VA比较保守,实际2VA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YD-1306  5" 8欧纸盆全频 ,标牌标1VA比较保守,实际2VA可行。

如果功率能够满足,可选分频点500,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5寸的灵敏度没有8寸的高。球顶高音也没8寸的高。

这种5“ 磁体大,8欧的灵敏度不低,各地稍有规模的喇叭厂都仿造,有宏声,浙江,迎春等等。球顶是双磁,也不低。

网友:
音箱的追求无止境,新概念、新技术日新月异,按传统方法设计制作,一般就可获得不错的效果。
看所选中、低音喇叭,像是纸盆的,这类喇叭过去经常做小功率音箱,与收录机等功率不大的功放配合使用。
如果不使用特殊喇叭,不追求特殊效果,大部分三分频音箱,高、中音分频点在3千至5千赫范围,中、低音分频点在3百至5百赫范围,具体根据设计方法和实际情况选择。
制作三分频音箱工作量不小,既然做,可以把指标向高保真音箱的最低标准靠近,比如频响、功率等,这样以后用途会广得多,听音效果也好得多。
制作音箱,会有很多乐趣,获得很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