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体验-单端输出牛的制作

楼主(2025-03-25):
各位老师评估下Deepseek的回答如何?

楼主:
以下是针对EI76叠厚40mm铁芯绕制5K:8Ω单端输出牛的计算步骤和推荐参数:  ---  ### **1. 铁芯参数计算** - **铁芯截面积 (A)**:     \( A = 76mm \times 40mm = 3.04 \, \text{cm}^2 \)     (注:EI76的舌宽为25mm,但实际磁路截面积需按叠厚和有效磁路面积计算,此处简化取叠厚×舌宽。)  - **建议功率 (P)**:     单端胆机通常按低频响应需求设计,EI76铁芯适合10-15W输出,5K:8Ω适合6P1、6V6等小功率管。  ---  ### **2. 初级绕组计算** - **初级匝数 (Np)**:     公式:\( N_p = \frac{45000 \cdot L_{pri}}{A \cdot B} \)     假设电感量 \( L_{pri} \geq 15H \)(满足低频20Hz需求),磁通密度 \( B = 8000 \, \text{Gauss} \)(保守值):     \( N_p \approx \frac{45000 \times 15}{3.04 \times 8000} \approx 2800 \, \text{匝} \)    - **初级线径 (Dp)**:     电流估算(如6V6单端约40mA):     电流密度取3A/mm,则线径:     \( D_p = 1.13 \sqrt{\frac{0.04}{3}} \approx 0.23mm \)(选 **0.23mm-0.25mm** 漆包线,含漆皮约0.27mm)。  ---  ### **3. 次级绕组计算** - **次级匝数 (Ns)**:     阻抗比 \( Z_p/Z_s = (N_p/N_s)^2 \Rightarrow N_s = N_p / \sqrt{5000/8} \approx 112 \, \text{匝} \)     (实际建议分层绕制,考虑效率补偿后约 **120匝**)。  - **次级线径 (Ds)**:     功率10W时次级电流 \( I_s = \sqrt{10/8} \approx 1.12A \):     选电流密度3A/mm,则:     \( D_s = 1.13 \sqrt{\frac{1.12}{3}} \approx 0.73mm \)(选 **0.7mm-0.75mm** 漆包线)。  ---  ### **4. 电感量验证** - **初级电感量 (L)**:     公式:\( L = \frac{\mu \cdot N_p^2 \cdot A}{l_e \cdot 10^8} \)     (\( \mu \):铁芯导磁率,\( l_e \):磁路长度≈12cm)     若铁芯 \( \mu = 1000 \):     \( L \approx \frac{1000 \times 2800^2 \times 3.04}{12 \times 10^8} \approx 19.8 \, \text{H} \)     (满足需求,实际测量需通过LCR表验证)。  ---  ### **5. 绕制建议** - **分层与绝缘**:     初级分4层(700匝/层),次级分2层(60匝/层),层间用0.05mm电缆纸绝缘。初次级间加0.1mm绝缘纸。    - **窗口占用率**:     EI76窗口面积约 \( 25mm \times 38mm \),估算总铜线占用率≤50%:     - 初级:2800匝×0.27mm ≈ 窗口的30%     - 次级:120匝×0.75mm ≈ 窗口的15%     (实际需验证绕线工艺可行性)。  ---  ### **6. 注意事项** - **气隙设计**:单端牛需加入气隙防磁饱和,建议0.05-0.1mm(用绝缘纸调整)。   - **测试验证**:绕制后测试电感量、漏感和分布电容(目标漏感<10mH,分布电容<100pF)。  ---  **最终推荐参数**:   - 初级:2800匝,0.25mm线径   - 次级:120匝,0.7mm线径   - 电感量:≥15H(气隙调整后)    建议用6V6或类似管实测调整,确保频响和功率匹配。

楼主:
这是DEEKSEEP的计算结果,貌似线径有点大绕不下。

网友:
76mm x 40mm = 3.04cm^2,这这这,咋算出来的,没看懂,而且截面积不是用舌宽算的吗,76mm是个什么鬼

网友:
强大的AI,是不是老师傅都比不上AI处理了,哈哈。

网友:
这个算法有炒作的嫌疑。第一是否实用值得怀疑。第二最后不是还得汗流浃背的自己绕。

网友:
好强大的AI

网友:
这个数据中规中矩,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

要不问AI一下,看看CD推挽输出牛怎么绕,反正我问过,说一些没有实用性的文字。

AI就是大数据筛查,网上没有的,AI也没有办法,也是相互抄袭,不懂变通。再问细点,就答非所问了。

或者问一下六代机,如何才能突破20倍音速,看AI是怎么回答的。

网友:
ai是需要学习的,对于冷门的问题我感觉它也是在应付

网友:
漏洞百出,绕不下。

网友A:
变通一下就能绕得下,垫纸用少一点就行,毕竟铜的占空比不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通一下就能绕得下,垫纸用少一点就行,毕竟铜的占空比不到50%。

变通一下等于是你自己设计的了。

网友:
我试了音箱分频器的设计,与原厂设计大差不离,很靠谱。

网友:
第一步铁芯截面积已经算错了,后面的结果能靠谱吗?
初级15H的电感量只能满足55Hz(-3db)的频率响应要求。
2800的圈数倒是差不多,算是歪打正着。

网友:
这个是AI给是数据,,真靠谱 这个和海版主给的数据一样 我就按照这个数据已经绕完了。
下面是AI的计算结果
想做一个胆机输出变压器,96矽钢片叠厚4CM,初级阻抗5000欧,次机3个阻抗4,8,16欧请给个具体数据
以下是针对96硅钢片叠厚4cm、初级5kΩ、次级4/8/16Ω胆机输出变压器的具体设计数据:

铁芯规格:

型号:EI-96(舌宽32mm)

叠厚:40mm

截面积:3.2cm × 4cm = 12.8cm²

磁路长度:约14.4cm

绕组参数:
▶ 初级绕组:

阻抗:5000Ω

线径:0.21-0.23mm漆包线(建议QA-1型)

匝数:约3000T(按3.5kGs工作磁通计算)

分层:6层(每层约500匝)

直流电阻:≤200Ω

▶ 次级绕组:

阻抗        匝数        线径        连接方式
16Ω        170T        0.51mm        最内层
8Ω        120T        0.72mm        从16Ω中心抽头
4Ω        85T        0.90mm        从8Ω中心抽头
绕制工艺要点:

绕制顺序:初级1/2→次级→初级1/2(对称绕法)

层间绝缘:0.05mm电缆纸+0.05mm聚酯薄膜

组间绝缘:0.2mm绝缘纸三层

绕线张力:约150g保持均匀

气隙处理:垫0.05mm青壳纸(总气隙约0.1mm)

性能参数:

频率响应:40Hz-35kHz (±1dB)

初级电感:≥25H(100Hz测试)

漏感:≤15mH

效率:≥85%

功率容量:15W(AB类)

注意事项:
① 建议采用Z型绕法减少分布电容
② 次级绕组采用并联结构时:

16Ω:170T×1

8Ω:120T×2并联

4Ω:85T×4并联
③ 浸渍处理:真空浸渍1032绝缘漆

测试要点:

耐压测试:初级-次级 3000V/1min

相位检测:确保同名端标记正确

频响测试:建议用方波测试(1kHz/10kHz)

注:实际制作时建议先绕制样品,通过示波器观察方波响应调整绕组分布。对于高保真应用,可考虑采用C型铁芯或纳米晶合金改善高频特性。

想做一个胆机输出变压器,96矽钢片叠厚4CM,初级阻抗3000欧,次机3个阻抗4,8,16欧请给个具体数据
以下是针对 EI-96硅钢片叠厚4cm、初级3kΩ、次级4Ω/8Ω/16Ω 胆机输出变压器的详细设计数据:

1. 铁芯参数
型号:EI-96(舌宽32mm,叠厚40mm)

有效截面积(Ae):

磁路长度(Lm):约14.4cm

磁通密度(B):建议 8000~10000高斯(0.8~1.0T),避免饱和

气隙:垫 0.05~0.1mm(青壳纸或聚酰亚胺薄膜)

2. 绕组计算
① 初级绕组(3000Ω)
匝数(Np):

�
�
=
�
�
×
�
�
×
1.26
×
�
×
�
�
�
�
N
p

=
1.26×B×f
min

Z
p

×A
e

×10

假设最低频率
�
�
�
�
=
�
�
f
min

=30Hz,磁通
�
=

Gauss
B=8000Gauss:

�
�

N
p

≈2200匝
(实际可调整至 2300~2500匝 以增加电感量)

线径:

电流估算(假设功率 10W):

�
�
=
�
�
�
=

0.058

A
I
p

=
Z
p

P

=

≈0.058A
选用 0.19~0.21mm 漆包线(QA-1型耐高温线)

绕制方式:

分层绕制(如 4层×575匝),层间垫 0.05mm绝缘纸

直流电阻控制在 150~180Ω 以内

② 次级绕组
匝数比:

�
�
�
�
=
�
�
�
�
N
p

N
s

=
Z
p

Z
s

16Ω:
�
=
�
�
×

×
0.073

N

=N
p

×

≈2300×0.073≈168匝

8Ω:
�
=
�
×

N

=N

×

≈119匝

4Ω:
�
=
�
×

N

=N

×

≈84匝

线径选择(电流按 10W 计算):

阻抗        电流(A)        线径(mm)        绕制方式
16Ω        0.79        0.50~0.55        最内层,单独绕组
8Ω        1.12        0.70~0.75        从16Ω中心抽头
4Ω        1.58        0.90~1.00        从8Ω中心抽头
绕制顺序:
初级一半(1150T)→ 次级(16Ω+8Ω+4Ω)→ 初级另一半(1150T)

3. 关键性能指标
初级电感量:≥ 15H(100Hz测试,确保低频响应)

漏感:≤ 10mH(减少高频损耗)

分布电容:≤ 100pF(采用分段绕法优化)

频率响应:30Hz~35kHz(±1dB,方波测试验证)

4. 绕制工艺要点
绝缘处理:

层间:0.05mm电缆纸 + 0.02mm聚酯薄膜

组间:0.2mm绝缘纸三层

气隙控制:

用环氧树脂固化铁芯,避免震动噪音

浸渍工艺:

真空浸渍 1032绝缘漆,烘干温度 105℃×4小时

5. 测试建议
耐压测试:初级-次级 2500V/1分钟 无击穿

相位检测: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确认同名端

方波测试:

1kHz:观察是否过冲

10kHz:检查高频衰减

6. 优化方向
若追求更低高频损耗,可改用 Z型绕法 或 次级并联结构(如16Ω用两组84T并联)。

如需更大功率(如15W),初级线径可增至 0.23mm,次级按比例加粗。

注:实际制作时建议先绕样品,通过测试调整匝数(±5%)。硅钢片建议选 Z11取向片,降低铁损。

网友:
阻抗        匝数        线径        连接方式
16Ω        170T        0.51mm        最内层
8Ω        120T        0.72mm        从16Ω中心抽头
4Ω        85T        0.90mm        从8Ω中心抽头
绕制工艺要点:

绕制顺序:初级1/2→次级→初级1/2(对称绕法)

层间绝缘:0.05mm电缆纸+0.05mm聚酯薄膜

组间绝缘:0.2mm绝缘纸三层

绕线张力:约150g保持均匀

气隙处理:垫0.05mm青壳纸(总气隙约0.1mm)

性能参数:

频率响应:40Hz-35kHz (±1dB)

初级电感:≥25H(100Hz测试)

漏感:≤15mH

效率:≥85%

功率容量:15W(AB类)

注意事项:
① 建议采用Z型绕法减少分布电容
② 次级绕组采用并联结构时:

16Ω:170T×1

8Ω:120T×2并联

4Ω:85T×4并联

这个貌似是初2夹次1结构,次级的并联方式倒是有意思,8欧阻抗的2并是从16欧中抽出一组8欧阻抗。

4欧的4并联,这点想不通了,如果从16欧抽一组,从8欧抽一组,加上单独的一组,不是才3组么,怎么会是4并联。

网友B:
我让AI设计一个CD20*40*50的推挽牛,看来AI还需要学习一段时间啊。

实际初级绕了4800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让AI设计一个CD20*40*50的推挽牛,看来AI还需要学习一段时间啊。

实际初级绕了4800匝。

C芯初级4800匝,但100HZ测只有27H,好像H低了,很可能与铁芯间隙有关,根据经验方芯初级4800匝H数比C芯大太多(方芯也不需要4800这么多),因为铁片交叉对插没逢隙,所以结论是C芯不适合做推挽牛,本人瞎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芯初级4800匝,但100HZ测只有27H,好像H低了,很可能与铁芯间隙有关,根据经验方芯初级4800匝H数比C芯 ...

我没说明,上面图片是测的单臂电感量,单臂乘4就是P,P电感量,这个表测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说明,上面图片是测的单臂电感量,单臂乘4就是P,P电感量,这个表测不准。

这个表测不准,1K测测看多少H?会不会是磁饱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测不准,1K测测看多少H?会不会是磁饱和了。

1KHz单臂40多H,基本稳定。以前也在论坛问过,包括伏安法测电感,实际操作时,都不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KHz单臂40多H,基本稳定。以前也在论坛问过,包括伏安法测电感,实际操作时,都不太准。

你这个是一臂2400匝当然没问题,两臂4800匝可能就不行了,猜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测不准,1K测测看多少H?会不会是磁饱和了。

你说的磁饱和,倒真有可能,还有一台使用ED86*50的输出变压器,当时测的也是100H以上不准,当时一直觉得是电桥有问题。

原来别人说过,中间需要垫0.001的电容纸,我这没有就没垫,当时想着中间涂点机油,有一层油膜就可以。结合最近那台功放的低音变少了,一直没法确定是耳朵,音箱,还是功放的问题,昨天换功放,确定就是功放的问题。结合你说的磁饱和,还真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磁饱和,倒真有可能,还有一台使用ED86*50的输出变压器,当时测的也是100H以上不准,当时一直觉得 ...

据我所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很少有超过4000匝的,带来的负面是漏感和分布电容增加,对高频不利。

网友A:
请大伙儿说说,初级多少匝合适?我看收音机牛,铁芯小,初级多数在3200以上,胆机66、76牛初级多在2800~3200,但一般都是3.5K~5K阻抗的,2.5K、7K、10K…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很少有超过4000匝的,带来的负面是漏感和分布电容增加,对高频不利。

你说的对,对于我来说高频只能听到13KHz的声音,再高听不到。我也不追求高频到30,40KHz,能绕出来20~20KHz的频响在-1dB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大伙儿说说,初级多少匝合适?我看收音机牛,铁芯小,初级多数在3200以上,胆机66、76牛初级多在2800~32 ...

收音机牛,主要是频响要求低,100~10KHz有-1dB的要求就不低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初级就不用那么多匝数,同样铁芯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粗线。由于收音机电流很小,需要不了较粗的线,减小铁芯规格,选择合适线径,达到使用要求就可以了。

如果要求20~20KHz的频响保持-0.5dB以下,这样的牛绕的就非常困难了。

网友:
理论上5K/4欧的牛,接8欧喇叭也能用,初级阻抗大概就是8K,但由于匝数没改变,电感、漏感、分布电容也没变,实际频响却大变了,所以初级匝数的选择实际上也是输出牛各个指标的选择,我想这里面会有一个相对最佳的经验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对于我来说高频只能听到13KHz的声音,再高听不到。我也不追求高频到30,40KHz,能绕出来20~20K ...

如果是这样的话,搞个低压电源变压器也能用,没必要又绕又测忙上忙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大伙儿说说,初级多少匝合适?我看收音机牛,铁芯小,初级多数在3200以上,胆机66、76牛初级多在2800~32 ...

基本上你例举2800一3200匝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你例举2800一3200匝是比较合理的。

任何阻抗都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对,对于我来说高频只能听到13KHz的声音,再高听不到。我也不追求高频到30,40KHz,能绕出来20~20K ...

20Hz -1db的输出牛那得多大个啊!

网友:
按50Hz -1db绕单端牛都不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阻抗都是这样吗?

对初级而言比较合适,次级要根据阻抗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