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带前级带整流的tda7293电路

楼主(2025-03-26):
先奉上电路图
用的7293官方的pdf的图,前级是A1前级
pcb一晚上就搞好了 ,就是好累啊啊啊啊,不对,明天还要去学校啊坏了
大概的仿真图,布局还可以,准备用25v供电,如果25v的话tda7293推力大约有40w左右
pcb刚刚下单
话说,我一个初三牲〔版主提示;牲的话你就变成四脚走路背朝天的物种了 ,应是〕还有两个月中考,。。。佩服我自己
不慌,好不容易可以玩玩
对了,如果有新朋友不会看任何厂商的英文pdf,可以发在下面 ,我有时间会看的,前提是附好问题!我入门电路时也是大佬带着,所以现在想帮助新手(我准备出国上学,看个pdf还是没问题的 ,雅思6.5

楼主:
刺激,明天上课睡觉算了

楼主:
不对劲!下载电路图的注意一下,整流桥的VCC和VEE弄反了,千万不要直接搬,要不然全都得炸
改好了

网友:
主电源走线太细,起码4mm宽合适。

网友:
这线条,和鸡蛋挂面一样细

网友:
   一个初三的学生,能学到这种水平,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值得称赞!

网友:
长江后浪,点赞。。。。

网友A:
我提几点建议啊,
全桥放到两颗主滤波电容的居中位置,保证正负走线到滤波电容的长度相等,
主滤波电容到两个功放块的供电线尽量对称长度相同
功放块前面没有高于功放块螺丝孔的电容,方便拧螺丝
供电铜箔有足够的宽度,供电,地线,最好不通过过孔来回两面跑
两个单声道的功放快加个前级很有必要,这样可以整合地线避免连接信号源产生环地噪音

网友B:
建议走线弄粗一些,我个人更习惯用AD画板子(底下的水印是我在其他论坛发帖的时候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提几点建议啊,
全桥放到两颗主滤波电容的居中位置,保证正负走线到滤波电容的长度相等,
主滤波电容到 ...

欸,并没有啦,首先螺丝孔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渲染出来的比例怪怪的,实际上我购买的电容比7293矮的多,其次emmm也是论坛的前辈们诟病最多的问题,我的线比鸡蛋挂面还细,实际上我已经联系电路板厂让他们帮我改了,我只用自动布线,然后优化了一下大概的布局,然后整流桥是出于一个无奈之举,必须要在边上和芯片一起散热,功率太高,小的散热片根本压不住,对于这种比较简单的低速电路,以我的经验,不需要太重视导线对齐,也感谢前辈的提醒,我到现在画过的电路很多,甚至以前没有便宜的打样工厂还用药水自己曝光过pcb,这些问题是相对会有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走线弄粗一些,我个人更习惯用AD画板子(底下的水印是我在其他论坛发帖的时候打上的)

先谢谢前辈的提醒,因为我时间不够,没有时间一根一根的加粗电线,然后重新排线,我把设计图发到工厂的时候直接麻烦工程师帮我改了,因为之前在这个铜线上吃过亏,下面的是我搞的第一张PCB因为地线的问题和铜线的问题,吃过大亏,最后确认的生产稿最细的信号线部分也有一毫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前辈的提醒,因为我时间不够,没有时间一根一根的加粗电线,然后重新排线,我把设计图发到工厂的时 ...

我用AD的时候线粗可以在规则列表里一键设置,还有布线间距允许值也能设置,然后用快捷键快速布线,立创EDA在这方面挺难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欸,并没有啦,首先螺丝孔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渲染出来的比例怪怪的,实际上我购买的电容比7293矮的 ...

欢迎入坑,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