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723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5-03-26):
一台LM723稳压电路电源输出端不能短路,一短路就烧推动管A966!保护电路不起作用请老师们赐教什么原因。谢谢!电路原理如图

网友A:
图太不清楚了,而且没看到哪个位置有过流取样电阻啊

网友B:
没有过流保护,肯定烧管了,请移步到这里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不清楚了,而且没看到哪个位置有过流取样电阻啊

过流取样电阻为R1在地线端为0.25欧。

网友:
那个图目前还在百度上到处泛滥害人,我也是正准备做电源,用这个图仿真一直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过流保护,肯定烧管了,请移步到这里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 ...

主要是保护不起作用,专门烧推动管!只要输出端一並就烧了,不只原因特向老师们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我曾装过这样的电路,偶尔有两次短路,造成无输出,关机再开机后正常。

网友:
画圈内元件检查一下先。
模拟过流保护,可以短接723的13脚接地,此时应当无输出。

网友C:
我就是按照这个图组装好了,大电流它就保护不输出。

网友D:
freecompress-How To Make Variable Lab Bench Power Supply 9-7

这张图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按照这个图组装好了,大电流它就保护不输出。

变压器是大功率的话,适当调小R1的阻值。
图中,0.6v/0.25欧,2.4A电流时保护动作……

网友:
正规厂家生产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张图如何

老师:这张图不太全面,下半部和右下脚均被挡住了!请老师发张全面的图。谢谢!

网友:
可能是管子的耗散功率太小了,用个大一点功率加散热片试试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但是,那位有LM723的可调电源的详细制作资料发一份。谢谢!

网友:
当然是LM723的规格书最详细
参考电压7.15±0.2V,这也是稳压电源的最小输出电压,而且,扩流及保护电路繁琐
除非是消磨时间改造老电源,真没必要折腾,三端稳压 LT1083 应该够用了

网友E:
楼主这电路我很多年前做过,一次性搞定,随意短接输出,电路没问题。
楼主可以在人为模拟短路保护,把R5接地端调开,单独接1V左右电压,看看D7阴极是否能被拉到底,没问题的话,说明控制电路没问题,或者直接把D7阴极拉倒地,测量芯片11脚是否输出接近12脚电压的高电平,如果可以,说明保护电路和芯片正常,如果不行,说明电路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电路我很多年前做过,一次性搞定,随意短接输出,电路没问题。
楼主可以在人为模拟短路保护,把R5接 ...

你这个调试方法,可能有点问题。

输入1v电压使得Q4导通后,断开R5 ,Q3就不能导通,2个1K电阻分压,电压不会很低,可能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发光二极管不会灭。所以不能断开R5调试。电路正常时,一旦触发,Q3,Q 4导通后,电压可能在0.8v左右。

Q3,Q4和R6组成模拟可控硅电路,触发导通后,一直保持,断电才能复位。

楼主的电路,没有利用LM723本身的电流控制电路。而是另外用2个三极管搭建了一个模拟可控硅电路,用于短路保护。

补充内容 (2025-3-30 16:12):
抱歉,我忘记Q3即使不导通,还有BE结存在,电压不会达到一半电压,可能在1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调试方法,可能有点问题。

独立实验电源加载方法
这里要注意R5原接地引脚挑开,单独接实验电源正极,实验电源的负极接Q4发射极。由于R5数值较小,下端施加1V,能充分让Q4导通,其VCE电压在0.2-0.3V左右。Q3导通后其发射极对地电压约1V左右,D7阳极电压约等1.7V,芯片关断无输出,以上数据为理论估算值,和实际偏差不大,满足理论分析。
芯片13脚拉低后其内部Q16三极管截止,Vout无输出,实现过流(短路)保护功能,详见芯片等效原理图。

网友:
十年前做滴:OV起调,过压过流保护;很好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立实验电源加载方法

这里要注意R5原接地引脚调开,单独接实验电源正极,实验电源的负极接Q4发射 ...

抱歉,是我分析有误!

我想说,不断开R5,在Q4基极接入电压也可以触发模拟可控硅电路。这样调试,就不改变电路结构了。(注意:接入的触发电压要限流)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
我也有个清楚的图,还有PCB图.  30V_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