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请教下,数字表的测试,电阻档误测量220V,是如何 保护的?

楼主(2025-03-26):
发帖请教下,数字表的测试,电阻档误测量220V,是如何 保护的? 有的表有保护功能,有的没有,保护功能的原理是什么?有了解的请指教下,先行谢过

网友A:
一般手持表测电阻电路如下图示(eg. Fluke 15b)

其中的 1k PTC 起到误测高压的防护作用,误测高压时,电流通过芯片管脚上的 ESD 二极管形成回路,PTC 发热从 1k 迅速增加到几十 k,电流最后大概只有十多毫安,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坏(但长期误测会损坏 PTC)

高位台表通常用三极管反压硬抗,成本高电路复杂,楼主有兴趣可以贴图

网友:
有个p t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持表测电阻电路如下图示(eg. Fluke 15b)

多谢瓦叔指教!  如果方便截图,也想看看台式机的保护线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瓦叔指教!  如果方便截图,也想看看台式机的保护线路

34401A 的

楼主:
非常感谢,长见识了,刚找到几个数字表的电路图,学习下成品机的设计

网友B:
washu老师
所有高位台表都有这种保护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ashu老师
所有高位台表都有这种保护吗?

一般不特别说明的话,这里的表指万用表,也就是说万用表都有,因为设计者要考虑你用万用表的时候可能会用电阻档误测高压。但特别的,专用表一般没有,因为专用表本身设计上不能干它不能干的事情,比如低电阻表(eg. 3545),LCR 表,都没有类似防护。

btw. 我不清楚 3545 有没有,我是看它的输入端子没写,你可以看手册有没有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特别说明的话,这里的表指万用表,也就是说万用表都有,因为设计者要考虑你用万用表的时候可能会用 ...

washu老师

你好  我主要其实是想问DMM6500  这货有保护就好了   3545我估计是没有 因为我订货的时候经销商跟我强调过的 绝对不能测带电原件  3548 也是一样
绝对不能测带电原件  IM3536有个保护  但是不是保护误测高压的 是保护未放电电容接入电路的 然后日置这表画的鬼都看不明白  只明白一个1uf的充电了的电容接入的话应该不会烧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ashu老师

你好  我主要其实是想问DMM6500  这货有保护就好了   3545我估计是没有 因为我订货的时候经 ...

万用表肯定有,3536 的话,就是 LCR 表免不了会遇到电容带电,类似万用表免不了会用电阻档测高压

所以一般的 LCR 表输入有几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不过 Hioki 的特点是激励可达 5V,so 这个输入保护估计比较难做 我遇到过一台 2817 LCR 表,就是输入几个二极管都烧了的,它标注的能量值指的就是烧掉这几个二极管的能量值:超过会把保护二极管烧掉,烧掉了表坏不坏就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肯定有,3536 的话,就是 LCR 表免不了会遇到电容带电,类似万用表免不了会用电阻档测高压
...

washu老师

其实 有插脚的那种电容还好   两个插脚互碰短接一下放电就好了   贴片的电容真的是麻烦  太小了 你就弄个镊子什么的短接正负极几个还好 可以多短几次保证短到  多了你总有你以为短路过了其实没短路到的那种漏网之鱼

网友:
数字表电压档基本上硬扛就是了,因为输入阻抗高,纯采样不用输出(电阻、电容档要输出电流,是靠ptc)。鄙人在隔壁转载过一个常见的手持表保护电路里面有介绍。

网友:
不过感觉现在的国产数字表,尤其是出的新表保护方面有缩水,没有以前的老表防护的好了。遇到一些高压脉冲主控就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