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佳能相机老是显示BUSY 不能拍照了 有没有哪位老师告诉我下怎么弄啊

楼主(2025-03-26):
佳能1000d 三天前都是好好的  就是把电池拿下来充电后就成这样了  我好像什么都没动 啊   请教下大家  谢谢了 !!

网友A:
能开机,就是不能拍照对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问豆包试试,

网友:
佳能相机显示BUSY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快门速度过慢‌:当使用B门或慢速快门时,快门速度低于1秒,相机需要更多时间来处理照片,这会导致BUSY提示的出现‌

‌HDR功能‌:如果开启了HDR功能,相机在拍摄时会合成HDR效果的照片,这个过程也会导致BUSY提示的出现‌

‌内存卡速度不足‌:使用低速内存卡会导致相机在存储照片时需要更多时间,尤其是在连拍或录制视频时,容易出现BUSY提示。建议使用U3类型的SD卡以加快写入速度‌

‌多重曝光拍摄‌:开启多重曝光功能后,拍摄完第二张照片后相机会进行机内合成操作,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BUSY提示‌

‌长时间曝光降噪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相机在拍摄完一张照片后还需要额外自动再拍一张,两张照片对比计算降噪,这也会导致BUSY提示‌

‌高光降噪处理‌:当相机开启高光降噪功能时,需要进行降噪运算处理,这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尤其是对于较暗且噪点较多的照片‌

‌解决佳能相机显示BUSY的方法‌:

‌调整快门速度‌:适当加快快门速度可以避免BUSY提示的出现‌

‌关闭HDR功能‌:如果不需要HDR效果,可以关闭该功能以减少处理时间‌

‌更换高速内存卡‌:使用U3类型的SD卡可以加快写入速度,避免在连拍或录制视频时出现BUSY‌

‌关闭多重曝光功能‌:如果不需要多重曝光效果,可以关闭该功能以减少相机处理时间‌

‌等待相机处理完成‌:在长时间曝光降噪模式下,等待相机处理完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

‌降低ISO感光度或关闭高光降噪功能‌:如果ISO感光度较高或开启了高光降噪功能,可以尝试降低ISO感光度或关闭该功能以减少处理时间‌

网友:
佳能相机BUSY提示?4个原因帮你搞定!
📷 佳能相机在按下快门时出现BUSY提示,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 B门或慢速快门:当快门速度低于1秒时,相机屏幕会短暂黑屏并显示BUSY,这是为了提醒用户相机正在忙碌地工作。

2️⃣ HDR功能:如果开启了HDR功能,拍摄照片时相机会在机内合成HDR效果的照片,这个过程也会导致BUSY提示的出现。

3️⃣ 内存卡速度:使用U3类型的SD卡可以更快地写入数据,避免在连拍或录制视频时出现BUSY的情况。

4️⃣ 多重曝光拍摄:开启多重曝光功能后,拍摄完第二张照片后相机会进行机内合成操作,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BUSY提示。

了解这些原因后,你可以针对性地进行检查和调整,以避免佳能相机出现BUSY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就是不能拍照对吗?

对  能开机  就是不能拍照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网友C:
有可能是镜头和机身通信故障,先换个镜头试试,或者不装镜头开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镜头和机身通信故障,先换个镜头试试,或者不装镜头开机看看。

我把镜头和内存卡都拆下了来的试过 也是不能拍照 快门没反应 拆开了也不能拍照 估计跟镜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看

怎样恢复出厂啊 我不会啊

网友D:
快门有点机械上迟滞,可能卡住了,回不到初始位置,所以显示工作中,也有可能是快门位置传感器给啥灰尘之类遮挡住了。拨到B门多敲敲打打拍拍试试。也许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门有点机械上迟滞,可能卡住了,回不到初始位置,所以显示工作中,也有可能是快门位置传感器给啥灰尘之类 ...

谢谢老师 可是我不知道B门是什么啊

网友:
存储卡、相机、镜头触点都擦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可是我不知道B门是什么啊

这可真要了命,和我一样,从未用过, 查下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可是我不知道B门是什么啊

B门就是用手指控制曝光时长的档位,手指按下去,快门就开着,手指拿走,快门就关上了,你把操纵圆盘放到M位置,还是Tv位置,就是快门优先位置,快门速度选比一秒还慢的应该就是B门了。如果你按下去抬起来快门都没反应,也没声音,估计就是机械故障。数码机和以前的胶片机类似,但都是电动驱动快门的,如果拍拍没用,只能找数码城附近修相机的,估计100块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镜头和内存卡都拆下了来的试过 也是不能拍照 快门没反应 拆开了也不能拍照 估计跟镜头无关

如果没有镜头也按不了快门那应该是相机故障,没有经验只有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