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单端胆机

楼主(2025-03-26):
      初学胆机壮大胆,闯进胆界说胆事,横批——胆大妄为。
      如有资深老烧问我,看过几本书、学过几年胆、装过几台机、用过几种管?我只能哑口无言,等待批评(要批轻点)哈哈。
     在最近的热帖中,各资深坛友众说纷云,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所以感到有必要发一帖请大家讨论、验证和统一。
       回归正题
一、A类单端的定性
     引用jupeter版主帖中的一句话“当一个功率管  既负责放大正半波,又负责放大负半波时,那么我们就把放大器的这种状态定义为甲类,或A类”。
     也可更简化地说“单管完成正弦波放大的称A类”因前级管也是A类放大。
     这个定性大家都认同不会有异疑,但这仅是管子工作的过程,实际工作还要分析工况。

二、A类单端的工况
      这个是争论的焦点。A类的工况应分成二大类,就是"纯A类"(静态A类)(主要在石机中应用)和“偏A类(动态A类)”(主要在胆机中应用)。
      顾名思义,“静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基点,如静态100mA,就以此为基点计算。“动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起点,是基本工作条件所需要的一个设定点,此点的直流电流是随着功率增大而增大。目前所称的A类胆机,直流电流是不固定的,是自动可变的。

    “纯A类”引用隔壁论坛坛友发的动画图,形容纯甲类相当贴切。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和下面一个)的示意图,迷惑了大都人对A类胆机的认识,束博了大家的思维。
   从平面电流上看,交流电流是在直流电流的范围内进行对称波动,就是纯甲类的工作范围。再看图后分析。
下图是为了便于观看分析,把直流电流引入示波屏中,并与交流合成。
直流电流的幅度

交流电流在直流电流中
   从图中的峰值电流(或峰峰值电流)看,峰值电流/1.414=有效值电流,或用峰峰值电流/2.828=有效值电流,从图中可以算出,交流电流占直流电流最大理论值为35.36%(这不是功率的比值),实际工作时达不到。
      综上所述,普遍都认为纯A类的最大的功率效率在35%以下。但在胆机上还隐藏着一个因素,就是交流有效值电压。当交流峰值电流达直流顶点时,交流有效值电压是相当低,所以输出的功率就非常低,约在1/20左右。如一台满功率8W的300胆机,在纯A类时的功率约0.3W,但随着功率的上升,直流电流也会跟随上升(注:这里有些学问,暂不详说),按此现象就延伸出“偏A类”或“动态A类”的说法(有没有更贴切的称呼大 家一起想)。
    各位坛友可自测验证
    下面是测试(是在固定偏压下测的,自偏的可能略有不同)。
屏阴电压约390V(总压400V要扣除输出牛压降约10V),静态电流为80.4mA到输出9W功率时的直流电流变化。

当功率在0.3W,直流电流上升81mA

当功率升到6.7W,直流电流上升到92.4mA

当达到最大功率9.5W时,直流电流上升到97.5mA。

如再加大信号,出现上下压缩波,此时的电流会变小为89mA,进一步压缩电流会进一步减小。

三、A类单端的应用
1、常规应用
      常见的约360V左右的屏、阴电压,静态80mA左右的电流(实际降到70mA左右利用率最好),前级约有70V的有效值推力,输出8W的功率。

2、加压应用
在常规应用的架构下,增加屏、阴电压、增加负压、增加推力到90V以上,上述三项是根据最大输出功率不同而不同。
在静态、动态都不超屏耗下,例举几种电压组合(都没有优化,优化后可能会更好,坛友们可各自发挥优化电路)。
A、屏、阴电压约390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9.5W。这个静态电流设得偏小,达到9.5W时直流电流仅86.7mA,波形有上纯下锐。

详细的示波图

B、屏、阴电压约428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11.8W。用这组数据可计算出许多结果,如直流利用率、屏耗、输出牛效率等。

超电压的也测了一下。
C、屏、阴电压约485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17W。

D、屏、阴电压约540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20.9W。

以上都属于线性放大,保持了胆机原有的特性与特佂。

3、创新应用
创新应用有石头加入,工作方式也多种多样,所以并不推荐。
    在动、静态不超胆管屏耗的前题下,有叠加法、强馈法、脉冲法,跟踪法等等,这几种并不单独存在,要有几种组合才能获得大功率。
不详解各种方式(没能力、没元件和没时间)。

今天到此为止,下面几项有空再说或坛友补上。
四、单端A类的互补............
五、单端A类的谐波............
六、单端A类的设计(纸上谈兵的计算方法,不用图示法)............

不知有没有写错字和数据,请坛友们看下纠正。

补充内容 (2025-4-29 10:10):
如要看全结果的,请看125楼、144楼和157楼,这对正确认识单端机是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失真,就静态工作点 电压 电流 负载阻抗,这三项就决定了最大能输出多少功率。如果是固定偏压时 ...

增大功率也没啥特别的办法,就是拼命往栅极灌注电流,功率自然就上去了。
放弃手册,把管子当成IGBT,你就能创造奇迹

网友:
实际这都是基础知识。。

所谓Diy,绝大部分人都是炒个电路,追求一下焊工布线功夫,更进一步的人研究一下曲线,也就这样了,基本都停留在上世纪50年代的技术水平,不求甚解。

LZ显然属于第三类,愿意钻研,创新,跳出一些遗老遗少一张嘴就效率多少多少的,绝对不能超啊等的僵化思维。

而且还愿意那么认真写文章来科普,必须点赞。

网友:
顾名思义,“静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基点,如静态100mA,就以此为基点计算。“动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起点,是基本工作条件所需要的一个设定点,此点的直流电流是随着功率增大而增大。目前所称的A类胆机,直流电流是不固定的,是自动可变的。
----------------------

你所说的A类胆机直流电流不固定,随着功率增大,直流工作点会增大。这其实是失真引起的,因为电子管是负偏压器件,所以存在绝对截止点(不同于晶体管,晶体管是正偏置器件,当输入偏流为0时就截至了,0偏流线以下是没有曲线的,输入偏流为0就是绝对截至点),所以电子管的输出特性曲线簇,偏压越低越密集,不可能像晶体管截至点以下没曲线,截至点以上基本均匀,这就导致了当功率增大信号输出摆幅增加时,负半周输出信号被压缩,于是正半周的平均值大于负半周,因此等效为静态电流上升,而晶体管只要信号不达到截止,可以基本做到正负半周相等。

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所谓的“静态电流提升”是由失真引起的,所以提升越大时,意味着失真越大,放大器的设计应使失真在一定值内,所以趋向截至区的输出曲线簇有一部分是无法利用的,当失真在设计值之内时,依然应该认为放大器近似工作在“纯A类”,设计和计算也应该按“纯A类”计算,否则就没法算了,所以A类放大器在设计上是不存在“纯A”和“偏A”之分的,只要你还关注失真,它就必须被设计成“纯A”,而A类胆机的不失真最大效率一般认为在30%左右,远低于A类放大器理论值的50%,也是由于“无法完全利用输出曲线簇”,导致输出信号摆幅远小于静态工作点的两倍,反观晶体管A类机,只要工作点合适,信号摆幅完全可以达到静态工作点的两倍,所以晶体管机可以达到接近50%的不失真最大效率

我觉得这个点是必须要详细说清楚的,而不是你说的“这里有些学问,暂不详说”,这样很容易给那些搞不清楚细节的入门者造成严重误导。

网友:
一张单端功放原理图,简单明了。

网友B:
我对电路实在是认识浅薄,1楼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单端线路,后级功率放大部分,如果增加屏阴电压,增加负压,增加推动级电压。实际的输出功率会变高,而屏耗并没有超过额定值?

网友:
M大哥讲课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网友:
这是个强贴,先收藏,再仔细看。

网友:
W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非常赞。。

网友:
太厉害了!开眼界!

网友:
期待推挽了,单端已经抄袭了三台。够了

网友:
也赞!
关键是概念明确,逻辑清晰,论证过程得法,数据来源实践有说服力,不像有的贴,开了个天大的标题,内容却是文不对题,加上论据引用不当,最后只有口水骂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对电路实在是认识浅薄,1楼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单端线路,后级功率放大部分,如果增加屏阴电压,增 ...

看曲线图,在屏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可以从2.5W~7.5W,说明了这几天很火的企图通过输出功率、耗电功率、最大屏耗…来计算胆机效率(普遍性)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曲线图,在屏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可以从2.5W~7.5W,说明了这几天很火的企图通过输出功率、耗 ...

不懂,科普解释一下,是不是从7·5W拐头向下了,其他努力没用了。

网友:
这是条件,条件改变了,结论就不一样,具体来说就是要看另一个曲线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曲线图,在屏压不变的情况下输出功率可以从2.5W~7.5W,说明了这几天很火的企图通过输出功率、耗 ...

你这张图的横坐标,Kf,这个是什么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张图的横坐标,Kf,这个是什么变量?

失真。     .

网友:
w老师的科普贴必须点赞,少有的有详实数据的帖子
我猜测,测试平台应该是300B
单管输出8~20W,点赞,学习。滑动工作点这个点子给我很大启发!

网友:
有道理,明白人。这就是前阵子爭论最好解答,

网友D:
“D、屏、阴电压约540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20.9W。”

加上环路负反馈,最大不失真功率还能大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讨论与评析。
   关于静态屏耗与动态屏耗,其规律是:在常规应用中,只要静态不超屏耗,满功率时不但不会超,还会有下降。用上面第二条的动态直流中的数据可进行分析,静态时31.36W,到满功率9.57W的“总功耗”为38W,扣除输出功率9.57W=28.43W(不全是管子屏耗,还有输出牛耗也在内,其他的就不要算了)。

     关于单端胆机工作点是否是跟随可变的自已测一下便知。方法相当简单,用万用表电流档串入输出牛B端,输入信号开机,无音量时的电流,再开大音量的电流,看变幅多少。
      从实验中可以看出静态电流仅是一个起步的工作点(当然静态电流不能无限低,是有一定的比值,更不能超过屏耗)。
     为什么用常用的阻容结构也可跟随工作点,主要是胆管属于电压型器件,只要有电压(信号也是电压,但要有一定的力)就能移动工作点,用阻容推动的我自称为“被动式”,有其他线路加入的称“主动式”,如再要分还可分为,同步式、超前式、有源式和无源式。注意这是自已分的,教科书上是没有的。
主动式的波形要好于被动式,谐波的排列也更优,听感上也有区别(不谈谁好谁差,各人各爱)。

楼主:
引用 网友D:
“D、屏、阴电压约540V的一组,最大输出功率约20.9W。”

加上环路负反馈,最大不失真功率还能大一些。

     D的电压已超推荐值很多,仅用于测一下,再说屏耗已到极限,即使高功率时扣除输出牛的损耗不超,但在静态时是超了。
    如要超压使用,推荐用C的组合,优化一下电路、加强一些推力可能会更好。
    还有一种无损插入主动式电路,初测一下也不差,但没有细测,所以没有贴出。

网友E:
认同楼主在1楼的表述 :“动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起点,是基本工作条件所需要的一个设定点,此点的直流电流是随着功率增大而增大。

这“起点”两个字非常好。

为了自己进一步理清楚作一下标记和添字,动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起点,是为了有信号时进行动态浮动所需要的一个初始设定点,此点的直流电流是随着信号增大---功率增大而增大的。

基于此,俺觉得
1) 传统静态偏置的单端甲类(受限50%)是单端甲类----那么老的滑动甲类也是单端甲类的一种形式;现在楼主讨论的动态单端甲类也是单端甲类的一种形式,只是偏置起点随信号变化(浮动)的实现方式不同,不能因为输出了更大功率而说成不是单端甲类;
2)这种动态浮动中,信号负半周也像正半周一样被正常放大,不存在负半周被压缩问题,因而不会由此增大失真,相反,由于工作点上浮,进入线性化更好的部分而降低中等幅度信号下的失真;
3)单端甲类的静态偏置、浮动偏置、老的滑动电路 (因约定俗成通常指有整流滤波环节)都不存在AB1或AB2,都只是A或A1(因为负半周不被压缩)----这一点可能有人反驳(请说出理由即可,俺随后再学习消化),不能把推挽里的分类完全移植道单端里,但如果愿意出现栅流,那也只是A1,不会是AB或AB1;
4)鉴于上一条,在讨论时应该明确单端甲类还是推挽,因为两者动态变化是不同的,动态推挽时(楼主做的、其它电路资料也流露过)直耦推动(推动级正-负两组电源的)不用担心负半周被压缩,一是因为动态浮动压缩不了负半周,二是还有另一臂;
5)如果上一条成立,那么可以说,单端甲类的动态浮动与推挽电路的动态浮动其推动级所形成的、为末级提供的浮动栅压是不同的(在一个信号周期里看),前者要更难,所以有可能是用场管、运放介入要降低一些难度;单端甲类的动态浮动必须保证信号增大时其负半周不能被压缩,负半周内的偏置必须同样满足大信号要求,但不能使用跨周期体现出来的、有整流滤波的滑动电路的负栅压电平--因为失真不能满足要求;
6)单端甲类的动态浮动如果不引入场管、运放等手段,只有采用接近理想二极管的、经过筛选的直线性好无明显导通阈值的某种整流或检波二极管,有可能提供两个半周同样的动态偏置电平移动;-----这一条属于自己现阶段的假设和推理,不一定对。
    以上是这一段的学习心得,限于条件暂时不能验证,请指正,致谢!

楼主:
   关于“功耗”的自我解释,对不对请坛友们纠正。功耗这词具有双重性,一种解释是功与耗的总称(总功耗),一种解释是作功时的损耗(纯损耗)。为了便于交流,用“总功耗”来区分(当然也可二重解释,不管它了)或(功.耗),总功耗是有功功率(输出W)与无功功率(损耗W)的总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相加是不能超过“总功耗”。
    由于含义不清,往往会争得天翻地覆。请老前辈们把一些常用名称公布和统一一下,免得一次又一次地瞎争吵。

网友F:
能否有交流信号的大小和浮动的关系?

譬如输入了多少幅度的交流信号,引起了静态工作点多少的浮动。?????
这个时候失真率是多少???

网友F:
总功耗是有功功率(输出W)与无功功率(损耗W)的总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相加是不能超过“总功耗”。

我看了好几遍还是难理解。
功耗:消耗了多少度电。
功率:干活快慢。

总功率,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吧!! 再说损耗也不都是无功功率,无功功率哪有损耗。都叫无功了。

我理解的说单端机的效率,就是狭义的指最后哪一级功率放大级的效率。分析的时候不看灯丝,不考虑变压器效率。因为这个时候研究的是电路细节。不是以整机作为研究对象。这里的效率就是狭义的最后一级功率管的放大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有交流信号的大小和浮动的关系?

示波图中有推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功耗是有功功率(输出W)与无功功率(损耗W)的总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有功功率和无功 ...

这不是指整机,是指单路管子的屏阴部分的直流、交流所形成的功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示波图中有推动电压

我看了那个图,我把数据列了一下

80.4mA 9W
81mA 0.3W ,这组可能有误吧
92.4mA 6.7W
97.5mA 9.5W

300B 1k的阴极电阻。静态工作点漂了17V ? 功率从9W,变到9.5W 。是这么个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认同楼主在1楼的表述 :“动态A类”是以静态直流电流为起点,是基本工作条件所需要的一个设定点,此点的直 ...

最认真看帖、思帖和回帖的坛友,为你点赞!
第6条也有一个无损插入的想法,但无详细测试和验证,所以没有把电路贴上来。

网友:
按理说,外国胆发烧友应该也会玩滑动甲类电路,我搜了一下,真的有。这是其中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那个图,我把数据列了一下

80.4mA 9W

是指静态电流没为80.4mA,然后逐步开大音量到9W,当时没加小数,后面是按数据算了实数。

0.3W是输出功率,就是证明在输出功率0.3W时直流电流就开始上升了。这也证明静态电流仅是一个起点,不是最大输出功率的终点。

网友:
文中描述,如果设计得当,输出功率甚至可达固定偏置电路的4倍。供各位讨论,声明不是我的电路,我也没有验证,如果有错,请友好指出,谢谢

楼主:
     关于数据测算,示波图上都有详细的数据,坛友们可自行计算。
     直流功率是看电源二个黄框中的数据,其中电压要扣除输出牛压降,约10V,这个用了约数,因功率不同压降也有数不同,但相差不大所以有约数。

网友:
30楼这图应该还是滑动甲类的传统概念吧?由于电平变化中伴有滤波或旁路电解电容,输出功率大幅度增加没问题,关键在于失真。这几天讨论的不是简单的滑动,所以楼主用了动态来区分。老名词被原概念占用了。

补充内容 (2025-3-27 15:54):
该图中,正确滑动后,输入信号的正负半周同样得到一样的放大,怎么能叫AB呢?
在晶体管滑动甲类中,只有一种叫“滑动不足”--这这情况才是AB。

补充内容 (2025-3-27 15:59):
楼主的是偏置点动态变化的甲类---靠交流信号无延迟实现栅负压,变化前后都是甲类,而非AB类;而30楼贴图的叫滑动甲类---靠信号整流滤波直流电平改变栅负压,滑动后也是甲类,所以叫滑动甲类,没有叫滑动甲乙类的。

补充内容 (2025-3-27 16:03):
如果单端出现了符合AB类的情况了,那就只能是上下半周不能对称放大了,那失真就不是一般的了。
注意这里说单端,不是推挽。不能盯着起始点电平想着大信号上半周,一定是同步变化的,负半周马上就有了该有偏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指静态电流没为80.4mA,然后逐步开大音量到9W,当时没加小数,后面是按数据算了实数。

0.3W是输出功 ...

我觉着17楼,坛友的说法需要参考。

这种通过测量直流电源的电流的方法,我觉得还需要商榷。难道 静态工作点的晶体管,这个直流不变吗?那么功率从哪里取得? 我没实测过,我不知道。但我想来是变的。

个人保留意见,供参考。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总功耗是有功功率(输出W)与无功功率(损耗W)的总称,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母与子的关系,有功功率和无功 ...

最后一级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的阻抗转换效率不可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觉着17楼,坛友的说法需要参考。

会不会没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全部转化成热量损耗掉了。有信号和有输出时,部分输出功率加散热量和没有信号时一样。

也就是开的音量越大,发热量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没有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全部转化成热量损耗掉了。有信号和有输出时,部分输出功率加散热量和没有 ...

你看你截图里也说了,

有信号时  “平均值扔接近静态值”  ,是不是可以理解这部分功耗(热耗散)是不变的。

下面一段:
输出功率,是从电源转换而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电源的输出变大了? 电流变大,貌似很对啊。

1、原来音箱输出功率为0,电源的输出被管子发热了。现在有信号了,管子发热不变,音箱的输出从电源里面拿?????
2、原先音箱输出功率为0,管子发热量最高。现在有信号了,音箱的功率从管子发热里拿。电源总输出功率不变? ?????听起来很妖。

不知道那个对,我理解是第一个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级输出变压器的初级与次级的阻抗转换效率不可忽略,

这个,我觉着单纯研究功率级的放大特性的时候可以忽略,引入太多的变量实在没必要。当然实际情况不能忽略。从研究的角度,排除干扰,关注核心问题,应该是可以的。

当然提高效率的话,不忽略更合理,但不同的牛,也稍微有差异,这又是个变量。

楼主:
      大家注意:这是固偏电路,不是自偏电路,自偏电路略有差异,在帖中已有说明。
请不要用自偏电路来分析固偏电路。

网友:
whmks老师的帖子要收藏,慢慢学习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着17楼,坛友的说法需要参考。

       晶体管单端电路与胆机不同,它是依中点电压为输出点,用电容作隔直。振幅是以中点电压为基础上下摆动。
我没有电路,如坛友有可此贴上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的讨论与评析。
   关于静态屏耗与动态屏耗,其规律是:在常规应用中,只要静态不超屏耗,满 ...

胆机高压下没有直接测过,都是测阴极电阻压降来推算静态屏流,但记得
1)老收音机书上谈单端甲类晶体管功放时说,测静态电流,在有信号时也不变(俺实测过),如果有明显变化,说明静态没有在线性区中点,或,信号本身上下不对称(有可能前级或其他因素),这时候如果您盯着看甲类大信号下瞬时(一个周期内)那个电流上下(两个半周)大幅度变化那个图,就容易误解,而实际上,不管指针电流表还是数字表测电流,都是平均电流,因为音频几十Hz~几kHz的瞬时变化(脉动)指针表是跟不上的,数字表也是采样取值(平滑计算?俺不敢说对)得到的也是平均值。传统静态偏置的单端甲类在静态和输出功率时,只要处在线性范围内,测到的电流是不变的。

2)晶体管的滑动单端甲类能够输出比静态偏置单端甲类多得多的音频功率,同样也不会超允许集电极耗散功率。比如静偏单甲能输出50~80mW(不失真在30~50mW以下),滑动单甲在150~250mW,还有280mW滑动单甲的(3AX71);考虑胆管,最多屏极最大允许耗散实际上是在灯丝功率影响下的屏极耗散限度(阴极含在屏极中央,要部分通过屏极辐射出去(?)),相对输出要小一些(?)

3)俺玩晶体管401A单甲单端(不滑动)静态10mA 6V电源,曾经在冬天用舌头舔在黑色3AX3草帽管(还有一款是黑色玻璃管)的外表,调在无台处等候,温度慢慢上升有点热;调到有台且大音量输出,该管表面温度下降保持只是微温。不信的也请有条件的自己试一试。(这一条俺是看了上面贴图后在编辑时加进来的,俺认为那是有疑问的,所以才增写这一条)

不知道以上考虑有无疏漏?请指正。

补充内容 (2025-3-27 16:33):
第3条括号内写的是针对30楼帖图里说的“有信号时的功耗等于静态功耗”这句话的。

补充内容 (2025-3-27 16:37):
如果说电源功耗是对的,可是他说的是在耗散概念基础上说,热耗散(集电极耗散),那么音频输出功率呢?是转化为声功率了。

补充内容 (2025-3-28 09:39):
谢谢院长的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晶体管单端电路与胆机不同,它是依中点电压为输出点,用电容作隔直。振幅是以中点电压为基础上下 ...

这个是风之声小王子的电路图,据说是甲类,好像那里还看到过,供电电压在±40伏才是,如果是±50伏,好像小功率是甲类,大功率是乙类。

我对电路不是太了解,所以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高压下没有直接测过,都是测阴极电阻压降来推算静态屏流,但记得
1)老收音机书上谈单端甲类晶体 ...

    网上找到一张原理图(不是电路图,二者是有区别的),用了正负电压,输出为中点。这种结构属单端纯甲类,电流是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风之声小王子的电路图,据说是甲类,好像那里还看到过,供电电压在±40伏才是,如果是±50伏,好像 ...

      这个不是单端甲类,是互补(推挽),是可以做成甲类,也可做成甲乙类,区别在于电流的设置,但都是中点输出,不同于胆机电路。
大家只要测一下自已手中的固偏单端,有自偏的坛友也测一下,发上来共同讨论。

网友H:
看的不是太明白,我猜楼主是测了一个单独的末级,由300B组建而成的。观察的是输出功率与直流电流的变化量之间的变化规律?

网友G:
单端甲类,输出变压器初级屏压屏流设定好后,无论功率大小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推动才会有变化(失真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端甲类,输出变压器初级屏压屏流设定好后,无论功率大小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推动才会有变化(失真加大)

不对称失真很严重时是可以观测到电流呈一定上升趋势的。这还是开环后级管本身的曲线上宽下窄所导致再加上负载线不合理和中点电流设定不合理就可以发生。正常电流不变是一周期内正半波和负半波的波幅基本相同,正负绝对值抵消,在算平均值时电流不变。而正负不对称输出时由于振幅平均值不能抵消为零,剩余越多,显示电流上升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的不是太明白,我猜楼主是测了一个单独的末级,由300B组建而成的。观察的是输出功率与直流电流的变化量之 ...

     是整机的一个声道,因要测超压下的功率,所以功率管和负压是单独供电。

在原机上也串电流表测过,规律是一样的。下面就是在原机上测,总电压400V。
静态

有功率输出后的各直流电流值

整机测试的电路图

除了测300B以外,还用简易方式测了几台小单端,总趋势是一样的,仅是变量不同,因有的有反馈,有的功率很小。

网友G:
初级屏压屏流设定后(有条件的设定),过推动就会引起屏流增加功率增大屏压减小,波形严重失真己没意义了。

网友:
明明波形失真很小啊,为啥你们总说失真大

网友:
正如上面已经有坛友指出的那样,理想的甲类放大,无论静态还是满功率输出,测得的末级电流应该是不变的。出现变化的原因是有失真了(正负半周不对称)。
另外上学的时候,写过实验报告,除了实验电路要说明,实验数据要读出来,还要有数据整理环节,最后实验结论也要说清楚。便于其他坛友快速了解实验过程,有效参与讨论。当然这有点苛求,算是题外话,望不以为忤。
现在有了实验电路,我想建议一下你再增加一个失真仪,测试一下300B的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失真度,在保证输入端信号的失真极小的情况下,观察一下输出的失真度与你的直流电流的波动之间的关系。
因为帖子的题目是“正确认识单端胆机”,必须建立在实验相对完备、排除可能的外界干扰的基础上的,否则就有局限性了。

楼主:
再加一些其他几种小机的用简易法测试
胆机接一只功率插座,开机后看静态功率,然后逐步开在功率,分看总功率和输出功率,也是正向递增。
6P13P单端
整机静态功率

输出0.55W时的功率
对应的输出波

输出4.1W时的功率
对应的示波图
还有就不列了

PCL86单端整机静态功率

输出0.33W时的功率
对应的示波图

输出2.78W时的功率
对应的示波图

有输出牛的全MOS管单端,与胆机截然相反,静态时功耗最大,有功时反而减小。
整机静态功率

输出0.37W时的功率
对应的示波图

输出2.7W时的功率,总功率变小了。
对应的示波图

只有在严重削顶时总功率才加大
对应的示波图

备注:全部用开关电源供电,供电的电压相当稳。胆机固定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初级屏压屏流设定后(有条件的设定),过推动就会引起屏流增加功率增大屏压减小,波形严重失真己没意义了。

上面图中有交流电流波,这个是不会撒谎的,电压波可能会不准,但电流波是准确的,看一下峰峰值和有效值的比值,有多少失真。

网友:
隔壁论坛摘录的

楼主:
   不知有多少人能看懂上面已标注的示波图及计算。怎么还说失真多大多大。
   再说单端甲类的效率(这个大家都懂指的是什么)理论值是50%,这个理论从而而来,谁能说出依据吗?不会是把推挽甲类引用到单端上吧?也不会是把主帖中的电流平面图上的峰峰值/2得来的吧?
  也不知有几人同时测过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还有推动电压。

楼主:
这不能用口说,要的数据和理论依据。
我在此坛发过最悲哀的一帖(也是我在全互联网最悲催的一帖),竞然没一个人回帖,是不屑一顾,还是根本没看懂,其实这是设计推挽胆机最需要关注。
就是“关于A、B推挽机功率级推动电压差异的测试”

网友:
看帖时出现的功率文字行标注(不是图上的),好像从0.3W~9.5 W之间,屏流是从80.4mA跟随增加的(97?翻看没有找到,没有记住),而且波形肉眼好像看不出明显失真,因此,屏流上升应该不是因为明显失真(负半周压缩)带来的。

只在9.5W以后,信号增大时出现负半周压缩,同时屏流回落。
那么,9.5W之前是什么原因导致屏流是跟随信号增大的呢?   楼主说了,这不是自偏,是固偏。
----这个固偏栅负压是 -V经2/3分压后,再与前级送来交流信号叠加的,,,,,为什么会变呢?难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帖时出现的功率文字标注,好像从0.3W~9.5 W之间,屏流是从80.4mA跟随增加的(97?翻看没有找到),而且波 ...

这张示波图上有标注,图的下半部有数据 ,根据数据能算出结果,再根据相应的结果算很多内容。直流电压与电流在电源上已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