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8晶体管示波器故障求助

楼主(2025-03-27):
一台SR8晶体管示波器A通道水平扫描线看不到,尽在用寻迹按钮时才能看到,这是什么原因?求助各位。

网友A:
这个比较好修,先检查A通道的电源供给,仔细观察按下循迹后的图像从哪边出来就先找对应边的电源测量。

网友A:
图纸本坛就有,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好修,先检查A通道的电源供给,仔细观察按下循迹后的图像从哪边出来就先找对应边的电源测量。

按寻迹后,A通道的扫描线从下面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寻迹后,A通道的扫描线从下面出来。

把A通道平衡电位器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寻迹后,A通道的扫描线从下面出来。

从下面出来,那基本是A通道的Y放大器(简直是废话)出了问题。从A通道测量吧。

网友:
有一个简单办法,两个Y放大器板子可以交换一下,不要调微调,故障要是跟着走了,那就在板子上,交换前要在板子上做好标志,以免后面不知哪个是那个了。

网友:
将旋钮转到交替看一看是否出来双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本坛就有,可以下载。

找到了当时使用的资料:

楼主:
示波器终于修好了,A通道输出级的3DG130B坏了两个,A通道输入级3DG8也坏了两个,更换后一切正常。在此谢谢帮助过的坛友。

网友:
SR8最大的优点就是好修,拆装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当时使用的资料:

无条件共享与助人为上是本坛最优秀的传统之一。

楼主:
论坛有SR8的原理图,也有部分印刷版图,对示波器的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
SR8示波器很好修,模块设计,只要用螺丝刀拧开盖子,其他只要用手就可以拆了。80年代末修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