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输出夹具大家都是如何配置的?

楼主(2025-03-27):
想给直流电源配些输出线和夹具  大家都是怎么配置的?  想借鉴参考一下

一个电源是两通道  单通道60瓦  电压最大20V  电流最大6A
另一个电源是单通道  192瓦输出   电压最大60V  电流最大3.2A

谢谢

网友A:
只说直流电源 而不说具体参数有什么意义? 1V 与 500V 怎么比?1A 与 1000A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直流电源 而不说具体参数有什么意义? 1V 与 500V 怎么比?1A 与 1000A 呢?

你说的对
一个电源是两通道  单通道60瓦  电压最大20V  电流最大6A
另一个电源是单通道  192瓦输出   电压最大60V  电流最大3.2A

网友B:
192w怎么电流最大只有3.2A?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2w怎么电流最大只有3.2A?

笔误了  6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
一个电源是两通道  单通道60瓦  电压最大20V  电流最大6A
另一个电源是单通道  192瓦 ...

低压小电流,随便怎么配都可以。有各式成品线可以买。

自己做就用 AWG 14 或 AWG 16 的线,按接端子或插头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压小电流,随便怎么配都可以。有各式成品线可以买。

自己做就用 AWG 14 或 AWG 16 的线,按接端子或 ...

奔驰宝马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下一般输出那头配什么夹具呢?  鳄鱼夹?  小勾夹?  还是别的什么形式的夹具? 哪种实用些适用性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输出那头配什么夹具呢?  鳄鱼夹?  小勾夹?  还是别的什么形式的夹具? 哪种实用些适用性好?

不是哪种实用/适用性好,看你需求啊,比如我要接到电路板上,就有用 XH2.54 的,有用 VH3.96 的 但有时候也用 2.54 插针和小夹子的,有时候用鳄鱼夹的,我觉得其实任何一种都会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哪种实用/适用性好,看你需求啊,比如我要接到电路板上,就有用 XH2.54 的,有用 VH3.96 的   ...

washu老师

要备这么多种接头啊  这线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用多粗的线径?  4线制的接屁股后面S+ S-的那种线有必要备吗?
如果不用后屁股上的4线制接线  为了减少压降影响是不是应该要尽可能的用粗的线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平常 是做什么用途,修理电器一般用锷鱼夹就可以了啊,你这最大6A大电流的场合用2.5平方的粗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备这么多种接头啊  这线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用多粗的线径?  4线制的接屁股后面S+ S-的那种线有必要备吗?

是自己做的,比如有一对红黑测试钩,以前用的海柯的,没两年钩子塑料部件就坏了 而且它香蕉插这边在南方也容易生锈发黑接触不良 没办法,只能买质量好的测试钩和镀金香蕉插(一套香蕉插加测试钩不含线比海柯成品贵两倍多)自制,你如果在北方倒是可以买成品,我被现实狠狠教训了,只能自制 所以压线钳都得好几把 粗细是根据使用场合决定的,比如测试钩一般来说不会通强电流可以用细一些(图中的是 0.5)的,还有一套 Y 插 --- XH2.54 的这个是调模拟电路的,电流更小(惠普 3630 电源专用),是 22AWG 的;那个红黑 Y 插的,是 16AWG 的,黄蓝的是 18AWG 的吧啦吧啦...

*我还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婆妈测试线也一样,这些玩意估计都是北佬设计的,不适应岭南的气候

我的电源比较老普遍都有接线柱,所以除了香蕉插的测试钩,我比较多的是 Y 插,拧接线柱上,大部分电源我也是用 2 线的,6632(66332)则用的 4 线(小号 Y 插 ----- 鳄鱼夹),方便测试诸如 DC-DC 电路,可直读计算效率(一台 Source 一台 Sink)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自己做的,比如有一对红黑测试钩,以前用的海柯的,没两年钩子塑料部件就坏了  而且它香蕉插 ...

washu老师

能不能推荐些靠谱的香蕉插  Y型插  小钩子  鳄鱼夹  硅胶电源线的采购店啊?

网友E:
我用的是这种夹子,注意,这种夹子两侧是不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这种夹子,注意,这种夹子两侧是不通的。

luo老师你好

不是很明白直流电源用开尔文夹输出的意义是什么

这用鳄鱼夹不是也一样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luo老师你好

不是很明白直流电源用开尔文夹输出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个夹子我用起来手感好,舒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这个夹子我用起来手感好,舒服一些

luo老师你说的对

自己舒服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网友F:
用到哪种就买哪种,慢慢地,就差不多买齐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到哪种就买哪种,慢慢地,就差不多买齐全了 ...

S老师    点评下ST5520和SM7110呗

网友F:
俺没用过 SM7110,不敢妄加点评。

SM7110 是高阻计,ST5520 是绝缘电阻计,用途不一样。

SM7110 的精度应该更好,如果需要的话还有 2000V 的 SM7120 可选。

SM7110 俺肉眼看到的缺点是体积大重量大,输入端子好像是特制的,后续使用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用到哪种就买哪种,慢慢地,就差不多买齐全了 ...

大湿你不能光说不练,不是,不亮骚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评下ST5520和SM7110呗

楼主搞完微电阻计又来搞高阻啦 话说 Hioki 的高阻计,你怕是夹具费用更高 不像我和楼上袋鼠大湿,可以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湿你不能光说不练,不是,不亮骚啊

俺的东西还在老地方没运过来呢,骚不起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完微电阻计又来搞高阻啦  话说 Hioki 的高阻计,你怕是夹具费用更高  不像我和楼上袋鼠大湿 ...

washu老师

你好  我找富阳订了一个1欧姆的BZ3先试试水  问了他们了
出厂检定用的什么设备 他们神神秘秘的不肯说清楚
只说
“一种是 单双臂电桥和标准电阻 组合
另一种是直流电阻检定仪
精度都是0.01%的”

我看RM3545A 1000毫欧挡位 low power 模式打开 速度SLOW2 OVC模式打开的情况下也可以到100PPM的精度 打算拿来先试试水

正阳我也问了 说现在正阳的BZ3出生证上只有合格二字  连标定都没有。。。。

高阻计是这样的 我有测量电机线圈和外壳之间的绝缘阻值的需求    现有的工具只能测到好像是50兆欧 再上去就是大于不显示了
所以想问问S老师ST5520和SM7110

SM7110夹具好像是2000多   机身30000多点    买不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俺没用过 SM7110,不敢妄加点评。

SM7110 是高阻计,ST5520 是绝缘电阻计,用途不一样。

S老师ST5520应该也能测高阻吧?

然后那个SM7110我看着参数很奇怪 我想不明白  像吉时利  是德的那些高阻计一般和fa表和静电计是结合的 但是SM7110好像没有静电计    是不是这就是日置便宜货便宜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