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算是大事故?怎么样算是小事故?

楼主(2025-03-27):
一辆2017年的车子,2年前撞过一次树干,前保,风扇,水箱,空调散热器都换过,翼子板和机盖做了钣金油漆,换过一个原厂大灯,都是4S店维修的,维修费花了3万多,现在车子想以旧换新抵扣,跑了好几家车商都是在旧车抵扣问题上谈不拢,说这个车出过大事故,要在评估价格上再减7000元,但是去问了当初修车的东风日产4S店,厂家说大事故只包含发动机,变速箱,大梁,AB柱撞坏或更换,或者起火,泡水等,这些才算大事故,其它的都不能算大事故

网友A:
你要人家收你的车,就得让人家愿意出那个钱,就算没有“大事故”,人家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是白瞎。
做买卖争一个名称没啥意义。

网友B:
厂家说得没毛病。

网友:
不能算大事故。

网友:
收车的想趁机讹你一下,就算安全气囊弹出也不能算大事故,安全气囊在40公里时速下撞击树干,墙体等坚硬物体时就会触发弹出,如果撞击点正好是在传感器附近,就更容易触发,我见过车子在湿滑路面已经刹停情况下,甩尾时车头撞到了水泥护墙导致安全气囊弹出的事故,维修只更换了前保,左侧翼子板做钣金油漆,花费不到1000元,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查一下就知道了。道交法。

网友:
车商肯定会以事故为由给你压价,这是很正常的事;厂家说的对,这样不算大事故,可能对卖二手车来说算大的事故,因为换过水箱和空调散热器这些会影响二手车的售价,买二手车肯定不想买到事故车,剐蹭不算事故,这样就算事故了。不过收车的现在基本都统一战线了,价格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谈,或者直接在4S置换,还能多抵点。

网友:
影响车辆性能和安全性的算是大事故。比如车身或大梁变形的,再修复也恢复不到原有的碰撞安全性能。

网友:
这个不好整,你接球也会考虑这个问题,只是收货的拿捏你留余地大了一点。

网友:
事故车,到底是大事故,还是小事故,还是买家说了算,毕竟是买家出钱。卖家多问几家二手车商,心里有谱,就会卖个尽可能高的价格。

网友:
车子最易损的就是前保,翼子板,大灯,可以说90%车子开了5年以上这些地方都维修过或者换过

网友:
二手车市场就是这样,不是刮蹭之类的都是给人算大事故,这样差价才大

网友:
收车的觉得哪里不是原漆都杀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人家收你的车,就得让人家愿意出那个钱,就算没有“大事故”,人家不愿意出那么多钱,也是白瞎。
做买 ...

说得对。关键还是人家愿意出多少钱收车。既然4S店说不算大事故那就在4s店置换咯。

网友:
那种动发动机、四梁六柱的算重大事故,一般都走全损了。所以这种前嘴一套的都算大事故了。所以价钱再好好谈谈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说得没毛病。

收你车的说是大事故,不收你车的说不是大事故。你想:如果你买二手日产车,车商如果告诉你事故修了3万多,你会不会考虑买,就算买你会不会压价?
楼主还是没经验,当时就应该协商走全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收你车的说是大事故,不收你车的说不是大事故。你想:如果你买二手日产车,车商如果告诉你事故修了3万多 ...

楼主已经说清楚了更换的配件,这些个配件原则上不影响行车的安全性,所以说厂家说的没毛病,至于压价那就得看买家的水平了。一般4S店更换的配件基本上是原厂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经说清楚了更换的配件,这些个配件原则上不影响行车的安全性,所以说厂家说的没毛病,至于压价那就 ...

话是没错。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讨论了。

网友:
        把两年前撞在树干上现场的照片调出来看看,就可以判断是不是大事故了,凡是撞过的车子,平衡会遭到破坏,可能因此评定为大事故,不太懂车说错了请批评指正。

网友:
作生意就是这样有些问题人家拿捏 你。

网友:
现在油车新车便宜,二手车都不愿意收

网友:
2017年的车,可以接着开。
我2011年的车还开着呢,至少两三年内不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