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配对使用时,应遵循内阻一致的原则,还是容量一致的原则?

楼主(2025-03-27):
镍氢电池配对使用时,在内阻和容量这二者无法同时接近的情况下,应该遵循内阻尽量一致的原则,还是容量尽量一致的原则?

网友:
串联使用,容量一致优先

网友A:
应该同时满足,不然就会出现一个干活,一个旁边看,实在不行就内阻满足,容量其次

网友B:
电池只要不是新旧混用,杂牌混用,买新电池的时候成对买,用的时候基本都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只要不是新旧混用,杂牌混用,买新电池的时候成对买,用的时候基本都没啥问题

成对买的新电池,有时也会出现内阻、容量差别颇大的情形。
另外,你也不可能始终用新电池,用旧了的电池,内阻、容量差别会更大,这时,如何配对?内阻一致优先,还是容量一致优先?这始终都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同时满足,不然就会出现一个干活,一个旁边看,实在不行就内阻满足,容量其次

假设两节电池内阻接近,容量差别比较大,那么容量小的那节放完电后,容量大的那节就会对这节电量已经放完的电池进行反向充电,导致容量小的那节严重过放电,这对电池是非常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对买的新电池,有时也会出现内阻、容量差别颇大的情形。
另外,你也不可能始终用新电池,用旧了的电池 ...

不知道你把电池用在什么设备上,要求这么高。对一般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网友C:
内阻不一致,内阻大的那个发热严重。容量不一致,容量小的过放。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坏了换新就是,考虑那么多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不一致,内阻大的那个发热严重。容量不一致,容量小的过放。值不了几个钱的东西,坏了换新就是,考虑那 ...

新买来的电池,仍会出现内阻容量不一致的情况,所以配对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配对合适的话,可以增加电池的使用寿命,也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获得更多的电量,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