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多的汽车必需更换刹车油吗

楼主(2025-03-28):
去保养时4S店建议我更换刹车油,说低于液位了,我说补充一点不行吗

网友:
脑袋属于自己,看车辆说明书。

网友:
命是自己的 再说刹车系统是很重要的系统 刹车坏了不是到目的地就是前往墓地

网友:
必须更换,不解释

网友A:
要换了,刹车油会溶于水,时间长了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制动液会失吸水失效沸点降低,刹车总泵,分泵也会锈死。

网友:
我手动挡的车11年了,没有换过刹车油,齿轮油。

网友:
应该参考公里数,可以补加

网友:
   随着新能源车的普及率不断上升,传统油车维护人员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车主必须要警惕。

网友:
液位低说明刹车片磨损了,得看一下前轮刹车片的剩余厚度。买个测刹车油含水量的笔,含水量不高就不必换。

网友:
手册上我记得说是3年吧。

价格应该不到200块。(工时费我不知道多少,我都是自己换)

网友:
10年朗逸自动档9.8万公里,7万换的变速箱油,刹车油没换过。

网友:
6年了,该换了。

网友:
十三年的面包车,刹车效果杠杠的,说难听点儿,只要不生锈卡住,刹车里用啥都没问题,只要是液体。

网友:
测下水份看是不是要换。如果水分超标,制动力会变差,刹车距离会变长,上面那些说开了十几年没换过的,确实出问题的可能不高,但这个跟安全带也类似,大部分人开十几年车,安全带也用不上一次,但你能说它没用吗?

网友:
我是用这个方法换刹车油的;刹车油工作时间长,但在全密封管道很难吸水份。

反而在几个分刹车泵磨下膏样粉粒,会严重磨损刹车泵内径精度.使刹车效能衰退.

换时松开分泵管道,然后踏刹车,一直踏到浓黑膏液全部流完.然后紧回管接口,增

添新油至标志线为止。

网友:
刹车油不贵,自己买来换也可以。简单一点的拿注射器把油壶里旧油抽出,倒入新油。复杂一点的多加几步:千斤顶顶起车后卸掉车轮,松开刹车分泵螺母,用力踩刹车把分泵里的残余旧油挤出来(注意防止空气倒灌)。

网友:
不贵,建议更换!

网友:
个人认为刹车正常没必要我的马上十年了就加了点防冻液解心疑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只要刹车油不怎么接触空气是很难吸潮的,我上一辆车开了10年也没换刹车油,只换过一次刹车分泵;而且我每年两次的保养都检查刹车油,有个专门的仪器检测刹车油的含水率。
但理论上的事不代表事实,每辆车工作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车主也不一定非常了解,而且刹车油有吸湿性,吸湿后会导致刹车效果变差甚至不能刹车,毕竟刹车油也不贵,跟安全有关的东西还是要慎重。
说明书上的保养更换日期最好还是遵守,我上一辆车就是这样,我当时买的是二手车,第五年的车,买到后的第二天发现早上不好打火,要打好几次才行,打着一次后就能一次打着了;而且还有个故障灯,我查过是进气燃油浓度过稀,但是开着一直正常;直到后来怠速时转速会突然降的很低快熄火的样子,当时已经换过怠速马达和火花塞,也换过汽油滤芯,然后就买了汽油泵芯换上了,突然发现不好打火的现象消失了,开了三天发现故障灯自己灭了,所有问题都消失了;这时候我才被一个朋友告知车的说明书上写的是每5年更换一次汽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了,刹车油会溶于水,时间长了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制动液会失吸水失效沸点降低,刹车总泵,分泵也会锈 ...

正解。六年没换,总泵分泵里应该有锈蚀了。

网友:
我的日产汽车的保养手册上写的是每2年或者4万公里更换一次。我在4年4万公里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更换,当时换出来的油已经明显变色了,说明我换的迟了。当时的价格好像是80块钱左右,含刹车油和工时的全部费用。

网友:
还有消耗刹车油的啊?更换时注意“博士的DOT4 PRO”,垃圾油尽量避开。

网友B:
跟车有关的液体,我都按时换。
只换进口的,必须进口的,我的车就没有换过国产的液体。
空气滤芯、空调滤芯,我都换曼牌、马勒,最次换博世的。

网友:
我第一台车开了14年没换过刹车油,我怕修理部换完刹车不好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车有关的液体,我都按时换。
只换进口的,必须进口的,我的车就没有换过国产的液体。
空气滤芯、空调滤 ...

防冻液,玻璃水呢?也用进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防冻液,玻璃水呢?也用进口?

防冻液必须进口的,玻璃水龟牌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防冻液必须进口的,玻璃水龟牌的就行。

最关键的那个液体,你加的是哪国的油?

网友E:
正常情况下,8年10年问题不大,特殊情况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8年10年问题不大,特殊情况例外。

都是城市道路+高速,基本上没有走过烂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那个液体,你加的是哪国的油?

那个是躲不开的,它们笼段的行业。

网友:
我都是3年换一次

网友:
这个要用测试笔看含水率。高了要换,范围内不用换。

网友:
家里2台车,一个10年一个15年都没有换过

网友:
按保养手册保养、更换易损件、各种润滑油料,如果还是不符合预期,才有资格骂骂咧咧:“这车真不行”!

网友:
观察一下刹车油的颜色,是不是变浑浊了,如果变浑浊了就该换了。
另一个是含水量,如果有测含水量的东西,测一下。
刹车油并不是严格密封的,外界的水汽可以慢慢渗入。推荐按照手册要求更换,即使不按照手册要求,也应该根据实测结果更换。

网友:
成本不高,为了安全还是应该更换

网友:
刹车油液位低了首先检查刹车片磨损程度,如果磨损严重,把刹车片换了,刹车油就会自己恢复到正常液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