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损坏后的疑惑

楼主(2025-03-28):
一台优利德890万用表,自己采用9V直流电源(变压器+7809稳压)供电,因为电源的变压器体积较大(容量较大850ma),其他有个地方需要大容量的(18V850ma),我想测下变压器的二次输出电压看能不能符合要求(18V),我就是用这个表测,坏了,表不正常了,打到档位后显示电压不足后自动关机(这也是教训,数字表不能测量给本表供电的电源,容易形成回路击穿芯片)。后来查了下,电流达到了100ma以上,开始怀疑电源芯片(TLV70430)坏了,换了没用,再一查,是牛屎芯片坏了,我想折腾一下,就用一个3V稳压电源强制给牛屎供电,加电后电压档、电阻档虽然显示电压不足但不自动关机了,也能测量;数据也对,但是怪现象出现了,电压档测量电池数据是对的,但在试着测量二极管看正常不正常时忘了换到二极管档,档位还在电压档,奇怪的事情出现了,二极管两极居然显示有电压,调转两极居然电压数值不变符号变,这怎么回事?而且不同时间电压数字不确定,用其他万用表测量两表尖之间并没有电压(交直流都没有,用示波器看也没有),换电压档位,测出二极管两极的电压不变(精度变化),这不是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大家分析一下怎么回事。说明一下,这二极管不是在线的。另外用二极管档测二极管正向压降0.6V左右,但反向不对2.8V,表棒空接时也显示2.87V,我好像记得空接是应该显示OL。

补充内容 (2025-4-1 12:04):
疑惑已解决,详见15#楼

网友:
   鱼、肉都买了,却省葱姜钱。这下好了,鱼、肉都坏了。

网友:
  正常的数字万用表,用单根红表棒(不用黑表棒)20V档
分别测自身电池(9V)的正负极,得到正负两个电压值,绝对
值相加就得到自身电池的电压值,通常正极电压是固定值,
电池没电了,只是负极电压绝对值变小了。
  那么同样的方法估计也是能这样测交流的,我没试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
普通数字表,用几年就扔了换新是最好的

网友A:
这里我有个小疑惑  如果用一个交流变频电源隔离市电然后给万用表供电   万用表测量市电的情况下还会烧芯片吗?万用表和市电之间有个交流变频电源做隔离还会形成环路吗?

网友:
一块电池三两块钱,至于这么费脑筋研究这个,真是太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有个小疑惑  如果用一个交流变频电源隔离市电然后给万用表供电   万用表测量市电的情况下还会烧芯片 ...

初级和次级不是同一回路,所以不会烧的,要会的话,那些台表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初级和次级不是同一回路,所以不会烧的,要会的话,那些台表怎么办?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市电我是不敢用台表测的  都是拿手持式万用表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有个小疑惑  如果用一个交流变频电源隔离市电然后给万用表供电   万用表测量市电的情况下还会烧芯片 ...

这应该不会,因为隔离构不成回路了,不过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有个小疑惑  如果用一个交流变频电源隔离市电然后给万用表供电   万用表测量市电的情况下还会烧芯片 ...

什么是变频电源?如果指开关电源,那么y电容有时不能忽略。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变频电源?如果指开关电源,那么y电容有时不能忽略。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你的意思如果不是线性的变频交流电源台表测市电还是有烧毁风险?

网友:
如今一台普通万用表几十元
自己修起来很麻烦
要么就返厂修
或者干脆买块新的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已进入混沌状态,这个韦神或许能解。

网友:
渐愧,我这个帖发晚了
终结9V叠层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7889

楼主:
你这个帖子我以前就看到了,谢谢,但是我的万用表主要放在台子上,基本不动,所以想用稳压电源更方便,另外,我通过这次失误得到很多,真是只要爱折腾,就会有收获,现在把我得到的收获陈述如下
1、我的万用表(只限我的用的表,其他可以参考)其实不用9v电也可以,9v电经过电源芯片TLV70430也是转换为3v
2、我现在用3v稳压电源直接供给芯片,虽然芯片击穿后电流较大,但是工作正常,就是显示屏右边显示供电不足而已,并不影响数据准确
3、用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离线二极管有不确定数字属于正常,因为房间有感应有50赫兹交流,你测量二极管时就整流成直流电压了,我用其他数字表一样有此现象,现在我的受伤表除了二极管档空表笔时显示2.87v(可能不能测量超过2.87v稳压管了)其他功能应该都没问题(我试了直流电压,直流电阻,电容等我的常用的)
在此疑惑解决,封贴,在此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如果不是线性的变频交流电源台表测市电还是有烧毁风险?

是我没说清,上面指的是原设计用电池的手持表.
台表不清楚,抱歉让你误会了.

网友:
你这个表还是有问题的,说不定在哪一次测量中给你错误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帖子我以前就看到了,谢谢,但是我的万用表主要放在台子上,基本不动,所以想用稳压电源更方便, ...

楼主是用变压器供电再用这个表测量变压器输出电压的吗?据我所知大部分数字表的COM端是虚地,并不是电源的负极,用万用表自己测自己的供电电压会把主控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帖子我以前就看到了,谢谢,但是我的万用表主要放在台子上,基本不动,所以想用稳压电源更方便, ...

知道主控型号的话可以铲屎换芯片

网友D:
我也是外接变压器电源当准台表用,内置9V充电电池,以便有时候表笔线太短时候拿下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有个小疑惑  如果用一个交流变频电源隔离市电然后给万用表供电   万用表测量市电的情况下还会烧芯片 ...

所谓“交流变频电源做隔离”实际并不隔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   所以市电我是不敢用台表测的  都是拿手持式万用表测的

台表电源可不是“交流变频电源做隔离”哦,台表设计上是非共地设计,随便量市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所谓“交流变频电源做隔离”实际并不隔离。

这样啊   那如果一个市电供电的仪表要测量市电本身  用什么东西才能隔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表电源可不是“交流变频电源做隔离”哦,台表设计上是非共地设计,随便量市电......。

这样啊?   所有的台表都是这样的设计吗?  都可以不用在供电端加隔离随便量市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样啊   那如果一个市电供电的仪表要测量市电本身  用什么东西才能隔离呢?

只限台式万用表,示波器等仪器非工频电源采集一般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限台式万用表,示波器等仪器非工频电源采集一般是不带隔离的。

Ljf老师

你好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给这些仪器和市电做个隔离呢?   你说在前面加交流变频电源是行不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jf老师

你好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给这些仪器和市电做个隔离呢?   你说在前面加交流变频电源是行不通的 ...

,我称不上老湿......,用工频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TB上有专门卖AC220V/220V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称不上老湿......,用工频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TB上有专门卖AC220V/220V隔离变压器的。

你好

再请教一下  这个隔离变压器能做到的 为什么交流变频电源反而不行?  是因为交流变频电源PWM的模式吗?  那如果是线性放大器的交流变频电源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好

再请教一下  这个隔离变压器能做到的 为什么交流变频电源反而不行?  是因为交流变频电源PWM ...

交流变频电源不隔离呀,有Y电容,有GND系统等,并不是为隔离目的最终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交流变频电源不隔离呀,有Y电容,有GND系统等,并不是为隔离目的最终设计的。

原来如此  那有些直流电源写着的电位隔离和底盘隔离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问题有点多了  麻烦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  那有些直流电源写着的电位隔离和底盘隔离 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问题有点多了  麻烦你了

“电位隔离和底盘隔离”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来看待,一般电位隔离其输入输出是不形成回路的,底盘隔离又是另回事,是与设备电网非共地隔离的。要这个找电工相关的书籍就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电位隔离和底盘隔离”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来看待,一般电位隔离其输入输出是不形成回路的,底盘隔离又是另 ...

谢谢你了

我基础不好  很多书看的一头雾水 那这样看来  反倒是直流电源一般都有隔离  回到这个贴的主题上  就是如果用直流电源给手持万用表供电  手持万用表在这个基础上去测量市电一般是没事的  就是这样比较无聊  毕竟用几个电池就能解决的事情  反倒是交流变频电源一般都不带隔离  市电供电的仪器需要隔离的话要用专用的隔离电源(台表除外 应为台表供电自带隔离)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了

我基础不好  很多书看的一头雾水 那这样看来  反倒是直流电源一般都有隔离  回到这个贴的主 ...

直流电只是一种电源成分类型,市电转换整流而来的也是直流电,不管隔离不隔离都是直流电。你指的仪表直流电应该要指电池载体的直流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了

我基础不好  很多书看的一头雾水 那这样看来  反倒是直流电源一般都有隔离  回到这个贴的主 ...

传统有初次级变压器不额外加别的整流滤波后就是隔离电源了。就算如此当作万用表供电去测量市电还是有不可预知的意外危险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电只是一种电源成分类型,市电转换整流而来的也是直流电,不管隔离不隔离都是直流电。你指的仪表直流 ...

你好  我的意思是指相比较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  直流电源一般都有隔离  交流电源按照你的描述一般都不带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统有初次级变压器不额外加别的整流滤波后就是隔离电源了。就算如此当作万用表供电去测量市电还是有不 ...

你好  用直流电源给手持表供电我基本没这个需求  我主要是想给市电供电的仪表测量市电的时候找到一个安全的隔离方法不烧表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只要加个交流电源就可以了  经过你的说明以后我才知道交流变频电源一般是不带隔离的 要隔离得去买专门的隔离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外接变压器电源当准台表用,内置9V充电电池,以便有时候表笔线太短时候拿下来用。

一般正常的表,耗电微乎其微,没必要画蛇添足搞个交流电源供电。真想用外接电源,锂电池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