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测试漆包线线包发热

楼主(2025-03-28):
用Φ0.3的线绕了个2500mH@100Hz/150mA扼流圈,扼流圈直流电阻21.5Ω,线径是按2A/平选取,铁芯顺插气隙0.17mm。为了验证这个扼流圈是否能长时间150mA电流工作,简单测试一下。通过测试实际可以300mA电流长时间工作,测试是在环境温度20-25℃中进行,测试电流分别是直流12小时,交流50Hz 10小时,脉动100Hz 5小时。

气隙垫纸

网友:
你的测试不严谨,扼流圈没有模拟出工作环境。

扼流圈工作时,一定会安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内,散热条件与你测试时裸着不一致。密闭的环境热量会积累,扼流圈实际的温度会高出一些。

网友:
小的3.5A载流量,大的3A载流量,再大就2A载流量。那种100KG以上的,除非泡油里,否则就算1A载流量也烧坏

网友A:
这个测试很有意义。

设备精良,测试过程也严谨。 变压器到50多度,基本也到位了。

网友B:
看来可以取4A/mm²178;,手册中的2A/mm²确实保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可以取4A/mm²178;,手册中的2A/mm²确实保守了

变压器的话4A觉得大了,3A是没问题,变压器还有次级线包与铁芯涡流发的热。做扼流圈4A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很有意义。

设备精良,测试过程也严谨。 变压器到50多度,基本也到位了。

对大家有参考价值,我就没白费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