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案例带来的疑惑

楼主(2025-03-28):
前几天读到一新闻,大致是美国一个国际航班从纽约出发到广州,当飞到大西洋上空时飞行员发现自己的护照忘带了,于此返回到旧金山机场。但是该航班的飞行员和其他的机组人员都被替换上另一套机组人员执行这次飞行任务。问题来了:一,为啥不只替换飞行员一人呢?
        二,飞机飞行路线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同还是相反呢?二者方向相反正是否时间更短些?
        三,人类发射卫星时是否也会考虑到地球自转的影响呢?
感谢各位大佬解惑!很惭愧,我没做过飞机。

网友A:
地球自转对飞机向东向西速度不影响,如果地球自转对飞行速度有影响,那就只要原地悬停在你当地上空,等地球转动到美国土地上了降落就可以啦,而且地球自转速度比飞行速度还要快得多,悬停几个小时就到美国了,,,,

网友:
三,人类发射卫星确实考虑了地球自转。

网友:
1、原机组人员继续飞行会超过单次执飞时间;
2、向东向西不影响与地面的相对速度;
3、卫星的速度是相对于地球质心的速度,向东发射可利用地球自转速度,节省火箭的推力。

网友:
空港 航空公司在飞行员上机之前没有预检?

同样道理没护照可以进机场 那没护照也可以出机场了。进场安检要更严格。

网友B:
第一个是管理问题,不懂。大概是机长、教员之间有什么说法吧。

第二个问题,与地球自转没关系。
首先,走的是北极航线,航向与地球自转夹角很大,即不能说是顺着自转走,也不能说是逆着走。别看平面地图,找个地球仪看看就明白了。
其次,飞机这个飞行器与地球这个大家伙处于同一惯性系,相对飞机来说,地球是静止的。飞机怎么飞,几乎不考虑地球自转带来的影响(是几乎,不是绝对不考虑)。

第三个问题,那肯定是要考虑自转的。卫星一般都是向东发射,就是要借助地球自转的线速度,让卫星的速度增量能小一点,“省油”。
不仅要考虑自转,连纬度都要能蹭就蹭,因为低纬度地区自转线速度高。咱们在海南建发射场,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纬度低,自转线速度高。
俄罗斯的拜科努尔、美国的卡纳维拉尔角、法国的法属圭亚那、日本的鹿儿岛,这些发射场的选址原则都是尽量靠近赤道,蹭地球自转这个“流量”。

网友:
闲聊哈,鄙人之前工作关系多有和国际航班相伴  最长的要20多个小时在经济座位上  饱受煎熬。

一,为啥不只替换飞行员一人呢?
国际航班正驾驶员一般都是机长   而飞机是机长负责制。飞机机组人员一套班底要密切配合才能做到安全抵达。一般来说,这套班底不愿意接收其他机长的领导  不利于工作。

2007    08年  还是09年   左右吧     上海到纽约还是芝加哥的一个航班   是我国国航还是东航的
我已记不得了,反正是出了这么个事件:
中国的一个机长,还有半小时就登机,结果因为一个不是案件的案件牵扯,公安部门要扣留该机长

其结果是:这次航班的所有机组人员包括:副驾驶  机械师  安全员 空姐领班和所有空姐等排好队等待机长的到来,拒不登机。    导致公安部门不得不放行机长, 因为临时调派别的机组执行任务是不可能得了   来不及了。

后来这名机长成为了国际知名人士了,因为他睿智对付公安的追捕有方    这是后话了。
这就说明,飞机驾驶员不是随意更换的。

你这个返航,机场和航空公司有时间提前准备, 哪肯定是换下全班人马。

二,飞机飞行路线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相同还是相反呢?二者方向相反正是否时间更短些?
大西洋飞广州   应该与地球自转相同
回答第二问,若相反   同一航班飞机时间会缩短2个小时左右,不过这2小时不都是方向引起的   只有一部分是方向的事,可能更多的是气候影响。

三、科里里奥定理 能够证明  那是肯定要受到地球自转影响的。

  回答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管理问题,不懂。大概是机长、教员之间有什么说法吧。

第二个问题,与地球自转没关系。

理论上说只要机长(没带护照的这位)不下飞机不落地,吃喝拉撒睡觉都在飞机上,是没问题的。下了飞机就是踏上别国领土了,性质不一样。这位美国机长还是比较严谨的,有的空乘人员一直到飞机落地了才发现没带护照,一般机场也会灵活变通放行的,因为这种情况说不定哪天也会发生在自己国家的头上,你要是对待别国太严苛,下次别人也一样会如此对待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管理问题,不懂。大概是机长、教员之间有什么说法吧。

第二个问题,与地球自转没关系。

走太平洋是北极航线不差,          走大西洋也是北极航线 ?    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D:
没带护照没有什么问题吧,斯诺登滞留俄罗斯机场转机区那么久都不算入境俄罗斯。

网友E:
    亲身感受,同样线路,上海至法兰克福飞了11小吋,回来吋只用了9个多小吋. 因此地球自转对飞机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球自转对飞机向东向西速度不影响,如果地球自转对飞行速度有影响,那就只要原地悬停在你当地上空,等地球 ...

你这么说,如果飞机逆作地球自转飞行就会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因为飞机的时速不到1000公里。而自转速度近1700公里。好像要脱离了地球引力才不受自转的影响吧。你要向上飞10多万公里才能脱离地球引力,比到目的地远多了。再说除了火箭,飞机的速度是永远脱离不了地球引力的。

网友:
地球自转的角速度为每小时15度,线速度因纬度和海拔不同而异,赤道海平面的线速度为464米/秒,约每秒1.7公里。自转线速度随着纬度按sinθ从90-0度降低,如北纬30度,自转线速度为每秒1.7公里.
地球公转是指地球围绕太阳的运动,公转的平均线速度为每年9.4亿千米,即每秒钟29.8千米,约每秒30公里。

网友:
飞机往返的北美与中国间的航线是有时差的,但一两个小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机组人员,一般不会随意更换的特别是机长,因为这个组合都经过较长时间的磨合,随意更换可能会给工作带来麻烦。
2000年前经常外出包括国际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身感受,同样线路,上海至法兰克福飞了11小吋,回来吋只用了9个多小吋. 因此地球自转对飞机有影响的.:ha ...

高空有风带的,顺风就快,

网友:
没带护照返航只是表面借口,没带证件或证件过期等都有一套标准操作流程,机长在进入他国只在飞机上或不出机场是没问题的,或者申请临时入境都是不难的事情,完全没必要返回。

网友:
飞机在大气层内飞行,飞机、空气与地球同处一个参照系,就可以把地球和空气看做是“静止”的,那么飞机朝那个方向飞,都差不多,严格来讲还是有差别,毕竟天上有风向不同。
火箭发射是要考虑地球自转方向的,借力省力,赤道附近线速度大,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太平洋是北极航线不差,          走大西洋也是北极航线 ?    我真的不知道。

直航的话,那北极航线肯定是最优解。
如果中间有经停站或其他原因(战区、禁航),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平面地图经常让人误解,以为飞北美不是向东就是向西飞,其实,最短路线是向北飞。

楼主:
看过各大佬的解释后,受益匪浅。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带护照没有什么问题吧,斯诺登滞留俄罗斯机场转机区那么久都不算入境俄罗斯。

只要不出机场海关就没事,那年我去非洲,从北京登机在迪拜转机,在迪拜机场休息室近4小时后再次登机,休息期间不能出机场海关,因为我们的护照和签证是非洲某国的,没有迪拜的签证,所以不能出迪拜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