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266集成块调频收不到台问题求助?

楼主(2025-03-28):
各位老师好!我的LA1266集成块调频收不到台问题求助?图中各个中周都并联过0-80p的可调电容,还是收不到调频台,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中周都加电容,是1266旁边的鉴频周拆下来,撬烂底下的电容,然后焊个100p上去,一般就可以了

只要不是电容短路,并一个上去接近电容变值前的容量就应该能收台啊!我是每个都试了,应该总有1个是对的啊!为什么就不行呢?谢谢!

网友A:
不是所有中周都加电容,是1266旁边的鉴频周拆下来,撬烂底下的电容,然后焊个100p上去,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A:
电容变值不一定是0呢,而且鉴频周频偏大了一定没台,其他周都不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变值不一定是0呢,而且鉴频周频偏大了一定没台,其他周都不用试

我明白,我用的0一80p的可调电容不断调整试的,不行!

网友B: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老机接触不良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老机接触不良是通病。

哦!谢谢!没有是电子开关,显示调频波段时的噪声特征明显!

网友C:
看一下7358高放集成块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7358高放集成块有没有反应。

应该有反应,给中周加电容是噪声大小有变化也能听出来,就是不出台。谢谢!

网友A:
就看1266旁边的中周,换掉电容,橙色周先不管它,频率调到一个本地强台,慢慢调1266旁的小点的中周的磁芯。噪音大一般ic是好的,锁相环的先不要动高频线圈,偏点也锁得到的

网友A:
1266鉴频周,我遇到过电容变大的,镀银氧化,特别广东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1266旁边的中周,换掉电容,橙色周先不管它,频率调到一个本地强台,慢慢调1266旁的小点的中周的磁芯。 ...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6鉴频周,我遇到过电容变大的,镀银氧化,特别广东地区

要是变大并电容就永远不会出声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