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有意思的组装故障

楼主(2025-03-29):
6年前的3月底,PPYPP朋友赠送了两块他做的功放,前些日子终于有时间把这两块板子进行组装,以不辜负朋友的热心馈赠。这是收到货时的样子。
板子太长了,必须要切割,否则无法进机箱。平衡了下最后决定锯掉电压放大级的整流部分。然后用孔板重新搭建。

重新组装后,终于出声了,听感还蛮好的,属于比较润的那一种。所以没有调整甲类。而且只用了两对安森美的大管(原设计为4对,正负26vDC)。4281和4302。期间,检查发现标称为10uF的两个输入无极性电容,只有6uF。用了个足量的5uF代换,测试没有发现低频输出衰减。电压放大级和中点已经都做了基本的调整,偏流被调到了最小。没有图纸,按照PPYPP朋友的说法,对电源要求有点严,不能超出范围太大。而且变压器因为放大级需要两个单独的交流26V绕组,所以专门定制了变压器。总滤波容量48000。

楼主:
两边的大管都进行了导热,绝缘处理。然后就装入机箱。。。。。播放,听了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留心听,合并单声道!有时还有失真。
检查了声源,戴耳机,没问题。
前级?哦!坏了个运放,啥时坏的?懵圈中。。。
修好前级再试,还是单声道。奇怪~。。。难道是它?之前检查过了?无奈,拆吧。。。。。先吃饭,回头继续。哪位朋友猜到,不妨给答案。
----------------------------------------------------------------------------------
继续。。。
没错儿!就是它。  ,负责热耦合和偏流的管子。之前我看了一眼这管子,发现这管子外壳全是塑料的,虽有点纳闷儿,也没多想。就没有加绝缘片。松掉螺栓让它离开散热器,果然变成了立体声,加了绝缘片装好,但是故障又出现.......画PCB时,管子装反了吧? 。。。。换尼龙螺丝吧,装上,排除了。组装时外壳还没有接地。

以上也只是推测,因为当时天色已黑,这花眼啥也看不到。只是推测了。如果真是反的,导热差,调成甲类也是有点风险的。

网友:
这种外型?不是塑封管,在背面有散热的金属片(和中间脚接通的),只是塑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