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牛有没有使用寿命?

楼主(2025-03-29):
问了一下AI,说矽钢片长期工作在有直流的环境中,确实存在因磁饱和导致的磁通永久消退的风险。这样问题来了,加大屏耗的手段既可以高屏压低屏流,也可以低屏压高屏流,是否后者对矽钢片的寿命更不利?另外就是,市场上的二手钢片有无可能之前已被大电流洗礼过呢?
又或者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网友:
硅钢是软磁性,哪来的磁化或退磁一说呢?

用电桥或电感表量变压器本来就不准,我已经证实过多次了,坛友也证实过多次了。

你自己可以试试:
1、加温,降温。
2、通会直流电。
3、通会交流电。

然后再做测试,你会发现一次一个样。

要测变压器的电感,可以通50hz的交流电,然后看电流。你会发现大概在140V左右,电感量最大。电压低于这个值或高于这个值,电感量都不是最大的。这个和变压器绕制的时候的取值有关,但大多数通用计算方法都在这个140V附近。

网友A:
加大屏耗的手段既可以高屏压低屏流,也可以低屏压高屏流,是否后者对矽钢片的寿命更不利?

市场上的二手钢片有无可能之前已被大电流洗礼过呢?

又或者这种担心纯属多余?

这三个问题可以继续问AI啊。

楼主:
AI还说温度也是影响退磁的重要因素,这样说来牛不能离胆太近,同时用大铁芯、粗铜线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屏耗的手段既可以高屏压低屏流,也可以低屏压高屏流,是否后者对矽钢片的寿命更不利?

市场上的二手 ...

简单的问题可以问AI,深入的答案嘛,本坛高手远胜AI!

网友:
只要不涉及到铁芯的淬火,回火,性状很难改变。

原来我担心过开关电源的变压器铁芯,水煮以后会掉磁,问过别人以后,完全多余。

网友:
很新颖很担心…………

网友:
很新颖的话题从来都没有关心考虑过。

楼主:
以前我也没考虑过,只因近日修理一台收音机,上面又个6V6的输出牛,铁芯小,14X14,初级3400匝,0.35片的,做工外观都很好,一看就是大厂的产品,但一测电感只有不到1.8H,我就纳闷了,不会是磁化了的原因吧,所以上网问了一下AI。

楼主:
牛上面印的是繁体突字,电牛是110V的,应该有一定历史了。

网友:
1956年的熊猫收音机就是单端的变压器,现在还再用,也许还有更早的单段变压器在用,1972年单端红灯收音机更比比皆是,所以关于单端寿命的问题好像没有必要考虑太多。

楼主:
用是可以用,但谁知道钢片与新的比磁通减少了没有?另外我在修满洲收音机的时候发现,普遍舌簧喇叭的马口磁铁的磁力都很弱,不知是原来就是那样还是有一定的退磁所至。当然我也是有疑问而已,可能真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没想过输出牛有使用寿命,只担心过忘记接音箱线会不会烧牛

网友:
“矽钢片长期工作在有直流的环境中,确实存在因磁饱和导致的磁通永久消退的风险”

这句话有问题,矽钢片是软磁材料,磁饱和时会影响其电感量,磁感应强度对磁场强度的反映不呈线性。但不会造成不可恢复的改变。不饱和时其性能会立刻恢复如常。

磁通是什么鬼?我只听说过磁通量,磁通量跟垂直于磁场方向的导磁面面积和磁感应强度有关,“磁通消退”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恰当。

顺便说一句,AI这种东西当前还处于刚刚起步状态,非常不成熟。他本身的思考过程很初级,主要还是在现有的海量的信息当中收集梳理相关的信息,不论对错通通塞给你,还得人工去判断和取舍。缺乏鉴别能力的人会越AI,越迷糊。

网友:
输出牛今天测过一段时间测是会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