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6J20的问题

楼主(2025-03-29):
手里有几只6J20电子管,想把它当功率管使用,请教一下各位老师,6J20的各个管脚是怎么定义的,第几脚是信号栅极?第几脚是帘栅极?如果把它接成三极管应该怎样接?应用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J20是空间电荷栅锐截止五极管,跟普通锐截止五极管结构不同,性能有改进,应用电路肯定有所不同。目前因管子稀少,曲线资料不完备,很少见到有相关的音频应用,楼主既然有了,可以开发一下。

网友A:
这个管很特殊,二栅是信号输入,需要给一栅加一个正6V的电压管才能工作。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一栅和二栅都是哪只脚?这个管子和其他6J系列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敢确定管脚定义

网友B:
这个管子很特殊,第一栅可以工作在正偏压下,第2栅的负压是栅漏式偏压,跨导很高,屏耗也比较大,我音频上使用过,很有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老师,一栅和二栅都是哪只脚?这个管子和其他6J系列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敢确定管脚定义

从阴极开始往屏极方向,第一个栅极就是一栅,第二个栅极就是二栅,,,,,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很特殊,第一栅可以工作在正偏压下,第2栅的负压是栅漏式偏压,跨导很高,屏耗也比较大,我音频上 ...

第一栅正6V,34mA满足才能工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很特殊,二栅是信号输入,需要给一栅加一个正6V的电压管才能工作。

属右特性管吗?

网友A:
没见过它的曲线,
应该还算是左类,信号栅的二栅 还是处于负压

个人建议是,电子管这么多型号,没必要在这种资料和应用都未知的管上花精力,最后很有可能费力不讨好。不要总觉得自己是第一个捡漏的,在信息网络时代的今天,这种情况微乎其微,尤其是对于普通人。
做小功率输出,6S6、6P1 都是很好的选择,再小点用6J5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它的曲线,
应该还算是左类,信号栅的二栅 还是处于负压

谢谢海版的解答

楼主:
感谢院长和海版的指导,6J9、6J23、6P1、6P14、6P15、6P3P都已经装过了,正好手里有这个6J20,想试试,看来确实有点麻烦,那就抽空先试试6N1并管或者6N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