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A3最好听?805不好听,看单端甲类放大数据就明白了

楼主(2025-03-29):
单端甲类放大二次与三次谐波分布对比
(单端甲类,1kHz正弦波,THD≈5%)

电子管        总谐波失真(THD)        H2占比        H3占比        适用场景
2A3            6%                               15%           1.5%            人声、爵士、小功率Hi-Fi
300B           5%                               12%          2%                 全能型高保真系统
FD422        5.5%                             7%            6%                 电子乐、大动态音乐
211           4%                                 10%          2%                交响乐、高电压系统
845           5%                                 8%            4%                影院、大空间音场
805           4%                                 3%          12%                工业放大、超大功率需求

网友:
人生有很多困惑,被我们唤作终极意义,但啥是终极意义都是一团雾水,更何谈其答案和解呢?
指标,大概率是已知且微小的部分,更美妙的是无法全面验证的人的感觉,但既然穿上了科学的外衣,就总要有指标遮风挡雨遮羞挡丑并可集群标签,科学应该不是结果,而是态度,对待经验的态度。
无法全面洞穿真相是无奈,揪着一根线要解释得全面彻底,是信徒所说的古老神秘符咒。
有人说他老人家的机器,下潜到15或12,还有人说到10赫兹,其实那是次声波了;还有人说高频可以达到40KHz低失真的水平,并且有图有指标为证,以证优秀,可以确定的那是定义的大于20K超声波的区域了,已知经验,如果能量密度p≥0.3W/cm^2,早已经变成工具或武器了。虽然绝大多数人听不到,长时间的听其实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生物性反应,早已经不适了,在这种情况下,在身体的反应中,音乐会不会好听,不知道,因为没有过那样牛的机器。用冗余指标说话,是商业的惯用套路。但谁都不想听音乐的过程中,被做几小时的B超,彩超,探伤……
二次谐波的温暖感觉,是一种经验总结,电子管的不对称非线性在音频领域的魅力所在。Q点向左微调,偶次谐波会增强一点点,前级轻微过载一点点,也会增加一些谐波特性。电路、工作点、工作状态,电压太多的因素,管子只是环节之一。
轮胎口径大了,颠簸过滤就好,会舒服一点;过小,灵敏,细微路感被放大;从人的角度和从车的角度,是不同的指标。
哈哈哈,胡说八道,接砖头。

网友A:
      谐波也是可控的,正弦波中有在峰顶处有压缩的波,偶次波多,看看用于300B的推动波。

因300B的原生波也是顶峰压缩,这样才能负负得正,最后输出波就比较完整,而且二次谐波又多。

网友:
人云亦云不好。
3次谐波太小也是不好听滴。
总谐波失真6%,H2是15%,啥意思?
总谐波失真应该=H2+H3+H4。。。。。。。,通常前面的比较大,高次谐波可以忽略而已。

网友B:
这帖肯定又会成为口水帖。指标只有高低之分,高低不是好坏,就好比菜好不好吃不是卫生监督部门公布的数据决定的。

网友:
电子管的设计是有针对性的。2A3是优音频放大管,805是短波发射功率管,通常多用于250W输出的扩音机里,也用于工业高频焊接,热处理,电镀,热合机 等设备。

网友:
一般来说,偶次谐波,让人听起来温暖。而奇次的则明亮些。看起来211或845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肯定又会成为口水帖。指标只有高低之分,高低不是好坏,就好比菜好不好吃不是卫生监督部门公布的数据决 ...

不会,前一个战役刚打完,都累了。

网友:
lz这份资料的出处在哪里?????

楼主:
单位新购买的智能人提供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帖肯定又会成为口水帖。指标只有高低之分,高低不是好坏,就好比菜好不好吃不是卫生监督部门公布的数据决 ...

不涉及菜好不好吃,那涉及产品质量。只探讨菜合不合胃口,仅研究大众的口味喜好。

网友:
好听不好听就是胃口,不是指标

网友C:
看到这贴真的很无语了。

网友:
这组数不是绝对的要看负载是多少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贴真的很无语了。

AI的结果别太当真,一看一乐的事儿。有人喜欢AI,就让他们AI好了,粘来倒去的,顺便还能骗分。

网友:
既然805如此不堪,
各位有805的赶快发到我这里做无害化出来,以免污染了耳朵

网友D:
木耳真听不出区别来
往往一副好的耳机带来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耳真听不出区别来
往往一副好的耳机带来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羊肉和猪肉多吃几回你就发现味道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波也是可控的,正弦波中有在峰顶处有压缩的波,偶次波多,看看用于300B的推动波。

厉害,点赞

网友E:
首先指标不好,那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不过关于好听不好听这个问题,那就跟个人的听觉口味有关。网上看到不少人搞的300B搞出的就是太监音,下面竟然一片叫好。说它好呢,我又不喜欢这种声音。说不好呢,但又有不少人认为是好的。这妥妥的就是口味问题。网上还见过有人搞校声,居然是换阻容实质就是改变频响。我认为还是根据自己听感喜好去玩才有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指标不好,那肯定是不好的事情。不过关于好听不好听这个问题,那就跟个人的听觉口味有关。网上看到不少 ...

你点到关键穴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点到关键穴位上了

哈哈,菊花点穴手,朝天一炷香,呔——开——

网友:
太监声那是用太多古董元件导致的,没有好坏,只有自己喜不喜欢,如过你是厂家那就不能这样胡乱而为之了,自己diy倒是没人管你

网友G:
我专门测过单独300B和2A3的在1W的谐波分布,跟LZ的完全不一样。

测试电路是用一个超低失真的推动(输出100V rms THD:0.001%),推动300B,3.5K,屏压430V,屏流80ma,五环路反馈。

因为推动失真极低,所以可以认为测的失真全部都是300B本身的失真。

结果我一下子找不到了。但大概记得1W时失真为1.1%左右,其中1%都是二次,三次以及其他高次谐波比例很小。管子是林赖7300B。

2A3用的屏压280V,屏流45ma。 失真为2.3%,1.5%是二次,1.3是三次,其他高次很少。 很奇怪吧,2A3的实测,二次和三次基本一眼的。管子是林赖2A3T。

网友H:
指标好必须得,好听不好听,对不对口味,有人喜欢,有人愁。

805不好听,发海版。

网友:
      单端胆机具有天生的波形不对称,怎样看是天生的,方法是用正弦波推功率管,在没有反馈下测试,随着功率的上升,不对称就越严重。
      怎样解决有二种方法,一是用反馈去修正,方便易用,采用人较多,但不是原生态,反馈越深听感越差(一个正弦波在强反馈下能变成近方形,当然在音频上不可能有,这能说明反馈对音乐整体是有干涉的);二是前后互补去相抵,属原生态的一种,但要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专门测过单独300B和2A3的在1W的谐波分布,跟LZ的完全不一样。

测试电路是用一个超低失真的推动(输出1 ...

总的结果是成立的:二次比三次多。实际制作中,应当更高,这应该是好听的原因了,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喜欢2A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指标好必须得,好听不好听,对不对口味,有人喜欢,有人愁。

805不好听,发海版。

赞同发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