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NDO(安藤)AG-4304 LCR测试仪的请教

楼主(2025-03-29):
很早以前入手了这一台ANDO的AG-4304 LCR测试仪。
今天试用的时候,发现开机自检后,自动进入自动测试方式,面板的每个按钮都无效。
L/C/R方式不可选择,频率不可调节。面板按键都失效。
不知道是设置的不对,还是这个仪器坏了。
网上搜这个仪器,查不到相关资料。
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拆开面板看了,没有什么用,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
请用过这个仪器的老师指教。
或者哪位老师有这个仪器的说明书,能否发一份?

网友A:
local那个是干嘛的?

还有尾部有跳线吗?

网友B:
进入自动模式以后能测量吗?
看着支持最大外置35V DC偏压测量  如果不需要专用夹具那是好东西啊

网友:
老旧机器极易发生虚焊 元件引脚松动接触不良等故障,按先易后难的步奏进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ocal那个是干嘛的?

还有尾部有跳线吗?

一般来说,对于有总线(屏幕右边有 SRQ/LISTEN/TALK/REMOTE 灯的机器一般有)的机器来说,处于总线模式下(REMOTE 灯亮起)键盘是不可用的,此时需要按下 LOCAL 将机器至于本地模式才可以使用键盘。

如果楼主的 REMOTE 灯亮起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al那个是干嘛的?

还有尾部有跳线吗?

LOCAL是个按钮。帽子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cal那个是干嘛的?

还有尾部有跳线吗?

我一会拍几张机器后面的照片,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对于有总线(屏幕右边有 SRQ/LISTEN/TALK/REMOTE 灯的机器一般有)的机器来说,处于总线模式下 ...

我一会拍几张机器后面的照片,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自动模式以后能测量吗?
看着支持最大外置35V DC偏压测量  如果不需要专用夹具那是好东西啊

能测量。但是不管是测电感、电容、还是电阻,都是显示C值,R值。测电容的时候,不显示D值。只显示C值,R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对于有总线(屏幕右边有 SRQ/LISTEN/TALK/REMOTE 灯的机器一般有)的机器来说,处于总线模式下 ...

屏幕右边这4个灯,开机之后,都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测量。但是不管是测电感、电容、还是电阻,都是显示C值,R值。测电容的时候,不显示D值。只显示C值,R ...

楼主虽然我不懂  但是你测量时的照片最好也上一点  这样才好分析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测电容的D值有了。
但是按键都不可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电容的D值有了。
但是按键都不可用。

背后的“跳线”(拨码开关)是 GPIB 总线的设置开关,和机器工作没多大关系,你的 GPIB 总线也没显示 REMOTE,说明机器是本地工作模式。

面板不响应操作,可能是机器内部有跳线设置为流水线模式,或者程序设置为流水线模式(也许需要特定组合键操作解锁),或者机器故障。

网友D:
meas start ----atuo关了。可能就可以手动设置了。

网友B:
你按按compare按钮看看有没有反应  一般即使设为生产线模式  比较开关应该还是打开的  方便操作人员设置上下限值  如果这个按钮也是没反应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eas start ----atuo关了。可能就可以手动设置了。

就是管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按compare按钮看看有没有反应  一般即使设为生产线模式  比较开关应该还是打开的  方便操作人员设置上 ...

按了也不亮,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后的“跳线”(拨码开关)是 GPIB 总线的设置开关,和机器工作没多大关系,你的 GPIB 总线也没显示 REM ...

这个机器内部有处理器,带纽扣电池。
很古老的仪器,没说明书,不知怎么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了也不亮,没反应

那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把主板上的锂电池拆了  然后放上一段时间等主板电容放完电   再装回锂电池开机看看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把主板上的锂电池拆了  然后放上一段时间等主板电容放完电   再装回锂电池开机看 ...

好,我按照你这个办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