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 T63收音机

楼主(2025-03-29):
特斯拉 T63收音机,此特斯拉非那特斯拉。二手淘到的,功能正常,灵敏度很高的,元件发烧级别的,请欣赏!!

网友A:
要是能找到电路图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找到电路图就更好啦。

有电路图.很模糊,那网站需要注册会员才能下载,看个大概吧!

楼主:
很有个性的瓷片电容,绿色圈圈的那个,共计五只该电容。

网友B:
清晰一点的来了,将就用

网友:
第一级中周有点儿意思, 什么样的呢?

网友:
这机器好有年代感。

楼主:
晶体管数量 :7.半导体
主要原理:超外差(普通);ZF/IF 452 kHz
调谐电路:6个AM电路
波段:中波/长波/短波。
电源类型和电压:干电池/6×1.5伏
扬声器:永磁动态(PDyn)扬声器(动圈)/Ø12cm=4.7英寸
功率输出:0.25 W(质量未知)
材料:塑料(无电木或卡塔林)
型号:T63 2805 B-3-特斯拉\
形状:>8英寸的便携式设备
生产年代:1963/19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晰一点的来了,将就用

这就算比较清楚了。

楼主:
长波波段在国内没有电台信号的吧?没有听说有长波广播的?

网友C:
美国的收音机?

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的收音机?

没有见过。

不是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东东!

网友D:
晶体管数量 :7.半导体
主要原理:超外差(普通);ZF/IF 452 kHz
调谐电路:6个AM电路
波段:中波/长波/短波。
电源类型和电压:干电池/6×1.5伏
扬声器:永磁动态(PDyn)扬声器(动圈)/Ø12cm=4.7英寸
功率输出:0.25 W(质量未知)
材料:塑料(无电木或卡塔林)
型号:T63 2805 B-3-特斯拉\
形状:>8英寸的便携式设备
生产年代:1963/1964

没有见过,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见过,第一次见。

的确少见,毕竟满六十年了!

网友D:
的确少见,毕竟满六十年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东东!

是捷克的,还是斯洛伐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捷克的,还是斯洛伐克的呢?

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网友:
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成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曾经在是一个国家,直至20世纪末才宣告分裂。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都属于斯拉夫人,他们在5世纪前后从东欧平原迁移至今日两国疆域附近的领土,……

楼主:
晚上LW波段可以收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频率大概在220-230KhZ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LW波段可以收到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频率大概在220-230KhZ之间。

中央台也有长波广播?《中国之声》吗?
特斯拉电子管的较多,可能那时候都算社会主义阵营,晶体管本人第一次见到,恭喜楼主得宝。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电路有一处没有看明白(红色部分)起什么作用的?AGC?除了直流偏置的作用外,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