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天线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5-03-29):
在坛上看到一个自制八木天线的贴子,现本人好奇几个问题:
1、如图所示1234567为天线单元、8为天线支架。现本人疑问的是1234567单元看图片是与8的支架进行了物理连接、电路连接。究竟实际上12345678与支架是电路上联通的吗?(即用万用表测量这些1234567与支架通路的吗?)
2、对于振子2,其两端是接到一个带磁芯的两组线圈上去吗?类似于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接到振子2两端吗?然后次线绕组两端就是接到75欧线材的主铜芯与屏蔽层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最右边的图,24和57为同名端。电流流入磁场加强。

追问一下,实际绕制时,是不是按最右个图,24两根线并起来在左洞里一齐绕,右边的洞也同理。然后再按中间的图联接一起

网友:
对称单元中间是零点,也就是测量这些1234567与支架通路。折合振子与同轴电缆连接要用300欧/75欧阻抗变换器。

网友:
天线的馈线阻抗变换是甚高频信号要求阻抗变换器的磁芯是高频磁芯,售品变换器都是双孔磁芯。

网友:
于版贴图的双孔磁芯匹配器业余条件下可以用网线芯来绕,双孔磁芯可以从废弃的有线电视分配器(分支器)里获得,磁芯体积小可以用细漆包线绕。如果磁芯不凑手,可以用同轴电缆做成U型匹配。

网友:
如果是偶极(1对等长度)振子的,要和天线主梁绝缘,折合振子中点电位相对为"0"
载图中引向器(3-7)、折合振子(2)及反射器(1),取中点固定在天线主梁(8)上,既万用表测是直通的

楼主:
能不能标一下红色框处12345678哪几个是同名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标一下红色框处12345678哪几个是同名端

看最右边的图,24和57为同名端。电流流入磁场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实际绕制时,是不是按最右个图,24两根线并起来在左洞里一齐绕,右边的洞也同理。然后再按中间 ...

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