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几只6AU5,想搞一个小单端,请教

楼主(2025-03-29):
最近,迷于清理十几年前的郊区老仓库,今天周末,又有收获。
清理出十几只难民。其中有几只6AU5,忘记了啥年月在那个地摊搞回来的了;还有几只7E7,居然还有一只FU5。
解救难民,酒精清洗,洗铜水刷洗管脚,总算能见人了。

其中有两只6J8P,3只6G2P(不小心碎掉一只),手头还整理出一些6N1、2、3,6N7、8、9P,
现在有想法搞一下6AU5,弄一个小单端,请教各位大佬,有经验传授一下。
还有这个管,有做过的没有,交流一下值得搞一下不?
这个毛子6N8P也凑到一对。
刚刚找到的数据资料:

还有这是管是啥身世,是不是红尘烟柳出身,有知道的说一下哈。

楼主:
居然还给了三接的参照,灯丝是不是有点奢侈啊,这大电流

楼主:
找到外部的三接测试,不同品牌的差异还是不小的,GE和喜万年的相近,其他的差异较大

网友:
6AU5不错,做推挽有20瓦吧

网友:
发几张图……

楼主:
明天周末,不知道是否有时间,把已经动了的念头继续推进一下。
手头没有专业测胆的设备,对这种乱七八糟的外管,资料也少,只能简单上电压测试。
选一只品相尚可的RAC管子,临时搭了个电路,测了几个数据点,发现大致和胆艺轩6Au5的数据大致接近。
根据管子功率和屏流限定的条件,无法获取安全区域的数据,只能在帘栅上动心思。
分别测了帘栅150伏、130伏和100伏的几个点,大致描摹出三个帘栅压下的曲线,以供接下来的参考设计。

如下:

结果是,这个管子大概要用到帘栅100v左右能好玩一点。
大致标记一下,尽量以栅压中点、电压区间中点上去平衡。
初步如下:

简单作图后,大致参数确定:
屏压,228v
屏流,60mA,从数据上看,功率超,但屏流不超
帘栅,用100v,把曲线整体下压
栅极暂取-14V,兼顾手头那两对最烂的5K输出变压器。
Ec1=0时,数据提供上,栅流有6.8mA,也要兼顾一下算阴极电阻。
鼓捣了一晚上,做出这个几个数据。明天再鼓捣图纸。

楼主:
三接方式,就不想了,这厮的灯丝居然是1.25A的,玩三接总有点亏的慌,哈哈哈。坚定标接。
求各大佬有指导,望不吝留言指教。

网友A:
我建议一个工作点,你看看:输出牛3.5K,屏压200V,帘栅压100V,屏流50ma,栅负压15V多一点点,输出功率3W多。管子的质素一般的话,不建议超屏耗。若有把握再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一个工作点,你看看:输出牛3.5K,屏压200V,帘栅压100V,屏流50ma,栅负压15V多一点点,输出功率3W ...

感谢老大指导,3.5k,降压提流,是个思路,还不超。
我翻翻有没有3.5k小牛。

这晚了还不休息啊,辛苦,莫不是到坛子里加班

楼主:
是不是这意思?配3.5k,大致能提高到3瓦半的样子,喇叭动态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估算上述工作点接近满功率时二次失真为6.5%,三次失真为4.2%,注意电路中要加强失真压制。

正打算洗洗睡。

网友A:
嗯,我算的理论最大功率是3.6W,输出牛按照85%的效率,可出3W净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算的理论最大功率是3.6W,输出牛按照85%的效率,可出3W净功率。

能出3瓦,桌面上也够用了,95的灵敏度,估计12点位置了。
这一堆烂管,不鼓捣一下,觉得辜负了过去逃荒式淘宝的经历。哈哈哈

早休息,我也这就睡了。如时间方便,帮我匹配一下前级管,有电路最好了。
先行感谢。
您老辛苦,晚安!

楼主:
因为有限点次对比后粗略出的图,估计失真比您计算的还要高一些。我估算时候大致到7.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