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管子配对方法请教J、于、海版主。

楼主(2025-03-30):
没有钱钱购买测胆仪。
前几天突发奇想,按这个图做了一个专门用于测胆管的通用板。
通过跳线,测量各个管子的可发射电流。
把以前在闲鱼里淘的管子都测了一下,
结果五花八门,各个管子的发射电流都不一样。
重点在6P6P和6P3P上。从45MA到110MA不等,甚至还有8欧灯丝和灯丝断的。

请教J版、海版、于版,这样选出来的管子,如果电流相同,可以当做基本配对使用吗?

网友:
电子管的特性并非发射电流一项,比如栅极的控制能力等等对性能影响很大,所以光用这个方法来配对是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何不做个更完善的电子管参数测试仪呢?

楼主:
这个板的后续我也考虑了的,但是放大系数等数据,没有相关的理论 知识,
也不知道管子的放大系数如何测量等,所以在等着各位老师的指点。

楼主:
还有,测量值普遍比表中的偏小,而且有一些明明是新管,测值就在80%那一档。

网友:
我是用晶体管图示仪,xj4810,不过这个测晶体管挺好用。测电子管的电压,电流,偏置等参数不太够。

我觉着还是搭实际电路测试比较好,电路参数可以按照手册的取。有些参数可以直接测到,另外一些参数可以通过计算得到。这个可能是最准的方法了。

因为你无论用什么仪器或搭测试电路,他的工作条件和实际条件不同,测出来的结果就有一些差异(xj4810那个方法比较接近了而已)总之越接近真实情况,越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测量值普遍比表中的偏小,而且有一些明明是新管,测值就在80%那一档。

管子多预热一段时间,甚至让管子工作几十个小时再试试。

我也发现有些新管子上去以后,工作一段时间后性能更好。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你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测量屛流的条件必须是相同的。也可以用如下方法:(这是常用的方法,用指针万用表的方法)。
   先将待测管按规定值接上灯丝电压 (最好用可调直流稳压提供灯丝电压), 待灯丝通几分钟后就可以进行测量。用万用表电阻挡调到RX100/RX1000。用红黑表笔测量管子的阴、栅两极阻值,这时万用表会有读数,读数的大小视为阴极发射热电子的能力。 如无显示可将表笔对调再测并记录下每只被测管的的阴、栅阻阻值。相同阴值者就可视为配对管。
   也可以用数字表 电流档测量栅阴极的电流,这时要在栅阴极间加一节电池的电压。选择相同的读数。

网友A:
如果你有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就进一步科学了。
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搭一个电路,输入信号,测试输出端的输出波形。如果两个管子输出波形的幅度一样,就说明配对了。
最后才是电子管测试仪。

楼主:
谢谢于版主,
刚才在测管子时,无意中又救回一只管子,6P6P。
原来的测试结果是灯丝电阻8欧,无法点亮灯丝,无发射电流。
本来以为无救了的,结果死马当做活马医,把灯丝电压调到十二伏左右,看到灯丝亮了后,立即调回6.3伏,结果管子正常亮,并有电流,
开关电源试了几次,正常了。

网友:
这是最简单的电子管测试仪。可以有选择的仿制。

楼主:
谢谢于版,
这个电路太复杂了,
而且就没有放大倍数的测试,
电路水平差,只能下手最简单了。也谢谢于版的热心。
另,救回的那只管子,终于又点不亮了,估计高电压,成了他的回光返照。
也没心思再用高电压去刺激了!

网友B:
你发的那个电路,是测试阴极发射能力的,以此来推断管子的寿命,跟管子的配对儿关系不大。我建议你测100V屏压、0栅压下的屏流,以此为依据进行配对儿。同时也可以以此跟曲线图的典型值对比,判断管子的质量。如果是多极管,则需要建立指定的帘栅压。
管子的跨导与放大系数,不用测量,说明书上就有。想测量就比较复杂了。上述测量方法也基本上判断了管子的老化程度,可以顺便估计一下跨导和放大系数的劣化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主,
刚才在测管子时,无意中又救回一只管子,6P6P。
原来的测试结果是灯丝电阻8欧,无法点亮灯 ...

就在你所在的电路里配对就行。
举例子,比如你想做6P6P单端,那就把电路搭出来,插上管正常通电,然后测量阴极电位,近似的就可以大致认为配对。

玩电子管没有神秘的,都是最简单的东西,不要想复杂了。

网友:
玩电子管简奢皆宜,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就好,玩着玩着知识就丰富了,成为老鸟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那个电路,是测试阴极发射能力的,以此来推断管子的寿命,跟管子的配对儿关系不大。我建议你测100V屏 ...

谢谢J版主指导。

想请J版把100V屏,0V伏栅的电路图发上来,我试接一下,三极管和五极管的。

我试一下。
只是那个电压电流显示表,供电电压最好不要超30V,我单独给他供电就行了。

0伏栅是指栅极接阴极还是接工作地?

网友:
你好像少了一项重要参数,就是负偏压。你要搞一个可调的负偏压给栅极,另外,功率管要再单独搞一组高压供电廉栅极。最好阳极电压和廉栅极电压都用高压稳压。

网友:
不如买一堆管子,直接在功放上测试,这结果最切合实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发的那个电路,是测试阴极发射能力的,以此来推断管子的寿命,跟管子的配对儿关系不大。我建议你测100V屏 ...

我刚才测了一下6N2的情况,分别是1、6脚供电100伏,3、8脚接0伏,分别在正极之间串了一个毫安表。

1、2、3这组是0.0150~0.0180mA

6、7、8这组是0.0106~0.0130mA

想请教一下,这两组电压高低,能说明那些问题呢?高的好,还是低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你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测量屛流的条件必须是相同的。也可以用如下方法 ...

我分别使用你的方法和J版的方法,测试了一下6N2的两组三极管。

按你说的使用指针表测量阻值,两个相差600欧,同时正极的电流也是相差0.066mA

阻值不同,说明什么问题?阻值大的要差于阻值小的?

1,2,3

1脚100伏,3脚0伏

静态电流0.0150~0.0180mA

测量3脚和2脚电阻等于6.4K时,电流2.227mA。

6,7,8

6脚100伏,8脚0伏

静态电流0.0106~0.0130mA
测量8脚和7脚电阻等于7K时,电流2.161mA

网友:
阻值小的或者电流大的要相对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信号发生器与示波器就进一步科学了。
使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搭一个电路,输入信号,测试输出端的 ...

刚才按你说的,正极供电100伏,阴极电阻510欧,在2脚和7脚,提供一个1KHz的信号,输出接了个0.22uF电容,测了两组输出波形。
(这个示波器时间长了,输出幅度太小,干扰比较大)

这样检测,就是在保持同样屏压和阴极电阻,以及给定信号幅度和频率同样的情况下,分别测试输出波形的幅度,尽量找相似或一致的,就算配对了,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按你说的,正极供电100伏,阴极电阻510欧,在2脚和7脚,提供一个1KHz的信号,输出接了个0.22uF电容, ...

这个就很近似的配对了,比用万用表要准确的多。毕竟专业设备电子管测试仪存世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测了一下6N2的情况,分别是1、6脚供电100伏,3、8脚接0伏,分别在正极之间串了一个毫安表。

1、 ...

找6N2曲线图,对比一下就知结果。

网友:
说几句不大中听的话。
严格去挑选配对,其实不如另辟途径:通过电路设计和负反馈等等措施,把两臂差异的影响降到最小就是了。
除了实习,我没有在工厂呆过,但是我觉得工厂里并不会专门为零件“配对”的。只要在某个公差内的零件就会用。生产出来的东西也允许有一定的指标偏差。
当然,发烧级的要求往往不可思议,我也佩服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