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RS单端绕法的请教

楼主(2025-03-30):
  想绕一对86×40的3.5K单端牛,网上见TRS老师的绕法颇新奇,分层分段大S绕法,我想如果分层分段大Z型绕法不知道可以吗?  不明白两者有啥优缺点?望路过的老师指导一番,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等高手解答,输出变压器只能去定制,自己搞没那条件,电源牛可以自己绕。

网友:
单端我认为没必要用这个绕法。但是TRS那个推挽绕法我非常看好,后来嫌麻烦后来没按这个绕。

网友:
4根红线算什么?

楼主:
黑线是原版大S接法,  4根红线是大Z设想.

网友:
这样绕,主要是可以减少初级线与线之间的电压差,进而减小初级线与线之间的分布电容。

再进一步的绕法是走3步,回2步,走1步,TRS只不过是为了降低绕制难度,在每个可绕宽度内分成两份。

比如:每段分3层,每层100匝,可以绕10匝,向回绕10匝,再向前绕10匝,10个这样的操作,到另一端刚好是10份300匝。

至于,绕出来的是咸还是淡,只能自己尝了才知道。

网友A:
大S,大Z、绕法没有区别,单端分段增加难度没必要。好不好只能自己试绕对比才知道。你的图增加了4根红连线,4根黑连线就要去除,不然线圈短路,你再看看是不是,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S,大Z、绕法没有区别,单端分段增加难度没必要。好不好只能自己试绕对比才知道。你的图增加了4根红连线 ...

原图没有红线的,黑线是段与段的连接线。

楼主绕牛时间也不短了,并且很多牛绕的都非常好。

输出牛的重要参数指标,频响足够宽,高频和低频衰减尽量小,相位延迟尽量小。所有的绕法和措施,都是围绕这些指标转,是不是?

楼主频繁绕牛,始终难以满意,有没有可能除了输出牛,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有红线的,黑线是段与段的连接线。

楼主绕牛时间也不短了,并且很多牛绕的都非常好。

   承蒙茹师帮我吹牛,实难领受,和你比起来我还刚从遵义出发呢。
   家里己有小机4台,二单端二推挽,平时轮流听听足够了,也不想再装机了。只是去年底铁杆胆友送了我2只曙光KT66,前几天搭了个地摊听听蛮好(我要求低的),在地推试听近一小时收摊时发现输出牛(66片初级裸线0.15mm)有轻微发热现象,说明还有抬升空间,于是又有了搞起来的冲动。因此买片买线准备重绕一对86牛,初级用裸线0.21mm。我66片用的海版6V6单端绕法(次级第一组反绕),裸测频响如下,很满意了。这次呢想尝尝鲜。所以有了此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图没有红线的,黑线是段与段的连接线。

楼主绕牛时间也不短了,并且很多牛绕的都非常好。

.楼主频繁绕牛始终不满意,是听感不满意还是指标不满意,还是其他原因只有楼主自己知道了。你上面不是说了有很多牛绕的都非常好。

网友C:
初级分段可大幅降低初级层间的公布电容,没什么不好的,只是操作起来复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分段可大幅降低初级层间的公布电容,没什么不好的,只是操作起来复杂些。

您好!复杂点倒不怕,我初级用带漆0.27mm线,准备2800匝,次级带漆0.4匝,初三次四,手工绕就是有点担心绕不下。

网友C:
你不是用ED铁芯绕过吗,比一般不知来路的EI要好

搞对好铁芯,一次性折腾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用ED铁芯绕过吗,比一般不知来路的EI要好

搞对好铁芯,一次性折腾到位

从没绕过ED铁芯,自知之明水平不够不敢绕,况且也知道用多大尺寸?更不会算ED芯。己经买了二手进口0.35mm的Z11灰片10公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没绕过ED铁芯,自知之明水平不够不敢绕,况且也知道用多大尺寸?更不会算ED芯。己经买了二手进口0.35mm ...

片子很好舌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