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与线焊接后,接头大家都怎样绝缘简单且美观?

楼主(2025-03-30):
实际需要类似直线式保险管盒的塑料盒,里面将二根焊线隔开,美观大方又安全。现在通常用热塑管或胶布或塑料管将接头(焊接点)绝缘隔离,总是感觉不美观

网友:
美观是第二位的
首先满足安全要求

网友:
看使用环境吧,一般粗的都是胶带粘,再粗采用卡口套

楼主:
要若有类似盒式接线盒,内有防止混线的隔离槽或隔离墙就完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若有类似盒式接线盒,内有防止混线的隔离槽或隔离墙就完美了

没有指定几条线,截面积是多少,耐压多少,不好给出方案,仅仅“要若有类似盒式接线盒,内有防止混线的隔离槽或隔离墙就完美了”这个要求,下面这类东西就够达到要求了。

网友B:
用这样的保险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样的保险座

是,类似这样的结构,内部中间需要有一个防止混线的隔板即可!!希望有常用线径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指定几条线,截面积是多少,耐压多少,不好给出方案,仅仅“要若有类似盒式接线盒,内有防止混线的隔 ...

谢谢你提供的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指定几条线,截面积是多少,耐压多少,不好给出方案,仅仅“要若有类似盒式接线盒,内有防止混线的隔 ...

通常是0.5--2.5平方居多,将两对焊好的导线放在接线盒内即可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