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跃MF30指针万用表测试

楼主(2025-03-30):
MF30型指针万用表,早年前价格比较贵,舍不得慢,现在二手价格较为适中,其参数指标也较为优秀。前几天浏览海鲜市场,和老板一番交流,50元包邮到家。经过初步测试,各档位在出厂精度范围内。电阻当1.5V电池正极弹片损坏,用铜片制作代换。
修复和测试图片详见图片:

楼主:
这是最新绘制的原理图

网友A:
没有15V电池?
CR20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15V电池?
CR2032*5

15V电池没有,不带算用3V电池叠罗汉。
后面用3*3.7V锂电池组成11.1-12.6V电池组,更换10kV相应电阻,已适配表盘中心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电池没有,不带算用3V电池叠罗汉。
后面用3*3.7V锂电池组成11.1-12.6V电池组,更换10kV相应电阻, ...

表,不错、
电池一个提议,用一节23A+一节3V纽扣电池。这样简单。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买得值。

MF30是不错的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15V电池没有,不带算用3V电池叠罗汉。
后面用3*3.7V锂电池组成11.1-12.6V电池组,更换10kV相应电阻, ...

欧姆表的内阻不能更改

网友:
他们说某宝上有15V成品电池卖,此表耗电不大,能用到电池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表的内阻不能更改 。

可以改,增减回路串联电阻,并联电阻,可以改变中心电阻,前提是所并联电阻不能影响其它档位。

网友:
我有一块遵义的30表,一个老师傅送的,跟我已经几十年了,现在外壳已经伤痕累累。1.5V电池架子碎了,现在电池直接焊上线塞进去。15V电池用三片2032的电池串联接线上去,一般10K档用得少,很长时间不用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改,增减回路串联电阻,并联电阻,可以改变中心电阻,前提是所并联电阻不能影响其它档位。

说可以,就把电路图画出来,这是AI写的吧,漏洞百出啊。以下图为例,正确的逻辑是:
RX10K的内阻是250k,由215k+19.68k+网孔内阻构成,内阻即中值,无论怎么改都就是不能变的,
其中215k占大头儿,不能单纯地减少它来将就3*3.7V,只能配合调整网孔做微调,
3*3.7V按12.5V算,电流是12.5V/250k=50uA,低于原来的15V/250k=60uA,这样只能减小分流,
一种方法是将电位器往表头方向移动,但没地方可动了,即便能动,也会影响其它挡,
唯一的办法,是更改开关切换到单独的分流支路上,改动太大,不值得

总之,“可以改变中心电阻” 是不对的,改3*3.7V也很难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改,增减回路串联电阻,并联电阻,可以改变中心电阻,前提是所并联电阻不能影响其它档位。

应该不是你自己分析的,D S分析的较大可能。
指针表原则,不能改变内阻,内阻即是中值电阻,一旦改变就会不准,你自己可以实验、但是调零电阻可以适当改变,我的U201、U101就是用了两个12V电池串联等于24V,比原来22.5V大。就在调零电位器一端串上一个电阻解决了调零问题。对内阻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可以,就把电路图画出来,这是AI写的吧,漏洞百出啊。以下图为例,正确的逻辑是:
RX10K的内阻 ...

按照MF30的电路图,无法改变分流。因为综合分流器阻值改变其他档都会收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可以,就把电路图画出来,这是AI写的吧,漏洞百出啊。以下图为例,正确的逻辑是:
RX10K的内阻 ...

的确改动的地方很多,要兼容R×1至R×10k档,需要把欧姆档电阻全部重新分配。
为了简化调整量,后面用excle表自动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改动的地方很多,要兼容R×1至R×10k档,需要把欧姆档电阻全部重新分配。
为了简化调整量,后面用ex ...

综合分流器数值一旦改变,电阻、电压、电流都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综合分流器数值一旦改变,电阻、电压、电流都会改变。

看来12+3V或者3.7升压15V比较简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12+3V或者3.7升压15V比较简便。

该电池的原则,“简单”

以前买的15V电池还是不错。不过最近买的22.5V以及6V的质量不好。

23A+1.5V比15V稍短,可以用垫片或者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电池的原则,“简单”

以前买的15V电池还是不错。不过最近买的22.5V以及6V的质量不好。

感谢分享展示。
升压电路可参考21年我发的帖子,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968369&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展示。
升压电路可参考21年我发的帖子,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升压电路没有用过。觉得测量半导体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改动的地方很多,要兼容R×1至R×10k档,需要把欧姆档电阻全部重新分配。
为了简化调整量,后面用ex ...

不是怎么算、好不好改的事儿,是中心值一旦确定,内阻就确定了、不允许随意更改了。
还以MF30的RX10K为例,其内阻为25*10K=250K,假设为了迎合电池,减半为125K,那么中值就变成了12.5、测量125K时指针半偏,此时读数要除以2,换言之,就是把RX10K档改成了RX5K档,同理,用12.5V改成的是RX8.333K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怎么算、好不好改的事儿,是中心值一旦确定,内阻就确定了、不允许随意更改了。
还以MF30的RX10K ...

能理解,《万用电表》一书有详细的计算设计过程。这个话题暂时告一段落。

网友D:
MF30有4种不同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30有4种不同的电路图

其它款式的表我没有,所以就不暂开绘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最新绘制的原理图

忍不住,还是说一声吧 ,表头的1.75k应该是1.6k,
下面这种温州MF30,网孔自阻也是8k,但RV1是0.6k,所以表头为2k。
RV1的大小,影响电位器的位置,从而会影响电池的工作范围。
另外,看照片RX10K档的电阻是223k,也就是说15V电池内阻它是按2k估算的,这个不同表的差距比较大;
再有2只保护管是2CZ82B,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最近在研究2CP,所以比较注意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MF30有4种不同的电路图

我最初发现4种,后来陆续整理出11种

前10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第11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还是说一声吧 ,表头的1.75k应该是1.6k,
下面这种温州MF30,网孔自阻也是8k,但RV1是0.6k ...

老兄怎么这么爱“笑”,是和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怎么这么爱“笑”,是和缘故。

生活不易,自娱其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该电池的原则,“简单”

以前买的15V电池还是不错。不过最近买的22.5V以及6V的质量不好。

你的201成色这么好!
不过后来在修家电的过程中,
我开始喜欢电阻档3V的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201成色这么好!
不过后来在修家电的过程中,
我开始喜欢电阻档3V的表了。

我这个201电阻的hFE挡改为1K/4.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还是说一声吧 ,表头的1.75k应该是1.6k,
下面这种温州MF30,网孔自阻也是8k,但RV1是0.6k ...

原理图仅做参考,具体参数可以根据实际计算。
指针万用表全是初等数学计算,没什么高深理论,没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仅做参考,具体参数可以根据实际计算。
指针万用表全是初等数学计算,没什么高深理论,没必要纠 ...

那就再多说几句,最方便的算法是(参见《万用电表》34页):
根据500mA档,网孔极限压降为 500mA*0.6=300mV,
网孔总电阻 Rz=300mV/37.5uA=8000
表头电阻 Rg=8000-0.6-5.4-...-600-...-1700=2000
线圈电阻不超20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