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5K欧增加3.5K抽头的实践

楼主(2025-03-30):
这个输出变压器我已经重绕了3次 根据海版主推荐的数据 又根据我的线材实际情况,做如下调整即5夹4  Z字绕法,还决定原初级阻抗5K增加3.5K抽头,次级也增加3.5K  8欧抽头,已经完成了上机开声,音质太好了,因为没有专业测试工具,只能耳听,,,, 这个是绕制工艺图。对了还做了线性抽头,次级4组并连。不知道我计算的对不对,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
我绕了8只了。2对单端2对推挽。用了8斤铜。

网友A:
多阻抗牛要从次级想办法,绕几个绕组需要时串上即可。原边抽头电感损失太多。

网友B:
重绕3次,真的太有耐心了,

网友C:
3000/87=34.482759,3000/124=24.193548,3000/131=22.900763,

2750/19.284=142.605269。

我估计你这个牛还要拆,多阻抗不好绕,但凡有用不上的线圈,耦合就不会理想。哪怕是单一阻抗,想绕好也不容易。

如果没有条件测试,下次绕好直接浸绝缘漆。(只涂抹铁芯外面和引线接口处。)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我已经重绕了3次 根据海版主推荐的数据 又根据我的线材实际情况,做如下调整即5夹4  Z字绕法,还决定原初级阻抗5K增加3.5K抽头,次级也增加3.5K  8欧抽头,已经完成了上机开声,音质太好了,因为没有专业测试工具,只能耳听……

重绕3次,你真的太有耐心了,

网友D:
假设效率都为85%,5K/8初次匝数比为23,3.5K/8为19.3,虽然增加不同的抽头可以满足多阻抗要求,但铜阻、电感、漏感、分布电容的变化都很大,频响变化也很大。无论是从初级还是次级着手都一样。

网友:
重绕真有耐心,喜欢这个变压器的封装方式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效率都为85%,5K/8初次匝数比为23,3.5K/8为19.3,虽然增加不同的抽头可以满足多阻抗要求,但铜阻、电 ...

因为绕制的坎坷经历才决定增加3.5K抽头,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效率都为85%,5K/8初次匝数比为23,3.5K/8为19.3,虽然增加不同的抽头可以满足多阻抗要求,但铜阻、电 ...

谢谢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阻抗牛要从次级想办法,绕几个绕组需要时串上即可。原边抽头电感损失太多。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87=34.482759,3000/124=24.193548,3000/131=22.900763,

2750/19.284=142.605269。

谢谢您,细心的讲述,,希望没有下次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0/87=34.482759,3000/124=24.193548,3000/131=22.900763,

2750/19.284=142.605269。

谢谢您耐心细致的表述,现在听音质很好。不想折腾了。

网友E:
    我这两天也在绕个3.5K单端牛,是86×40的,当初设想和你一样,想加2.5K和5K的抽头,最终还是放弃了。你也是86片吧,初级线径多少?我的是0.2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耐心细致的表述,现在听音质很好。不想折腾了。

有一个杜绝重绕的方法,就是浸绝缘漆,线圈内部不浸。然后找个牛罩,装进去,灌环氧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两天也在绕个3.5K单端牛,是86×40的,当初设想和你一样,想加2.5K和5K的抽头,最终还是放弃了。你 ...

EI86片我一般用0.23漆包线、最大用过0.25的线。0.25线初级最多能绕2800匝,再多不敢绕了。

网友E:
再请教一下,你釆用5夹4方法是不是考虑减小漏感之举?那你现在漏感和初次电容分别是多少?

网友:
96用0·27,2800匝,极限了。86用0·23宽松点,3A载流量0·125A,KT66单端够了。

网友D:
Z绕法如果想进一步降低漏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即把“Z”所有的“/”边预埋在骨架的最内层或最外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初/次线包之间的紧密度。

我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76X42铁芯,2820/142,4夹4,漏感4mH 以下,只不过漏感小了初次电容就会相应增大。

网友:
多阻抗的绕制难度大,不是靠抽头一抽了知的,要求不高的话尽管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阻抗牛要从次级想办法,绕几个绕组需要时串上即可。原边抽头电感损失太多。

老水牛有一款输出牛,就是这个思路。他有2个副边的0出线,1个对应5K,1个对应3.5K,另外1个4欧、1个8欧不变。

网友:
Z绕法如果想进一步降低漏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即把“Z”所有的“/”边预埋在骨架的最内层或最外层,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持初/次线包之间的紧密度。

小放牛成了老放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重绕3次,真的太有耐心了,

不层层垫纸绕三次没什么难度,就是在不断的探索

网友:
最外层的600匝线圈单独引出焊片,串连起来是5K阻抗,空置不用是3.5K阻抗,串起来还可以玩超线性接法,三极管接法、反交流平衡圈接法等等。

网友C:
多阻抗,设计起来比较麻烦,次级的绕组和串并联以及排列层数等,需要反复计算和验证。

网友:
有耐心又心细的人才能干这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层层垫纸绕三次没什么难度,就是在不断的探索

必须层层垫纸要不也绕不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请教一下,你釆用5夹4方法是不是考虑减小漏感之举?那你现在漏感和初次电容分别是多少?

我没有检测设备,,,不知道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两天也在绕个3.5K单端牛,是86×40的,当初设想和你一样,想加2.5K和5K的抽头,最终还是放弃了。你 ...

我初级0.25  次级0.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Z绕法如果想进一步降低漏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即把“Z”所有的“/”边预埋在骨架的最内层或最外层,这 ...

谢谢提供技术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阻抗,设计起来比较麻烦,次级的绕组和串并联以及排列层数等,需要反复计算和验证。

谢谢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