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苏6n1n是旧的还是等外品?

楼主(2025-03-31):
买了几个用万用表测栅阴电阻都在2.8k以上,有几个5k以上,上机测试绝大部分不削波输出功率小于曙光6P1 0.1-0.25W,只有一个超过曙光0.05W,一个勉强达到曙光的,这两个的栅阴电阻并不是最小的,超过曙光的栅阴电阻4.6k,,另一个3.3k,用来做对比的曙光6P1是新管栅阴电阻600Ω

网友:
苏联电子管只要印有OTK就是合格产品,还没有见到过等外品,他们管理的相对中国严格,等外品就是废品要销毁的。可能是拆机的洋垃圾。

网友:
曙光是可以的,买七几年——九几年的。不要迷信外国的。

网友A:
第一图管子的字标看着正常,第二、第三图管子的字标怎么这么新呢?看着像“萝卜章”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管子的字标看着正常,第二、第三图管子的字标怎么这么新呢?看着像“萝卜章”印的。

龙某鉴定,此管为正经货,标识印字可能是用湿布擦过会有点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某鉴定,此管为正经货,标识印字可能是用湿布擦过会有点那种感觉

苏制6n1n与6P1区分,我一个菜鸟一眼都能看出

网友A:
多谢楼主和龙神的提点。
仔细查看了一下自己收藏的几十只各个品牌的6P1管子,苏制6P1与国产最大的不同点在屏极中间的那道凸起的筋。至于玻壳管脚部位的不透明黑色,少量建国初期生产的管子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和龙神的提点。
仔细查看了一下自己收藏的几十只各个品牌的6P1管子,苏制6P1与国产最大的不同点在 ...

焊缝的黑色倒是正常的,那是退火的还原焰烤出来的,管身有黑斑的话就是旧管,参数不好应该是管子被用旧了,有些管很久也不发黑,有的上机用一会会就黑了,跟型号厂家年代都有关系,挺复杂,所以外观有时看不出来啥,要以测试仪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