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头am天线

楼主(2025-03-31):
我一台linn pekin的收音头,一直以来都是调频听本地fm电台。都忘了有am接收功能,最近打理更换天线,看到背面有am天线接口。咨询一下,用什么天线比较合适。

网友:
现在城市里电磁干扰严重,AM波段几乎没法听,顶多听听本地强电台

楼主:
图片是网上找的,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环形天线,网上有卖的也不贵

网友A:
以前用四、五米普通多股铜芯电线围成框型天线,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天线输入端,接受能力强,噪音低,效果好。天线想办法挂在室内隐蔽处,当然室外效果更好。框型天线有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四、五米普通多股铜芯电线围成框型天线,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天线输入端,接受能力强,噪音低,效果好 ...

谢谢,指教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这个AM是哪个波段的,中波还是中波+短波?
如果只是中波,最简单的就是磁棒天线。如果是中波+短波就建议鱼竿天线。这两种都是最简单最有效的。
环形天线也不错,但是一定要是大环。中小环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你的这个AM是哪个波段的,中波还是中波+短波?
如果只是中波,最简单的就是磁棒天线。如果是中波+短 ...

谢谢指教,回头查看下机器的接收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