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2声音也不好听啊

楼主(2025-03-31):
也是结构导致的?
专业产品用的TL071,图便宜用了TL082
症状和之前使用LM358差不多,会有颗粒感,
尤其是倒相更明显,跟随器的话没那么明显

完整电路在这里
外置BTL桥接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726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子元件,一个功率器件,一个运放,都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所以LM358,不怕假
高端的运放一般不存货,要用随便买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是原装正品082,我的玛雅声卡输出声道一个082坏掉了,宝上买了10个换上都不好使,因为声卡是5伏供电 ...

我曾试过陶封的比塑封的要好许多!用在前级电压放大及音调电路上不比5532差!

网友:
谈谈我的看法:TL082是以高输入阻抗见长,所以设计电路的时候要发挥器件的优点,抑制缺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八十年代末,F001,FC54之类的国产运放被报刊说的如何如何先进,之后有了四运放324,方便了不少。再后来0 ...

啊啊~~324,我的四运放之皇。

网友:
我觉得运放之间差别最大的一个指标是转换速率,要看电路整体设计要求,单纯盲听来定义不科学

网友E:
   30多年前用过TL084制作的功放,电子报还是无线电上的印板,试听高音极好,低音单溥,容易自激,不是很好,丢一边了.TL071 072 比081 82 84 音质好很多,5532以前用过几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0多年前用过TL084制作的功放,电子报还是无线电上的印板,试听高音极好,低音单溥,容易自激,不是很好,丢一 ...

八十年代末,F001,FC54之类的国产运放被报刊说的如何如何先进,之后有了四运放324,方便了不少。再后来082说比324高级了不知多少倍,再再后来有了运放之皇5532感觉真是到了皇位……谁承想072之类的更好的上百元的运放也来了,追不上潮流,根本追不上 ……

后边,不玩儿运放了,搞双差分管,全对称,说是速度快,又开始烧三肯、东芝对管

产品迭代越来越快,现在流行什么运放都不知道啦

网友F:
这个运放输出电流不够,不能直接驱动耳机。TL082手册没有给出输出电流的数据,一般只能用于电压放大。若想推动耳机应该再另外加一级三极管扩流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啊啊~~324,我的四运放之皇。

你玩儿过5G37吗?玩儿过SL311,313,315收音头集成电路吗? 那会儿能玩儿到处理品仿LA4100就很幸福了。过几年的STK339是天价,465是皇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运放输出电流不够,不能直接驱动耳机。TL082手册没有给出输出电流的数据,一般只能用于电压放大。若想 ...

哦 做BTL高阻抗驱动功放没啥问题是吧

网友:
六楼说到了,速率到位,扩流必须,耳放的话电源不下重料,声音如同叫花子要饭。我用的德仪货,也就配一般的耳机,最近弄了付影巨人,一般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玩儿过5G37吗?玩儿过SL311,313,315收音头集成电路吗? 那会儿能玩儿到处理品仿LA4100就很幸福了。过 ...

玩过315,但被玩坏了。

网友B:
首先得是原装正品082,我的玛雅声卡输出声道一个082坏掉了,宝上买了10个换上都不好使,因为声卡是5伏供电,后来联系几个商家终于有人说他的是正品包上机,回来装上真就好使了,价格贵了一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过315,但被玩坏了。

我的315也坏了,好在是变频管损坏,中放没问题。我在外面背了一个3DG6就能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是原装正品082,我的玛雅声卡输出声道一个082坏掉了,宝上买了10个换上都不好使,因为声卡是5伏供电 ...

哦 那我几毛钱的可能是假的

网友A:
现在电子元件,一个功率器件,一个运放,都是假冒伪劣的重灾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LM358,不怕假
高端的运放一般不存货,要用随便买几片

是的,运放的引脚,好多都是通用的,所以造假很容易,而鉴别起来很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315也坏了,好在是变频管损坏,中放没问题。我在外面背了一个3DG6就能唱了

还能这样玩啊。
我当年怎么没想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能这样玩啊。
我当年怎么没想到呢 。

变频级那个三极管是独立的三个脚儿,其实他就是个三弟纪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变频级那个三极管是独立的三个脚儿,其实他就是个三弟纪六。

看了一下其内部结构,全替换都不难。
只可惜当年没想到。
关键是没这个想法,所以想法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其内部结构,全替换都不难。
只可惜当年没想到。
关键是没这个想法,所以想法很重要。

赶紧捡回来,改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赶紧捡回来,改啊 。

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永远失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永远失去了。

提这个得哭死,我买过无线电杂志邮购的北京茶食胡同校办工厂那个两个集成电路的收音板,记得是两个集成电路,陶瓷封装的那种,四个中周,两个变压器,一块板子,十六元还是多少记不清了?前几年还有看见,后来弄丢了。我可怀念他了……

网友:
我先后买的082,自行分辨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