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F47表电池接法

楼主(2025-03-31):
手头有两块MF47表。一块是用9伏电池的,直接接上就行了。今天用5个纽扣电池做了个15V电池,接上去后发现要将负极与1.5伏电池负极相对。在坛里找了几张MF47表的图纸,好像用9伏电池的是两个电池串联,用15V电池的是单独使用,各位老师坛友,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框另一面,两电池的电极还通过焊接导线连接在一起呢。

这样连接的,

网友B:
对,15V是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15V是单独的,

喔,非常感谢!这下就放心了。15V电池装上去后两个电池负极就接触了。还在担心会不会把1.5伏电池短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非常感谢!这下就放心了。15V电池装上去后两个电池负极就接触了。还在担心会不会把1.5伏电池短路呢。

15V负极和1.5V负极相连。

网友C:
两种典型的电路,9V的47表,RX10K档使用10.5V电压(RX10K需要同时装2块电池),15V的就用15V(不装1.5V电池RX10K也能用)。

网友D:
负极接负极,负负得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典型的电路,9V的47表,RX10K档使用10.5V电压(RX10K需要同时装2块电池),15V的就用15V(不装1.5V电池 ...

谢谢专家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负极接负极,负负得正

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竟然无法反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负极和1.5V负极相连。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5V负极和1.5V负极相连。

左上角刷红漆的那个电位器是原理图中哪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左上角刷红漆的那个电位器是原理图中哪个?

是原理图圈着黑色的电位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原理图圈着黑色的电位器。

谢谢支持

这个电位器是电阻挡的,对吗?

该位器有的47型万用表(使用9V电池)在线路板的下方安装,而不是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支持

这个电位器是电阻挡的,对吗?

这个电位器是校准交流电压档的。

网友:
正常设计的话,Rx1k用1.5V,Rx10k用15V,没毛病。

网友F:
mf47的热度始终不减啊!真是表中经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f47的热度始终不减啊!真是表中经典。

评矿坛神表,47当无悬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评矿坛神表,47当无悬念

47最具代表性,我个人看法。

网友A:
中框另一面,两电池的电极还通过焊接导线连接在一起呢。

网友A:
你把表头拆下来,就会看到另一面还有一根镀银导线焊接在一起,仅仅靠他们贴着就麻烦了,尤其是电池漏液的时候。

网友:
15V 的直接搞3个锂点穿起来  会不坏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表头拆下来,就会看到另一面还有一根镀银导线焊接在一起,仅仅靠他们贴着就麻烦了,尤其是电池漏液 ...

是的,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