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调频收音机

楼主(2025-03-31):
几年前焊接了苏老师的套件,一番捣鼓下,响了,最近心血来潮翻出来,工作似乎正常,各电台都能收听,想重新学习一下调频收音机,因为中波在我这里完全没有收听条件
我的理解如下,如有错误请指出纠正:
图中
1、BG1为高频放大,共基放大电路
2、未标注的9018为本振,属于??振荡电路没看出来
3、BG2为混频+放大
4、BG3-BG5为中频放大
疑问:
1、一开始,中频频率在BG5集电极测量为11.7MHz,与理论上的10.7MHz相差甚远,似乎不影响接收(理论上中频具体数值的高低也无所谓),后来,中频频率偏高=本振频率偏低,于是调整L4,将线圈拉开一些,同时将C14拧到电容最小位置,重新调整B1~B5,重新测量好了很多。
2、C14和C6的调整,似乎对收音效果无太多影响,猜测原因是现代三极管放大倍数较高,些微的失调在过大的中频放大倍数前失去作用了
3、关键问题:有信号发生器,从哪个位置接入10.7MHz中频信号进行调试是正确的方式?具体的方法(是否需要串联电阻?电容?)
4、所谓的自动增益AGC是哪几个元件

网友: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7立体声控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修松下RE-830电子管收音机-改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或许有用

网友A:
"
3、关键问题:有信号发生器,从哪个位置接入10.7MHz中频信号进行调试是正确的方式?具体的方法(是否需要串联电阻?电容?)
4、所谓的自动增益AGC是哪几个元件?
"

问题3:
从b1变压器的初级侧,或者从bg2的基极附近的位置注入均可10.7的中频信号。要串一个十几pf的小电容。

具体还要以实际情况为准,因为仪器不同,情况不同。

总体是先调中频,再调鉴频,最后调高频部分。

问题4:
fm,没有agc 电路。

网友B:
图中L4、C14是调整整最低振荡频率和最高振荡频率的。正确调整,可使振荡频率为97.7M~118.7M,则接收频率范围就可以准确覆盖87M~108M。
L2、C6是高放负载调谐回路的部分元件,调整L2、C6可使高放负载调谐回路准确覆盖87M~108M。使用拉杆天线接收广播信号,天线收缩到收音机出现噪音,调整L2使90M附近节目噪音最小,调整C6使105M附近节目噪音最小,反复调整3~5次,可以把高放负载回路调整到最佳状态,用蜡固定L2。L1是天线带通滤波回路,调整L1使96M~100M节目噪音最小,然后固定L1。
调整中周和鉴频回路时,可断开C10,从BG2基极注入10.7M信号。
普通的调频收音机不需要自动增益控制,只有高档调频收音机才需要在高放级设自动增益控制。这套件里面没有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也没有自动振荡频率微调(AF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
3、关键问题:有信号发生器,从哪个位置接入10.7MHz中频信号进行调试是正确的方式?具体的方法(是否需 ...

怪不得,没看到输出到输入的反馈回路,没有AGC我做如下猜测:
FM的声音只和频率相关,不论电台信号强弱,混频后,送入中放的信号强度(幅值)都只和本振信号强度有关系,而且,就算种放过载,检波后的声音也是正常的,换句话说,电台信号强度只影响检波后声音的信噪比,不影响声音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L4、C14是调整整最低振荡频率和最高振荡频率的。正确调整,可使振荡频率为97.7M~118.7M,则接收频率范 ...

我在5楼的理解:电台信号强度只影响检波后声音的信噪比,不影响声音大小看来是正确的
我之前还按照以前调整AM机的理解,只在意声音大小,怪不得觉得L2\C6调整起来没有作用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点赞一个!

网友C:
C14是调整本振,也就是接收频率范围的,教科书上说是用以整调频率高端覆盖,实际是对整个频段都有影响。
C6是用来调高放高端频率跟踪的,也就是保障高放的增益最大点,始终比本振低10.7MhZ。
如果调这两个电容无效果,说明电路还是没有调到最佳状态。

建议按下列步骤试一下。中放已调好的前题下,
1,找一个频率计,(比如用收音机频显SC3610改制的)或者用另一部数调收音机,频率调到,97.7MhZ,靠近被调电路。
四联可变电容,旋到底,拨动本振线圈,使其本振频率办97.7mhZ,对应接收频率为87mhZ,
再把四联电容,旋到顶,调结C14,使本振频率能到118.7mhZ,对应接收频率108mhz,这两步有牵扯,而且影响比较大,要反复3次以上,方能保证调好。
2,调高放跟踪,用信号发生器,或者88mhZ附近,找一个电台,拔到高放线圈间距,使信号最好,(可用万用表监测C29两端电压,达到最高),然后信号发生器调到108mhZ,或者在108mhz附近找一个电台,调C6使信号最好,反复3次左右,即调好。

调C14,与C6,都应该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如果没有,那就是元件有问题,或者电路有问题。

当然有扫频仪,会更加的直观方便,我前两天,在给海燕T241,增加FM波段,高频头就是用的扫频仪调试的,效果非常的好,也对电路的理解更深刻了。

网友:
其实C2 L1也要调整的,调88-108的覆盖,要两端都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不得,没看到输出到输入的反馈回路,没有AGC我做如下猜测:
FM的声音只和频率相关,不论电台信号强弱 ...

FM的信号一般比较强(基本都是本地接收),而且为了使鉴频器达到限幅,中频增益一般比较高,所以只要电台的信号强到某个门槛后,其强弱基本不影响音量,而低于门限的电台,则会出现“噗呲噗呲”的杂音,这不是AGC能解决的,所以FM接收一般不用AGC。

AFC对于普通的双联甚至三联调谐、两级(电子管)或三级(晶体管)中放的普通机来说,因为高频头带宽足够大矩形系数也很一般,中放的带宽也比较大,所以本振漂一点点影响也不大,而四联以上的高级机,因为前端调谐带宽相对窄矩形系数更好,中放的级数更多,中频滤波器的特性也更好,对本振漂移的容忍度反而更低,所以基本都会有AFC。

同时,高级机因为高放增益做的比较高,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交互调干扰(调频非常怕这个),也会使用AGC控制高放增益,降低其交互调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4是调整本振,也就是接收频率范围的,教科书上说是用以整调频率高端覆盖,实际是对整个频段都有影响。
C ...

C14对覆盖范围调整是明显的,这点和AM机一样
C6作用不明显,需要在天线不接的情况下,调整好了以后声音会清晰一些,不过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C14对覆盖范围调整是明显的,这点和AM机一样
C6作用不明显,需要在天线不接的情况下,调整好了以后声音 ...

那说明你那里的信号非常强,在信号差的地方,你就能感受到差别了。

C6的调节,的确是可改善频率高端电台的信噪比,在弱信号或中等信号区,调整的话,信噪比变化很大的。很明显的。
调整的话,以万用表监测C29两端电压,比耳朵收货要精确,

C29两端电压,会随信号由弱变强,而逐步升高,但当信号强度达到限幅电平以上后,这个电压基本就不随信号强度变化了,或者变化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说明你那里的信号非常强,在信号差的地方,你就能感受到差别了。

C6的调节,的确是可改善频率高端电 ...

好的,回去试试

网友:
没有立体声吧

网友D:
所有的中周怎样制作?是不是买些空的半成品回来绕制?是的话应该买什么型号的中周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中周怎样制作?是不是买些空的半成品回来绕制?是的话应该买什么型号的中周模型

抱歉,我买的是套件,所以你的问题我无从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买的是套件,所以你的问题我无从回答

可以试试这种调芯的中周骨架,磁芯不错。绕好之后Q值还不错,但是不如调帽的高。胜在便宜制作简单,性能也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