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随身听,真能要了老命!

楼主(2025-04-01):
打理一台爱华随身听,本来问题不大,就是换条皮带的事。可是皮带尺寸不准确,反反复复拆了好几次板子,需要拆焊的地方太多,板子太薄焊盘太小,不小心把几处焊盘脱落了,最后飞线搞好了,装好之后想着这回没问题了吧,一通电好家伙彻底没反应了成了僵尸了。又拆开检查,这回发现原来是连接电路板的软排线折弯处断裂了,用刀片刮掉外层后,试着上锡补焊,可是这排线太细了根本无法修补,烙铁还会把排线烫坏!怎么办呢?想了一下只有用漆包线飞线了,于是下决心把它搞好,这焊点太小了,太费眼睛了,搞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搞好了,机子终于复活了。这爱华随身听修起来真是要老命呀!说实话,能用这个办法修好这个机子,最重要的前提是眼不花手不抖,否则只能放弃!

网友A:
你能眼不花,手不抖,主要得益于看人家骑车养眼啊

网友:
你救了它小命,它要了你老命!

网友B:
像这种反复拆修的很容易越搞越坏,最后烦了就不想搞了

网友C:
佩服。手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反复拆修的很容易越搞越坏,最后烦了就不想搞了

但是我没烦没崩溃,耐着性子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手艺还是不错的。

我把小毛病修成死翘翘,死啦再给它救活。纯属糟践自己

楼主:
曾经见过有人计算机CPU飞线的,那个真叫盘丝大仙!我这不值一提

网友:
还是索尼的磁带随身听设计合理,换皮带只需拆下盖子就可以了,无需烫焊锡。

网友D:
我有台索尼的622,长得与楼主的那台有点像,里面也有点像
磁头带不出来,拆开用手转齿轮是可以,但感觉确实要用大力
但再往里面一时拆不开,就成了僵尸了

网友:
  能飞这么多细线证明手还不会抖,是我早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索尼的622,长得与楼主的那台有点像,里面也有点像
磁头带不出来,拆开用手转齿轮是可以,但感觉确 ...

我用过好几台索尼的随时听,到最后全是机芯出故障,还有齿轮坏的,这都是通病,他们设计生产的时候用的材料不好是硬伤,没法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眼不花,手不抖,主要得益于看人家骑车养眼啊

多看美女有益身心健康,能够延年益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看美女有益身心健康,能够延年益寿

其实心里想的是美女自行车没座位更销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