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阴电阻不是反映放大能力与输出功率吗?

楼主(2025-04-01):
测了一组苏6n1n,栅阴电阻貌似与放大能力与输出功率没有关联
栅阴电阻测量方式:稳压直流6.3V,灯丝预热到表针不动了为止(预热5分钟以上)
输出功率测量方式:5W单端音频放大器L声道(预热5分钟以上)

网友:
栅阴电阻只能是在缺少仪器的情况下粗略估计电子管的优劣,看其读数判断还要有经验,栅阴电阻有使用价值,没有电路实用价值。

网友A:
栅阴电阻????

电子管灯丝通电,然后用万用表量吗?

这能反应个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栅阴电阻????

电子管灯丝通电,然后用万用表量吗?

间接反应电子管的阴极发射能力,阻值越小发射能力越强,业余条件下与正常管比较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前常用来判断电视机显像管的老化程度,特别是彩色显像管偏色故障时的各电子枪发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间接反应电子管的阴极发射能力,阻值越小发射能力越强,业余条件下与正常管比较有一定参考价值。
以前常 ...

谢谢

还是太粗了。除非这个管子新的时候测定一个值,然后通过这个基准来判断老化程度。

换句话说,就是每个管子可能比较离散。栅丝和阴极的距离,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