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机械硬盘装开关,可行吗?

楼主(2025-04-01):
搞了个工控机箱,侧盖不方便拆卸。

装了5块硬盘:1.固态盘只装系统。2盘常用文件存储。3盘不常用。4盘不常用。5盘不常用。

机箱面板正好有3个船型按钮开关。现在别出心裁想给3.4.5盘装上电源开关。用那个盘就打开那个硬盘的供电开关,省去开

机箱侧盖的麻烦。

这样可行吗?

网友:
可以的,不要强制关机,硬盘开关也不要强制开与关,启动电脑之前就用开关接上硬盘电源,令电脑BIOS自动检测,这样不会伤害硬盘。

网友:
不可行,用不了多久硬盘就会挂掉,除非你的主板支持热插拔,像服务器那样,或者说像USB那样,可以弹出。

网友:
数据线插着不通电,系统开机会很慢,很早前我就这样搞过。

网友A:
装硬盘抽屉式托架,不用时把硬盘拿掉,用时再插上

网友:
主板得要有那么多的硬盘接口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89658&extra=可行,看看我的帖子,主板里开启SATA热拔插,玩了很多年没坏过一块硬盘

网友C:
网上有卖的硬盘盒,机械开关控制几路工作硬盘,我就在用。

网友:
支持3.0或者3.1的硬盘盒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9658&extra=可行,看看我的帖子,主板里开启 ...

只断12和5的正电,负电不断有没有问题?
我计划买4进4出的开关,把硬盘供电的4根线都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硬盘抽屉式托架,不用时把硬盘拿掉,用时再插上

托架会不会影响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的硬盘盒,机械开关控制几路工作硬盘,我就在用。

外接硬盘盒,对读写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托架会不会影响读写速度?

不影响,其实跟装机箱里没啥区别,只是这个可以硬盘不用时拿下来,我现在就在用,我机箱上装了两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接硬盘盒,对读写速度有影响吗?

不是外接硬盘盒,就是机内。 但是我一般不使用开机中转换硬盘,都是关机后再用按键。你去搜 PH4 PH6台式电脑光驱位6路硬盘电源

网友:
可行,但最好别在开机时接通、断开硬盘供电。别的倒没什么,只是不放心新增开关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