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TX7600收音头,改频后没有立体声

楼主(2025-04-01):
收来也是收不到台的,改频后查到振荡管偏置电阻开路,更换后收台正常,就是信号表不动出不来立体声,不知道先锋pA2001中放,pA1001解码是什么型号的。可能是解码块没有收到信号,不启动。中波信号表正常的。各位大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给个TX7800的资料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lektrotanya.com/pioneer_tx-7800_sm.rar/download.html

谢谢,调整了一下,几个强台有立体声了还是灵敏度低,这个鉴频中周没有电容的,估计是高频头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