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91E的电路特点

楼主(2025-04-02):
前几年,出了个WE91E,20瓦的300B,机器外观有点科幻,指标也是有点吓人。

楼主:
WE91系列电路,一直是300B的经典电路之一,一级放大和两级放大的都有,比较流行的还是WE310一级推。

两极放大的仿制的很少。

楼主:
WE91E的电路,跟一个美国专利有关。

专利上有示意电路图:

楼主:
显然这个电路已经是推挽的架构了。

有点类似晶体机上的单端推挽。

楼主:
再清楚一点:

楼主:
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用低阻推挽牛,非常好绕制。

楼主:
来个奇妙的300B功率倍增电路,输出似乎TDA2030A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个奇妙的300B功率倍增电路,输出似乎TDA2030A都行。

你这又在作妖了,胆石混合的话,要高功率一点都不难 难就难在纯胆后级。我的300B闭环噪音是0.25mv左右,直接当前级用推个大功率石机后级应该也可以

网友:
哪个小馆子什么型号?

网友:
简洁的西电WE-91上。 由于此电路经改良后仅为310A+300B两级放
简洁的西电WE-91上。 由于此电路经改良后仅为31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