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家庭使用的手电

楼主(2025-04-02):
要求质量好、电池电量大,价格5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看了神火、康铭等品牌各种型号的,最终买了康铭3000毫安时电量的,外观传统,只有强弱两档 ...

这种手电简单实用,但是这价格应该能买两三把同样的手电。
这种手电里面是铅酸蓄电池,过秤就能知道电池容量大小,越重的容量越大。充电电路是简单的RC限流,不易出现故障,但是需要人工控制充电时间。充电时间控制在10小时左右为宜,过量充电会大量损耗电解液里面的水分,导致电池寿命缩减。灯珠放电是简单的电阻限流,同样不易出现故障,最关键的优点是不会产生频闪。灯珠电流会随剩余电量降低而缓慢下降,但是由于LED发光效率会随工作电流减小而升高,亮度变化并不明显,发现亮度稍微下降时就应该充电。LED手电缺少机械保护措施,手电开启状态下充电插头仍然可以推出来,但是开启状态下充电会使LED瞬间损坏,这是必须注意的。

网友:
随便买吧,手电还有什么讲究的。淘宝有那种头灯,才几块钱,也挺好用。
进山,户外的又不一样。

网友:
家用的话,淘宝十几块钱的就行了吧,一节18650,现在用手电的时间也不多,充满电能用一年了

网友:
拼多多G40暴力版,好像领完券40多一个,再砸金蛋买个21700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还是别买太便宜的,没有放电保护,电池完蛋得很快。

网友A:
手机代手电的路过。   最好了解你的手机开手电的快捷方式,我的是长按减号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看了神火、康铭等品牌各种型号的,最终买了康铭3000毫安时电量的,外观传统,只有强弱两档,直插交流插座充电,较大,24.9元。

网友:
家用手电,排第一位是安全,其次才是好用耐用。以我自己经验,买能装两节五号电池的led手电,然后用一节铁锂一个占位桶就行。这样子无论在家或远行都安全方便,万一铁锂没电了可以买普通五号电应急。

强调:我个人讨厌兼反感火锂!

网友:
最抗用的是矿灯灯头+18650.几年不充电,还能用。

网友:
  手电要选锂电池TYPE C充电口带轻触开关或者触摸开关的。我花60块钱买的修汽车工作灯,两节18650电池带TYPE C充电口的,效果很好,它有一个聚光灯头和近光的发光板。

网友B:
买贵了,而且这种手电充电时打开开关灯珠和限流电阻基本必坏,而且因为充电没有控制,小电瓶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这都是我窗台上修这类小手电换下来的小电瓶。

建议购买一节18650或21700电池的手电,大小及续航时间比较适合使用。

网友:
不过既然已经买了,就好好利用就行了,充电时小心点,不要打开开关,同时控制好充电时间,也能用很长时间的。用坏了可以改装使用锂电池,以下帖子是我和其它坛友改造此类手电的做法,需要可以参考。

一个故事和小手电维修及改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贵了,而且这种手电充电时打开开关灯珠和限流电阻基本必坏,而且因为充电没有控制,小电瓶也用不了多长时 ...

开关打开状态下充电会损坏灯珠,最简单的改造方法就是在蓄电池和灯珠两端并联电解电容。灯珠并联的电容不需要耐压太高,6.3V足够,容量可以选大一些的,蓄电池并联的电容选耐压稍微高一些的,容量不需要太大。
只要及时充电并限制充电时间,小电瓶本身不是特别容易坏。使用铅酸电池的手电工作电流都不大,充一次电够平时用十来天的,就算电瓶寿命仅仅有100个充放电周期也能对付3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代手电的路过。   最好了解你的手机开手电的快捷方式,我的是长按减号键。

我是双击桌面键。

网友:
双击我关掉了,容易误击。

网友:
去年买个LED手电筒,微笑鲨SD5220,售价39元。
全铝合金手感不错,带透镜可以变焦,三档调光、爆闪,尺寸适中,揣兜里不觉得累赘。
一节26650电池供电,USB-C口充电,还有个USB-A口外放电,可以临时给手机充充电啥的。
充一次点可以断断续续用七八个晚上,续航也还可以,无需频繁充电。

冬天天黑的早,晚上遛狗时用,比之前小一号的手电筒强多了,百米开外的楼体上能打出光斑。
下图是在野外的使用效果,小狗子跑远大概四五十米,清晰可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看了神火、康铭等品牌各种型号的,最终买了康铭3000毫安时电量的,外观传统,只有强弱两档 ...

这种不好用,内部是铅酸电池,长时间不用或长时间充电,电池易坏,而且亮度不高,不如现在的新型电筒,随便一个一二十的都带聚光和散光两种光源,内部18650锂电池,可以自己更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