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违背常规的了

楼主(2025-04-02):
相关帖子《遇到个有意思的,万用表全错,示波器是对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55197&extra=
       修个冷焊机?不知道是不是叫冷焊机,以前没修过。先修了两台,一台是频率显示0000,7912坏。另一台没显示,7912坏和7805的铜皮断。
这个还是先查7912,果然坏,换了却原本亮的显示屏反而不亮了。它的电源是大变压器出来大概双18V全波整流后给7812、7912,再给7805、7905。查5V不行,7812坏。换了显示亮了,但是电压还是不对,而且几秒钟后好像全桥冒烟了,7812前的电压就低,考虑电流大。找了半天居然是旋转方向的开关的问题,打在中间位置时会造成输出端短路,改了接法行了。(手柄是带电机的,开关出来就到了电机上)。然后频率显示0000,调频率是电位器到555,这里是对的能调节。
       然后违背常规的来了,555的锯齿波到了TL082的同相端,波形见图,大概在2到3.5V之间波动,万用表读数2.75V。反相端电压1.1-1.4V直流,波形一条直线,插座那里不知道接着啥,0-5V是占空比调节电位器来的。输出端-3.63V不正常,有电阻也不会短路。怀疑TL082坏,手头没有,换个LF353,不行。再换一个还是不行。这是咋了?之前那次是有高频,这次没高频,正负5V供电正常,波形一条直线。
下面是反相端波形

楼主:
低级错误,我把同相端、反相端弄反了,经常犯低级错误

网友:
多错几次就不会再错了,我也犯过类似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旧电池包接线红线接负极黑线接正极的,换上新电池后插上插头就把板子烧了,害我查了半天才查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旧电池包接线红线接负极黑线接正极的,换上新电池后插上插头就把板子烧了,害我查了半天才查到问 ...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两个电驴子都是36V,插头一样,谁知极性相反,插上去啪一下赔了个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