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电源改稳压电源

楼主(2025-04-02):
各位老师你们好。我有一个500VA的UPS电源,电瓶电压12V。现在想改个19V10A的电源供NAS使用。初步方案:原变压器双12V用作单路24V,用5210整流桥整流6只50V4700uf电容滤波,用LM317稳压驱动调整管输出。问题1:我选的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合适么?2:原UPS开关管型号为SW3205,改管能做调整管用么?需要几只并联?2:如果改管不能用作电源调整管,我用C5200需要几只并联?
跟请各位师傅在百忙之中给与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变压器的铁芯尺寸,舌宽和叠厚,推算出铁芯面积计算出它的功率。感觉UPS的变压器充电时不能提供这么大的功率,UPS变压器的初级、次级绕组的匝数、线径都是根据反向计算的,跟普通工频电源变压器有些区别。
原开关管是MOS管,不建议用在LM317的扩流上,建议换三极管。
输出滤波电容计算方法没有特殊,在确定变压器功率的情况下再选择输出电流和对应的滤波电容。
24V稳压到19V压差只有5V,做10A计算其耗散功率也才50瓦,调整管注意散热情况即可。调整管的选用没有特殊,工作在标称电流一半的情况下比较适宜。

网友:
二手笔记本电源19V便宜的掉渣,效果比你这好很多倍。

网友:
建议还是实测一下变压器低压侧电压,我这有好几个UPS的铁芯变压器,低压侧实际电压为8.5V左右(12V电瓶)。

谈滤波和线路选型都是后事,先实测一下电压再说。

即使电压够,也不建议用线性电源给NAS供电,调整管击穿后你这NAS就歇菜了,一块大硬盘上千块,一下烧几块硬盘,损失会很大。
还是用个靠谱的开关电源吧,安全,效率也高。毕竟是24小时开机的设备,效率高一点,积年累月下来就够你买个电源了。

网友:
NAS电源你自己这样DIY   ?

网友:
LM317效率太低了,换开关型的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赐教。根据bg1trk老师的指导,测低压侧电压只有7.6V。只好做个12V的电瓶充电器用了。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铁芯变压器线性整流稳压太费电了,按你的参数来算,24V交流整流滤波后电压33V左右,稳压到19V,最大输出电流10A,那电路损耗能达到一百多瓦,

nas电源最好还是买个优质的开关电源为好,优质的开关电源很耐用,有的几十年都不带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变压器的铁芯尺寸,舌宽和叠厚,推算出铁芯面积计算出它的功率。感觉UPS的变压器充电时不能提供 ...

还存有几只UPS的电源变压器(非逆变变压器)。几个500、600、1000w的还有几个380v/20KV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