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音机信号接收、信号放大的一些分析和探讨

楼主(2025-04-02):
先说说事情的起因和经过,对此部分没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到结尾看红字部分即可。

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收音机用的信号放大器。在家里室内和室外开阔地(平地)做了几次测试表现都很好,加了放大器之后,原本信号较弱有噪音的台信号变强变得非常清晰,并且能多收几个原本收不到的台。

3月23日,和带着老婆孩子去爬山,顺便带了这个信号放大器和我自制的BK1088E收音芯片的收音机。到山顶上之后就例行做了测试,发现不论用不用放大器在山顶收到的电台都不如山脚下多,用了放大器之后比不用放大器收到的台还少。并且中波用了放大器之后几乎收不到台了。下山途中反复测试,半山腰上、山脚下收台都比山上多,并且用上放大器后都有明显的效果增强。当时猜测是否是因为山顶位置太好,接收到的型号太多,有一些临频电台互相之间干扰,而这个BK1088E收音芯片对临频电台是完全没有任何分离度的。

3月25日,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跑去附近的机友处借了两个6686芯片的收音机。并在机友那边做了一番测试,详见:自制信号放大器多机型室外地面测试报告

3月26日,又跑了50公里爬上同一座山,想进行验证。结果,信号放大器前一天晚上在充电,忘带了……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不过去都去了就做了一次没有放大器的收台测试。调频波段最多收到120个台清晰和较清晰的台,可想而知临频台非常多,那么我自制那个BK1088E收音芯片的收音机在调频波段收台变少的原因基本可以确认了。详见:海宁尖山调频收台报告

4月1日,第三次跑到同一座山上,这次总算没忘带东西。这次除了2台6686收音机,还带了我正在制作的半成品状态的SI4732收音机。正是这次连续3个半小时的测试发现了更多的现象。

首先,继续证实了调频波段非常多的临频电台,这是导致BK1088E芯片的收音机调频收台减少的原因。

其次,用上放大器之后调频波段除了在家里室内和室外开阔地(平地)上一样的弱台变强变清晰和多收到一些不用放大器时收不到的台以外,有一些不用放大器能收到的台变得不清晰甚至完全无法收到了。回想了下,貌似这个问题在之前室外平底开阔地测试的时候好像也出现过(3月25日的时候有记录,详见上面的链接),只是当时没测试的时候没注意到。测试后回家统计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但是已经无法验证原因了,当时分析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变化导致有些虚无缥缈的电台的信号发生了变化,所以也没有特别在意。
但是4月1日这天我可以带了多台收音机的,所以就验证了一下这个问题。一个收音机不接放大器,调到某个收到过的频率。一个收音机接放大器调到相同频率。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不接放大器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台,接了放大器的收音机收不到。把放大器换到另一只收音机上,依然是接了放大器的收音机收不到,不接的能收到。这什么情况???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反复折腾,终于发现接了放大器之后收不到台的原因同频干扰。就是同一个频率上有两个电台在互相干扰。有几个频率能够通过摆动天线位置进行分离,有些频率在天线摆到某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能同时收听到2个电台的声音但是无法分离。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88.4、88.6、88.8这三个频率,因为他们本身非常接近,又都属于比较难分离的,折腾了很久。同时这几个频率也得到了附近一个资深机友的确认,确实都是同频率有2个不同的电台,而且他能确定是具体的哪个电台,那就基本没什么异议了。在此感谢这位绍兴的机友。

最后,测试了中波。在不用放大器的情况下并没有比在家里或者室外开阔地(平地)收到更多的电台,还是那几个熟悉的频率,只是部分电台信号稍好一些。加了放大器之后,6686芯片的收音机也和国产BK1088E收音芯片的收音机一样出现了收台几乎收不到台的情况。明明信号强度都不错,为什么会收不到呢?百思不得其解。又是反复折腾,最后在快要放弃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几个频率在不接放大器的情况下信号强度已经高达80多甚至90多了。这几个频率在加了放大器之后反而信号强度低了?这又是什么鬼?突然记起之前有机友和我说过信号强度太高造成收音机过载会收不到台,难道这次加了放大器之后就造成信号过载了?

分析和探讨:
1.收音机,特别是DSP收音机,是不是在同频率收到两个信号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信号强度低于一定的值就不会干扰另一个台?
比如1个中等偏弱的台+1个非常弱的台同频,这种情况下收音机解调出来的好像就是那个中等偏弱电台的声音,接收比较稳定。这就是不加放大器的情况。

2.如果同频的2个电台信号强度都强于一定的值,那么这两个电台就会互相干扰?
比如同频的是1个强台+1个中等强度电台,此种情况下貌似就是互相在干扰了。这类似于加了放大器之后的情况。

3.调频同频有2个或者更多电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两个声音一起出来,有的时候是一个声音都出不来?

4.在某个频率有同频的同时,在相邻频率还有临频台的情况下,分离、解析的难度应该是增加不少的是吗?
比如上面提到的88.4、88.6、88.8三个频率都是有2个同频台的,并且在87.7-89.1这个频率范围里每个频率都有至少1个电台,没错,连续10几个频率的临频台+同频台。

5.信号强度太高造成收音机过载会收不到台?

6.收音机,特别是DSP收音机,即使不过载的情况下,接收信号强度上是不是也有一个甜点范围?信号太低不好接收这个很好理解。某些信号太强(即使这个强度还在可接收范围内)貌似反而比信号稍弱的情况有更多的噪音?

7.貌似SI4732收音机芯片在也能分离调频临频电台的吗。不过好像不如6686分离的那么丝滑。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奇了怪了,没人参与讨论吗?

网友:
技术帖
坛中专业人员很多

网友A:
4732跟6686没有可比性,这是公认的。信号密集的地方临频的选择性就很重要了。至于放大器,你可以看看6686的灵敏度,自己三阶互调参数,很多放大器还没有6686自身的指标好,指望放大器也是枉然。放大器我自己做过几个,到目前为止任何放大器,都不如一个设计好的收音机,6686/7751只要设计的好了,是不需要什么放大器的。不要迷信放大器。。

网友:
你的最后,那个我有功放体会,我自己做了一个功放前端5332+3116,当音源开最大时,喇叭反而没有声音了。应该和你的加放大器反而收不到台一样。

网友:
还有你说的临频,如果中频带宽选的大,和选的窄是不一样的,记得6686,调频中频最窄72千赫,最大314千赫。你可以调解中频带宽看看。台多的地方,用用窄带。台强的时候用宽带,否则声音沙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732跟6686没有可比性,这是公认的。信号密集的地方临频的选择性就很重要了。至于放大器,你可以看看6686的 ...

麻烦你先看看清楚我的测试,测试里使用的2台6686收音机在使用放大器之后均有效果,事实摆在这里。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信号太强,过载阻塞了,确实反而收台欠佳。我用电子管的收音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文章里的“临频”是不是邻频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章里的“临频”是不是邻频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什么意思?

是的,邻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732跟6686没有可比性,这是公认的。信号密集的地方临频的选择性就很重要了。至于放大器,你可以看看6686的 ...

有没有好的6686应用电路发一下。我准备做,但是官方文件上有几个引脚还未搞得明有何用途如下图圈住的。
1、红色的我理解是数字音频输出。
2、黄色的16、17、18、19脚用途?
3、绿色的11、12、13脚用途?
4、蓝色圈住的L2用途?
5、紫色圈住的三极管用途?(受28脚的GPIO_0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6686应用电路发一下。我准备做,但是官方文件上有几个引脚还未搞得明有何用途如下图圈住的。
...

黄色部分应该是I2S数字输出。紫色部分是自动增益控制,L2应该是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好的6686应用电路发一下。我准备做,但是官方文件上有几个引脚还未搞得明有何用途如下图圈住的。
...

写程序注意26/27两脚,这两脚电平不同,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