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数字皮安表

楼主(2025-04-03):
1皮安,噪声还可以,估计在几十飞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问题,我还真没注意。因为用的是积分放大采集。芯片也没有写输入阻抗。国外有人用来测20fa。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这是你自己做的产品还是别人的产品?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产品,你打算分享设计吗?如果产品属于其他人,从哪里可以访问查看产品详细信息?像这样没有开头或结尾的帖子对于对该产品感兴趣的人来说会很困难。

楼主:
就是高阻值,如100G电阻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眼看成皮皮表,这是用哪呢

测量光电二极管光电流,运放,三极管漏电流等

网友A:
一眼看成皮皮表,这是用哪呢

网友:
精度相对高

网友B:
做的不错!请问内阻有多大?

网友:
皮安表的意义?

网友:
如何标定pA?

网友:
怎么校准呢?

楼主:
我有吉时利617。吉时利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请问内阻有多大?

好问题,我还真没注意。因为用的是积分放大采集。芯片也没有写输入阻抗。国外有人用来测20fa。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问题,我还真没注意。因为用的是积分放大采集。芯片也没有写输入阻抗。国外有人用来测20fa。

哦,可以测个伏安曲线估算下。

网友C:
模拟前端在下面的屏蔽盒里面,上面是数字部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前端在下面的屏蔽盒里面,上面是数字部分,对吗?

屏蔽盒是和电流源的转接接口。pA表的前端和数字部分都是在黑盒子。

楼主:
电流测量常见有三种方法:1.万用表那种串联电阻法,由于有插入电阻,一般只能测到亚mA;2.大电阻反馈法:常见的皮安表如吉时利的617,6517系列,B2987等。Lymex的文章《爱好者的1pA超微电流测试器》https://www.kechuang.org/t/86671 就是反馈电阻式,电阻越大,可测量的电流越小,可以达到fA级,电阻越大,噪声越小。缺点是反馈电阻比较贵,一个进口的100G电阻就要200大洋,低漂移运放倒是便宜,这种方法很容易实现,按Lymex的文章做就能成功。3.第三种是医疗工业如CT或X射线平板探测器上常用的反馈电容法,这种方法的噪声比电阻反馈法高,但是测pA级还是够用了,我试验的pA表就是这种方法。
      一台CT就有几百片电容反馈式AD转换器,DDC112,位数高达20位。早期的CT大量淘汰,这种AD芯片也大量流入二手市场,由于非常小众,价钱非常低,低到几元一片,(目录商卖几百一片)。我试验的时候烧了6片了,一点也不心疼。有文献用DDC112测量pA级电流,噪声只有5fA,符合datasheet,但是我还没有做到这么低噪声,可能和我的pcb布线,输入电缆等有关。
     DDC112内部有几个不同的电容,可以测量50pc~350pC的电荷,用1s积分到1ms积分,可以得到满量程50pA~350nA的测量电流。如果外接积分电容可以测到10uA以上的电流,也就是可以通过芯片内部电子开关切换电容,实现pA~uA的测量。不像电阻反馈式需要用高绝缘电阻的继电器(如干簧管继电器)切换不同的电阻。因此DDC112 业余玩玩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可以测个伏安曲线估算下。

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DDC112的输入阻抗,吉时利617 的pA档输入阻抗是100G。我觉得pA表适合用来测高阻输出的电流,不适合串联到电路测量微弱电流如芯片待机电流,测芯片待机电流需要低插入电阻。EEVblog有相关电路:https://www.eevblog.com/projects/ucurrent/,uGold电路我在嘉立创打板了,还没有收到

楼主:
在pA档,被测对象一般都有零漂移(offset),皮安表都有null或rel功能,采集零漂并消除。作为模拟硬件工程师,写单片机软件太费劲,折腾了一晚上还是搞不定,后来用deepseek一分钟搞定。哈哈,看来以后都得用deepseek。

楼主:
这是消除零漂流程和消除后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DDC112的输入阻抗,吉时利617 的pA档输入阻抗是100G。我觉得pA表适合用来测高阻 ...

所以微弱电流测试仪,更适合实验室,研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微弱电流测试仪,更适合实验室,研发。

pA级的适合一些特殊场景,如光电二极管电流,mos管漏电流,运放漏电流,生物电流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DDC112的输入阻抗,吉时利617 的pA档输入阻抗是100G。我觉得pA表适合用来测高阻 ...

输入阻抗可以不用管,关注input Bias Current应该就可以了,看手册好像是0.1pA点型值,这个楼主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做的,我也想搞了个玩玩

网友D:
楼主的DDC112U是使用单片机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请问内阻有多大?

用吉时利236源表,1ua时的电压约500uv,因此内阻约5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DDC112U是使用单片机驱动的吗?

是的,arduino

网友:
就IO模拟的驱动时序吗?我看了下这个芯片手册,驱动需要一个系统时钟10Mhz,这个是使用单片机产生的吗

楼主:
我用的单独时钟。用ddc112要注意,我已经烧掉了7片,之前是只要摸到地,就导致芯片过流,很快就烧了。昨晚上输入电压高了点,又烧坏了一个通道

网友:
如何校准是个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建议做成小批量生产,用彩色LCD屏显示,先预定一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单独时钟。用ddc112要注意,我已经烧掉了7片,之前是只要摸到地,就导致芯片过流,很快就烧了。昨晚 ...

这颗芯片这么容易损坏吗,我之前用过一些更多通道的ASIC芯片,比如ddc2256,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使用这颗通道比较少的通道的芯片来做电流表,那颗芯片很皮实,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坏的。但是那个是用fpga来驱动;这颗DDC112U如果使用单机来驱动的话,数据读出的时间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芯片这么容易损坏吗,我之前用过一些更多通道的ASIC芯片,比如ddc2256,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使用这颗通 ...

如果外部是固定连接,例如ct das,应该不容易坏,感觉静电什么的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颗芯片这么容易损坏吗,我之前用过一些更多通道的ASIC芯片,比如ddc2256,但是从来没有想过使用这颗通 ...

采样率1k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外部是固定连接,例如ct das,应该不容易坏,感觉静电什么的容易损坏

对的,我们目前是用在CT探测器里面,基本上会用64、256这种多通道的ASIC芯片。我目前也准备用跨阻放大器来DIY个pA表,ASIC的前端方式之前没有考虑,这个思路也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们目前是用在CT探测器里面,基本上会用64、256这种多通道的ASIC芯片。我目前也准备用跨阻放大器 ...

跨阻比较流行,商品表都是跨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高阻值,如100G电阻很贵

买过几颗国产的100G电阻,这东西得要挑着用,不过国产10G的基本都没啥问题。

网友:
另外那个国产的RI80的100G不如RI40的效果好。
而国产的RI40的1T其实要比100G的好。

楼主:
1G和10G贴片的也挺好。100G我买了个进口的,180

楼主:
买过RI40 1T.电压系数很高,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