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较好的通断测试器

楼主(2025-04-03):
一般地,使用万用表的通断测试是最简单的,低于阀值有滴声提示,反应有快有慢,如福禄克一般都比较快。

直流型:
高电压,高电流,电压从1v到7V或更高,阀值十几欧,代表如一般万用表,有时会唤醒或损伤半导体节点,影响测量

低压型,低压,毫伏级别,微安级别注入电流,阀值一般在1欧或以下,对电路无影响

直流类型遇回路大容量电解是个问题

交流类型:也分高低电压和电流,这个代表如lcr电桥和电缆测试器,

声音响应速度,这个因测试器和音频迅响器而有所区别,单片机的响应速度最快

比较理想的:
高低压可调,
注入电流可调,
交直流可选,
声光指示,讯响反应时间可调,
可以设定测试区间,
LED可以显示充放电趋势

网友:
设定了目标才能讨论好不好。

楼主:
simplecontinuitytestercircuit (1).png  R-C (15).gif  Fig_1_Eng (2).gif

网友A:
比较理想的:
高低压可调,
注入电流可调,
交直流可选,
声光指示,讯响反应时间可调,
可以设定测试区间,
LED可以显示充放电趋势

这些功能放到一个设备上,具体测量的时候,怎么选就是一个大问题。多大量程,多少参数? 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理想的:
高低压可调,

这个就是方向 感觉万用表的不太好用,比如找手机上的发财电容,电桥太大,参数还要分析,不好操作,用Vi表又不精细,万用表有时测不准,通电硬烧还有风险

网友:
电压可调就已经不合理了
三极管S8050 EC击穿,也就10V-12V左右
这种测通断,必须在限定条件下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一节电池加一个小喇叭或蜂鸣片一对表笔就可以测量通断。

网友:
刚好看到一个测量通断的电路
https://www.radiolocman.com/shem/schematics.html?di=659533
        1.一个 “真正的连续性” 测试器。
太多的万用表和发声器会在高达数百甚至数千欧姆的电阻下做出反应,这使得它们在许多情况下几乎毫无用处。在电路板或系统中,到处都是中等电导率路径,因此它们大多数时候都会发出声音。连接器、PCB 走线或电线,即使是很长的,其电阻通常低于 1 Ω。如果阈值远高于此阈值,则会生成误报。
        2. 速度。
许多测试人员需要数十毫秒或更长时间的接触,这使得测试大量连接非常令人沮丧。不可能在大量 pin 上快速滑动。
        3. 制造和使用成本低廉。
这意味着非常少量的廉价组件和尽可能节俭的廉价电源功耗。这排除了通常的 9 V 电池,这是效率最低、最昂贵的电源之一。
        4.没有电源开关。
你总是会忘记它是在你放假前的下午 “on”,而且定时器还不够好。当您到达所需的连接时,它们往往会被忽视。
        5. 耐用 性。
您有时会无意中测试带电的电容器或带电的电路,测试仪必须能够承受此类情况。
        6.安全。
即使使用最敏感的电子设备,安全也意味着测试探针处的低电压和低电流。
乍一看,图 1 中的电路似乎并不令人印象深刻,但它满足了所有这些要求,而且还满足了一些要求。它看起来像一些半生不熟的多谐振荡器,但外观可能具有欺骗性。

虽然看着复杂,但该测试仪电路作为连续性测试仪的性能优于许多万用表和发声器。它的建造和运营成本也很低。
电池可以是单节标准或可充电 AA 电池,因为电路的工作电压为 1 至 1.5 V。电源开关是不必要的,因为测试端子也充当开关。唯一的静态电流是由组件中的泄漏引起的 - 通常在数百纳安范围内。当端子短路时,电流上升到约 10 mA。所以在正常作中,电池可以使用多年,
如果您使用可充电电池,则不需要特定的充电连接器。测试端子可以通过保护二极管 D2 作为充电器的输入

有心人可以将这个电路做个电路板,最好还能组合上一节电池位,做成为一个通用仪器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