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G04D8”这个芯片,有没有资料或能否代换

楼主(2025-04-03):
这个是施耐德ATV610变频器上面的驱动板,模块坏了一路,查出来两个三极管坏了,一个上面是FZT651,一个是TG04D8660,这两个是配对出现的。

FZT651好说,但是另一个TG04D8660实在查不到是什么型号,因为是驱动上面使用的,如果找不到原型号,代用的也可以,把其他几个一块换了也行。

淘宝上面按照“丝印TG04D”或其他关键字完全查不到,问了几家店铺,都说没有。

不知道你们都在那里查询管子型号,麻烦给个方向也行,多谢了。

楼主:
查了一下PDF,751是PNP,651是NPN,这算不算对管?以前没有这样代换过,一般都是原型号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PDF,751是PNP,651是NPN,这算不算对管?以前没有这样代换过,一般都是原型号更换。

这一对是驱动IGBT的,耐压,速度足的话,就可以用其他的型号替换

楼主:
多谢两位前辈,变频器现在已经修好了,目前已经带小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还没有出现异常,只能等到安装到用户那里看看能不能长期运行了。

说一下维修过程吧,刚测量主回路正常的,上电不显示,检查发现充电电阻烧坏,充电接触器触点开路,接触器线圈几乎短路(阻值6欧,正常是150欧)。更换以后,上电显示电机短路,经检查发现W相下桥触发与地短路,驱动电阻烧坏,驱动三极管烧坏,下桥供电的负压79M12损坏,这次驱动光藕没有烧坏。  更换上面配件以后,空载测试输出正常。

因为驱动三极管,有一个型号查不到,已知的只有FZT651,是NPN,通常情况下成对出现的另一个管子肯定是PNP,所以上面朋友说的NZT660,因为也是NPN,如果是这样,参数和FZT651几乎一致,就没有必要使用同类型不同型号的管子了。只能碰运气试试FZT751,结果发现,还真能用,唯一担心的就是驱动电阻的阻值,FZT651阻值是2.2欧,不知名管子阻值是30.1欧,这是主要区别,不过这个管子主要是为了保持IGBT负压存在的,不同三极管具体使用多大阻值,我不懂设计,只能按照原电路恢复,更换管子能不能用的住,看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