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分析300B单端机的工作过程

楼主(2025-04-03):
一、常规电路的测试数据
1、电路
图中已标了一些工作点数据,测量点已标色与示波器线色一致。

2、空载静态电流65mA

3、输出8.87W时电流为82mA,增加了17mA。

输出8.87W时的波形图
总波形图

输出端波

推动波

屏极交流电压波

屏极交流电流波

可能有人会说静态电流低了,高了可能就不会变,那么设为80mA看看
静态电流80mA。

输出8W时电流为93mA,增加了13mA。

二、分析重点
1、为什么电流会增加?
2、测试的波形与数据,用常规的计算方式是否能证明电流增加的现象

三、加高电压提高功率测试
1、测试用的电路,也是常规的阻容耦合结构,图中已标工作点。

2、静态电流66.9mA

3、输出14W时的电流为96.9mA

4、各点测的总示波图

5、问1:此电路是否有A2的存在?怎样能证实进入了A2区?
     问2:用常规计算方式能否算出增加功率的理论依据?

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请不要怀疑测试的真实度、波形的真实度等。如有不明的地方可进一步提出,能提供数据的尽量提供。
      同时也请有单端胆机的坛友,测一下阴极电阻二端电压是否会变,自偏的、固偏的都可以用同样方法测一下。

纠错:最后一张的第四通道绿线是电流波,因没有把功能键按下,显示仍是mV,实为mA。
          再发一张相似的示波图,已标为mA。

补充内容 (2025-4-6 16:09):
对固偏的单端胆机的定论在35楼,由于对自偏、固偏电路的工作模式不明,所以造成很多误解。

楼主:
谢谢!称我老W就可以了,活到老学到老,哈哈。

网友A:
请问14W时,机器的输入灵敏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14W时,机器的输入灵敏度是多少?

没具体测,根据电位器的转角,估计不会高于0.7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具体测,根据电位器的转角,估计不会高于0.7V。

谢谢!由于变压器没有负压绕组,如果采用自给栅压,461伏电源供电情况下,输出功率有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采用自给栅压,461伏电源供电情况下,输出功率有多少瓦?

在这个电路结构下不低14W,失真约在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由于变压器没有负压绕组,如果采用自给栅压,461伏电源供电情况下,输出功率有多少瓦?

约9.5W左右

网友:
这个独立负压能够提高3W的功率,差别挺大的。

网友B:
静态电流增加.应该是栅极电压升高造成的吧

网友A:
另外,请教偶次谐波失真在正弦波曲线上表现为上半部尖下半部圆吗?还是相反?

网友C:
和我2年前的仿真结果差不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900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增加.应该是栅极电压升高造成的吧

你的猜想虽然没有得到大家肯定,但也是一个方向。为第一个参加实质性讨论而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教偶次谐波失真在正弦波曲线上表现为上半部尖下半部圆吗?还是相反?

是上幅波变圆,这是单端胆机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2年前的仿真结果差不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9008&extra=

为先探者点赞,我去看看。
原想这是单端胆机最基本的工况,应该早已熟知,想不到能引起这样大的风波。